HotCRC250闪盾密码简介

楼主(2019-09-14):
引用 网友A:
目前,crc应该主要应用于通信数据完整性的检查,真正的加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应该是aes之类的吧,所以这 ...

AES在菜农眼里为“幼儿级别”例如微信中用的AES128
因为它为分组密码,即16个字节一组。
当只加密1个字节时,必须填充15个字节。
而HotCRC250为流密码,即加密和解密都是一个字节。(军事和外交只用流密码)
AES或DES,3DES等为了发散和混淆,都会迭代多次。
但再迭代,信息内容不变!!!
例如:0x55的自环移,再迭代,也就0x55和0xAA两种变化。因为它的本身携带的信息没有丢失。
HotCRC250不可破解的“神话”是靠“单向散列函数”的不可逆原理,即输入1个字节256位,输出不到1个字节250位!!!
那么256可以得到250,反之250回不到256!!!

通俗讲:
今天是星期六,2019.9.14,那么7天后也是星期六,上个7天也是星期六。

试问:
星期六是哪一天????

故菜农的HotCRC250闪盾密码不需要迭代,故运算速度奇快!!!(它的单向散列函数只需要FPGA一个时钟周期)
”即快也,“”即坚也!!!!!

特别注意:
菜农的头像就是“太阳码”,即微信小程序。用微信扫码即可体验“闪盾密码”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数学渣渣路过,只能仰望大佬了

网友:
好久不见老师。

网友B:
牛皮吹的响。不如来做一道幼儿题目。来破解一下这个AES加密的字符串是什么吧 a462a18a03010a31a87c51206d6da9c5

网友:
Hash 表能反向?你这个只能当做秘钥吧 解码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皮吹的响。不如来做一道幼儿题目。来破解一下这个AES加密的字符串是什么吧 a462a18a03010a31a87c51206d6d ...

你认真的?

网友C:
果断认真的啊。LZ的256->250从数理上就是不完备的,存在熵损失,不可能100%恢复原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皮吹的响。不如来做一道幼儿题目。来破解一下这个AES加密的字符串是什么吧 a462a18a03010a31a87c51206d6d ...

不要打高手的脸,会痛啊

网友:
通俗讲:
今天是星期六,2019.9.14,那么7天后也是星期六,上个7天也是星期六。

试问:
星期六是哪一天????

答:星期六是今天!

网友:
研究这么透彻,目的是什么?愿景是什么?初衷是什么?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断认真的啊。LZ的256->250从数理上就是不完备的,存在熵损失,不可能100%恢复原始数据。 ...

楼主尿遁了。

楼主:
请用微信扫码俺的头像
1.点击绿色的“加密按钮”,得到密文。
2.为了真实,先点击绿色的“清空按钮”,明文被清空。
3.点击蓝色的“解密按钮”,得到明文。(看看明文是否改变???)

这个问题菜农研究了30余年,不可能退休了还“晚节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认真的啊。LZ的256->250从数理上就是不完备的,存在熵损失,不可能100%恢复原始数据。 ...

请用微信扫码俺的头像
1.点击绿色的“加密按钮”,得到密文。
2.为了真实,先点击绿色的“清空按钮”,明文被清空。
3.点击蓝色的“解密按钮”,得到明文。(看看明文是否改变???)

这个问题菜农研究了30余年,不可能退休了还“晚节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皮吹的响。不如来做一道幼儿题目。来破解一下这个AES加密的字符串是什么吧 a462a18a03010a31a87c51206d6d ...

为何军事和外交上不用分组密码,而用流密码???

网友D:
hex模式下,6和18加密都得到2C
2C解密的话得到18
请问怎么解密得到6?

网友:
分组密码和流密码只是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不同,加密核心原理是一样的
比如AES就有ECB、CBC这样的分组模式
也有CFB、OFB这样的流模式

网友:
哈哈,至少数理上必须要做到完备性,至少得保证一一对应,否则就无法正确解码了(二对一怎么可能解出来)。也许LZ做的只是文本的加密,不是二进制加密。文本本身信息量少,很容易压缩。

网友:
哈哈 AES加密算法为“幼儿级别”  满嘴跑火车的新高度啊

网友:
楼主不要躲闪问题。有本事的话 就把那个幼儿基本的aes加密串给解开。解不出就承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x模式下,6和18加密都得到2C
2C解密的话得到18
请问怎么解密得到6?

除于3就是了,幼儿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用微信扫码俺的头像
1.点击绿色的“加密按钮”,得到密文。
2.为了真实,先点击绿色的“清空按钮”,明 ...

5楼的密文解不出来,显示CRC错误,如果是用楼主的密文当明文在加密,您那个肯定解的出来,5楼说让您破解这段密文的明文是什么东西~

网友F:
AES 幼儿级别

这个不认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ES 幼儿级别

这个不认同。。。

hi,说不定别人说的是这几个字母呢,那样真是幼儿园级别的了。我还看到有人说会默写“linux系统内核源码”了,结果信以为真,原来……

网友:
试了下6和18的hex模式,已经和17楼结果不同了,看来楼主更新了程序。不过发现个位数似乎有bug,必须两位,比如不能写6而要写06

网友:
我觉得解密算法需要深厚的数学做为支撑,我数学很差,不敢妄言。

网友:
引用 网友G:
hi,说不定别人说的是这几个字母呢,那样真是幼儿园级别的了。我还看到有人说会默写“linux系统内核源码” ...

这几个字''linux系统内核源码”怎么写也得小学一年级水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x模式下,6和18加密都得到2C
2C解密的话得到18
请问怎么解密得到6?

我也试了一下,貌似确实有些密文解不出原文。

网友:
只有大量修饰而没有严密数学论证,这样的东西是不值得信任的。

网友:
我就想说两个字,垃圾....
楼主.你网站至少到现在为止.无法正常打开.至少到现在.你的微信小程序写的有基本逻辑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楼主的地位.但也不至于像癫了一样的状态发贴写程序吧...楼主肯定脑袋写程序写坏掉了了.

网友:
单向?那不就是hash嘛……这玩意怎么还原加密数据

网友:
反正楼主发那么几贴,我是没看出来他想说什么,倒真的是和某些坛友说的,和民科相似。。。。

网友H:
1. 我的天啊,恳请楼主去读一下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ryptography,AES-CFB就支持Stream cipher了。
2. 从LZ的表述上看,很遗憾,LZ并不知道Perfect secrecy以及如何实现randomized。
3. 现代密码学不在于你把信息变成如何花里胡哨的样子,以及你如何隐藏你的加密方法,而在于完全公开了你的加密方法及每次加密用的随机种子,且敌对方能够截获密文前提下,只要对方没有密钥,密文在任何层面上无法透露明文的任何信息。
4. 如果研究了30年,想必已经对各种加密体系了如指掌,请提供数学证明,以说明是CPA/CCA secur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1. 我的天啊,恳请楼主去读一下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ryptography,AES-CFB就支持Stream cipher了。
2. ...

虽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你说的靠谱。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果断认真的啊。LZ的256->250从数理上就是不完备的,存在熵损失,不可能100%恢复原始数据。 ...

是啊,这个其实是很直白的硬伤。

网友:
这顶多就是算个摘要,类似于MD5,与AES 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啊,这个其实是很直白的硬伤。

这个怎么说呢,移位可以把移出的一位移到前面或后面

网友:
好久不见大师

网友:
楼主的风格和姚老板比较像

网友:
支持34楼说的,加密不能只看算法,关键还是对密钥保护,被人截获取加密后数据怎么防止破解

网友:
可以破解 MD5吗?4ea067d0f6592e085e88ac5ea9a17aca

网友:
楼主想说明自创加密算法的优越性,尽管说就是了,干嘛要说些惊天动地的话,AES的安全性是经过认证了的
明显楼主有点狂过头了,不理解小儿科是啥意思,难道指的是过于简单起不到真正加密的效果?还是运算周期没你发明的加密算法少?
AES没有KEY想要破解,谁敢说简单哦
客观讲,菜农的CRC工具还是很有深度的,这个帖子我就看不懂了

网友:
要不要找几个懂加密的坛友,做一个专门针对民科级加密(通常CPA都达不到)的通用分析软件,让他们从此闭嘴念书去?

楼主(2019-12-28):
菜农无话可说,目前闪盾密码已经升级为FSP8192(迭代0次),那么AES128(迭代10次),AES256(迭代14次)可以PK吗???
用微信扫描左边菜农头像是微信小程序:闪盾密码FSP512

点击链接看菜农直播:http://bbs.hotfsp.com/index.php?board=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