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朗欧乐B儿童电动牙刷,为何半年就合不拢电池盖子?【完美解决方法50楼】

楼主(2019-09-14):
我在京东自营买的:
欧乐B(Oralb)电动牙刷 儿童电池型电动牙刷(5岁以上适用)2分钟震动提示 疯狂赛车款 DB4510K 博朗精工

去年买的,1年后电池盖就无法合拢,只好扔掉,重新买过一批。

刚才我换电池,发现这批又出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这牙刷很好用。使用宜家2450mah 5号充电池,几个月甚至半年才换一次电池。

使用起来很好用,只要定期更换牙刷头,我估计电机十年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来了:  半年后,电池盖子很难再合拢。

感觉是防水圈挡住了盖子的推入。

楼主:
将防水圈取出来,盖子的推入就十分流畅。

楼主:
我以前曾经使用暴力硬的将盖子推进去,结果塑料破裂了,一对电池报废了(进水后生锈)。

我现在想到的方法是:不放防水圈,使用透明胶将接口封起来防水。

楼主:
这次3支 100%都是这样。去年3支也是这样。

我估计更换全新的防水圈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但问题是:博朗不单独卖这个配件。

所以,我基本100%可以肯定,博朗故意这样设计的,让你1年后报废,不得不再新买它的商品。

楼主:
这批牙刷只使用了半年,就已经全部出同样问题。

网友A:
一模一样,前几次电池盖压不上,按在地上一个人的重量加上去才压上,现在已经裂了一条缝

网友B:
防水圈上抹点凡士林试试

网友C:
O型圈老化了
到淘宝上找相同规格的,或者相近规格的几种 多买回来试试 几分钱一个的,

网友D:
抹点凡士林就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模一样,前几次电池盖压不上,按在地上一个人的重量加上去才压上,现在已经裂了一条缝 ...

裂纹会漏水,电池会生锈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圈上抹点凡士林试试

没有凡士林,大宝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抹点凡士林就顺了。

这不是不顺的问题。而且死活都推不进去。我怀疑防水圈已经涨大了。

所以我认为凡士林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型圈老化了
到淘宝上找相同规格的,或者相近规格的几种 多买回来试试 几分钱一个的,

半年就老化,不是故意这样设计的,说出来我都不相信。

你说得轻巧,你找一个替换品给我看看。

要尺寸完全一样,大一些盖子推不进去,小了就漏水。

找到原厂维修件才是正道。

楼主:
本想找京东要这个防水圈,京东说没有这个维修配件,但可以给我换机新机。

我说不用了,半年后又是这样。我还是使用透明胶布密封好了。

网友:
抹凡士林没用估计是橡胶老化失去弹性了。

网友E:
用啥子透明胶,把橡胶手套剪出来一个手指头套上就可以了

网友F:
O型圈膨胀变形了,把它套在手电钻上,用细砂纸小心磨一点点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啥子透明胶,把橡胶手套剪出来一个手指头套上就可以了

我认为不行。盖子接口部分附近有几个凸起,会导致漏水的。

我缠透明胶都要刻意处理这些凸起,所以透明胶要缠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O型圈膨胀变形了,把它套在手电钻上,用细砂纸小心磨一点点试试吧

怎样磨?求教程?

我想是否可以套在龟头上,晚上用力做多几小时,这样可以磨掉一些。

网友G:
想起剪自行车内胎大法了。。。。。

网友H:
飞利浦的装电池款也有类似问题,不过我的是2年后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起剪自行车内胎大法了。。。。。

我曾对比过全新的防水圈,和已经出问题的。

死活看不出问题。

但新的防水圈换到就牙刷上去,的确盖子很好盖。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防水圈的精度有多高了。刚敏感放弃替换品的想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利浦的装电池款也有类似问题,不过我的是2年后出现

这个博朗基本换到第3次电池出问题。第一次总是非常顺利,第2次有点紧,但仍然可以盖好。

网友I:
我飞利浦电动剃须刀的后盖也是难装上去,在2个密封胶圈上抹了凡士林后就非常顺滑了。

网友:
用防水电胶布安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磨?求教程?

大佬,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猛

我是这样想的,把O型圈套在电钻的龟头(夹头)上(不要过大哈),电钻慢慢转动,用绘图橡皮或极细的砂纸打磨O型圈

要想均匀的话,O型圈翻卷一下换个体位,继续摩擦

不能再写了,都要发车了

网友:
要不先淘宝上找找  硅胶o型密封圈  ,有很多型号的,看看能不能对得上。

网友F:
另外,不好插入的话,我想凡士林一点应该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飞利浦电动剃须刀的后盖也是难装上去,在2个密封胶圈上抹了凡士林后就非常顺滑了。 ...

没有涂之前,是很难装上去,还是无论如何努力都装不上去?

这是原则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不好插入的话,我想凡士林一点应该有帮助

如果很难插入,但用力还是可以插入,凡士林会有帮助。

现在是:用死力,甚至塑料已经破裂了,都插入不了。我认为这时候凡士林没有帮助。

网友:
不好装,都是防水圈摸食用油装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很难插入,但用力还是可以插入,凡士林会有帮助。

现在是:用死力,甚至塑料已经破裂了,都插入不了 ...

那就用我说的办法试试吧,摩擦摩擦是快乐的办法

网友J:
盖子设计得太薄了,自己设计个厚的,3D打印出来,外头加圈钢丝加紧,里头细砂纸打磨,抹点凡士林隔水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盖子设计得太薄了,自己设计个厚的,3D打印出来,外头加圈钢丝加紧,里头细砂纸打磨,抹点凡士林隔水 ...

这么折腾,还是使用透明胶纸大法好了。

网友K:
主要是密封圈及扣合处有水垢,在食用醋里泡一下,除去水垢,再抹上油脂或凡士林,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要是密封圈及扣合处有水垢,在食用醋里泡一下,除去水垢,再抹上油脂或凡士林,应该能解决。 ...

你这个解释合理。

我没有醋。我用李施德林泡一下,再打上大宝试试。

网友:
同样原因报废了一个牙刷,防水圈膨胀变硬,塑料盖就破了。我以为是手气不好

网友L:
防水圈老化变硬,抹点油,然后电吹风加热,使防水圈变软再装看

网友M:
直接买充电款的,也没贵多少,杜绝这个问题。

网友:
淘宝搜
日本进口儿童电动牙刷声波震动防蛀牙2-3-4-5-6岁超细毛软毛宝宝

外甥用的这款,不到60块,刷头也可以换,一颗电池就可以用

网友:
新的时候就在O圈上涂硅油,手电上经常要上这个油不然很容易卡断O圈,或者是拧不上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防水圈老化变硬,抹点油,然后电吹风加热,使防水圈变软再装看

没有感觉变硬。

网友:
买无线充电那一款,我家3把充电款,用了2年了,还很好用,不过充电款有一点很恶心,大拇指部位的材质有缺陷,导致变黑,看起来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直接买充电款的,也没贵多少,杜绝这个问题。

充电款不到一个月就要重新充电,还要充电器很麻烦。而且最后没电了,电机震动没那么强,影响使用感受。

我这款换,换一次电池可以使用半年,一直电力强劲。

你说哪一款好用?

网友:
型号是D12,京东有62万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莫总搞错了。 你应该用湿的抹布 抹一下防水圈,然后擦干。就可以合拢电池盖。防水圈有点湿润就行。 我家的 ...

刚试过不行的。

楼主:
好,解决方法来了:

我用李施德林泡了2小时,然后冲洗干净,擦干。

再安装,发现仍然是无法安装好盖子。

于是拿出大宝(我手上没有李施德林)。涂上大宝,再使用纸巾吸干净。

奇迹发生了: 像新的一样好安装了!

看来李施德林泡的左右不大,只要清理好就行,大宝才是至关重要的。

上面凡士林的建议看来是可行的。

好,问题解决。我要到仓库里将上次报废的3支找出来,修好它。

网友O:
不装防水圈,装好之后套个热缩管。
有一种热缩管带防水效果的,其实就相当于双层,中间有热熔胶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你的防水圈可能老化了。 我家小孩两个都是我隔1~2个月换电池的。都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死活压不进去电池 ...

看我50楼。

不能用水。水很危险,会危害电池和牙刷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装防水圈,装好之后套个热缩管。
有一种热缩管带防水效果的,其实就相当于双层,中间有热熔胶成分。 ...

有50楼的终极解决方法,其它都是邪门歪道。

网友D:
玩手电的玩友都知道要加油啦。

网友:
我家有同款,上次装不进去,放冰箱里放个五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我也暴力搞坏一只电池盖,直接整个报废没要了
换了无线充电的,省心,
后来想想,洗干净涂点油,应该就很好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手电的玩友都知道要加油啦。

N年前买了一罐200克的O圈润滑脂 如果不变质估计可以用到我挂掉…

网友:
我用飞利浦电动牙刷半年按键不可靠了

网友P(2022-07-10):
是做剃须刀那个博朗吗?莫大能不能拍一下内部板子照片?一对新的7号电池循环使用寿命有没有180次?这种是超声波震动还是机械旋转带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做剃须刀那个博朗吗?莫大能不能拍一下内部板子照片?一对新的7号电池循环使用寿命有没有180次?这种是 ...

没有拆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