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空调移机人为引发压缩机保护停机的处理过程

楼主(2019-09-14):
前提:自己虽然搞过家电维修,但一直没有搞过空调。
要点:故障看似很大,结局却是出乎意料!
1.
事情起因,装修需要拆除空调换地砖,首先空调自己没用过,但是能正常工作的。

按照论坛的空调拆除贴子,顺利收氟,拆机,封口,拆管,移动内机。

装修完成自己恢复空调,因是2匹柜机,管子比较粗,在弯管时,把管子弯扁了,检查一下截面少了1/3,估计还能用,整整形继续。

在第二个大约有250度大弯处,再一次弯扁,这次管子截面估计只有原来的1/5了,切有一处裂痕,应该算报废了。

看来自己是搞不定了。

2.找到一认识的维修师傅(之前帮移过一次空调,那次拆移装都是他一人搞定)帮我换管。

师傅带了管子过来后,发现短了,之前告诉他大约4米左右,以为师傅的管子是用多少剪多少,随知师傅真就只带了4米,隐隐有不安感!

于是从旧管子切了一截接上,切的时候居然也不量实际尺寸,然后焊接的时候,感觉也比较粗心,焊了好几次才焊好,不安感继续增加!

师傅开始换管,拆开内机管子接头,告诉我排水管太差,需要换质量好点的。直接告诉师傅管子是我自己换的,用的是三菱电机剩下的排水管。不安感又增肌10个点!

嗯,师傅不说话了,开始包管,然后穿墙洞,感觉比较蛮力,提醒了一下,师傅说扁一点点没关系,想到师傅拆得多,有经验,随他。但是在弯哪个250度大弯时,居然也扁了!

师傅破开保温层看了没破,说没事,又继续到接外机处,居然又短了,管子刚够拧上螺丝,居然线还短了,内机留多了。

然后师傅左拉右扯把管子拧上了,线插头插上,总算可以开机了,

开机还好,能制冷。天色已晚(已搞了一下午)师傅收拾工具回家,估计师傅刚到楼下。空调居然停机了,跑出去一看管子接头处,丝丝的冒气。

赶紧把师傅喊回来,师傅检查接头,拧不动,因为管子短了一点,不好整形,导致接头锁不紧漏气。

天已黑了师傅说改天再来处理。

3.隔了几天,师傅过来(这次我不在,这时想的已是能修好就修,修不好就换了)把管子重接了,把导线也接长了,开机还是工作一会停机,师傅检查说是风机不转,于是把风机换了,启动电容换了,故障依旧,于是师傅告诉家人说可能是主板故障,这时就有点纳闷了,自己收氟时,空调明明是好的。换主板可能费用不菲!于是跟家人说,如果修不好就不修了,把空调送他了。师傅也不要空调,因是认识的,也没有收费。师傅来时也可能只想到是换换管,估计他还在怀疑空调本就是坏的。

4.准备换新空调,跑到商场一看,3匹柜机基本款都在5000以上,想想还是有点不甘心。

5.遂周末又在家附近找了个维修师傅2上门检查,师傅2上门检查,把风机线接到外机火线上,风扇正常转动。接回风机线就不转,师傅检查了一下,说压缩机正常,制冷系统正常,风机正常就是主板没有电输出,可能主板坏了,要改控制线路。问可以换主板吗?师傅说空调时间太长了,没有这种主板换了。然后问师傅多少钱回收,答200元,想想就肉疼。看了一眼主板,就是一个电源板和几个继电器,控制面板是好的(定频机)估计修好问题不大)。于是支付30元上门检查费送走师傅。

6.中秋假期自己上阵,检查主板零件电压一切正常,内机主板风机输出电压也正常,压缩机也能正常启动,压缩机启动时风机不转,过几分钟压缩机停机。

检查风机控制线,连线正常,测量外机风机线对零线电压为零。但是内机主板风机线对零线电压正220V正常。单独拉了一根风机线到外机风机,外机风机也不工作。

于是从内机主板接线处另外拉火线和零线给风机供电,压缩机一启动居然跳闸了。咨询朋友,提醒可能是线接错了。遂后检查接线,居然是外机电源端子处(压缩机供电端子)的火线和零线互换了。调换接线后空调正常工作。至此真相大白!都是第一个师傅粗心引出的故障。

总结:空调原本就是正常的,第一次换管后出现的压缩机停机的故障(这次没有重新接线,只是接了管)在师傅第二次换管后就无意解决了(第一次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知道,可能是管子扁了引起的)。但师傅在第二次处理时因接线错误继续引发压缩机停机故障,真是连环套,案中案。总之都是粗心大意搞出来的问题。

一台好空调因火线零线接错差点就当废品处理了。

网友A:
有技术傍身不怕套路

话说,机器修好了,有没感觉家庭地位在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傍身不怕套路

话说,机器修好了,有没感觉家庭地位在升了 ...

地位的提升是次要的,证明自己的判断和技术能力更重要一些。

不然维修师傅会认为给他挖了个坑(因为认识)。现在准备把材料钱和工钱给他。

家人会怀疑我的技术,移个空调折腾那么久,都认为搞维修的更专业。

现在不都流行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

网友(2019-12-23):
火线和零线互换,咋会不工作呢?
会跳闸?
难道是传说中的格力空调?

网友B:
普通家用定频空调的室外机里面的电器设备只有一个压缩机、一个风机、一个四通阀再加上一个风机的继电器。这几个咋会零火反了之后跳闸呢? 我感觉应该正常工作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家用定频空调的室外机里面的电器设备只有一个压缩机、一个风机、一个四通阀再加上一个风机的继电器。这 ...

以前的长虹空调。

零线和地线之间电阻为零,火线接到零线端子就相当于对地短路了。

事实就是这样,互换后到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B:
零线和地线之间电阻为零? 我勒个去。这么恐怖!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胆子真大。这还敢用。
用万用表很容易查出问题的。要么接错线了,或者压缩机、风机、两个继电器有问题了。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长虹空调。

零线和地线之间电阻为零,火线接到零线端子就相当于对地短路了。

这绝对是不正常的。别说长虹,就算是山寨的空调也不可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线和地线之间电阻为零? 我勒个去。这么恐怖!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胆子真大。这还敢用。

但是万用笔测量零线和地线不通啊!

看我描述也单独拉了线测试的啊

准确点讲应该零线与地线是等电位,并不是导线直连!不知道能理解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万用笔测量零线和地线不通啊!

看我描述也单独拉了线测试的啊

哈哈,等电位,电阻是零。这区别大了去了。
如果用万用表的电阻档量的话,得分别量压缩机和风扇。不能量进线。因为有继电器隔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