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些场合最好或者必须用N沟道场管,而非P沟道场管?

楼主(2019-09-14):
1、哪些场合最好或者必须用N沟道场效应管,而非P沟道场效应管?同样,哪些场合最好或者必须用P沟道场效应管,而非N沟道场效应管?
2、哪些场合最好或者必须用NPN锗三极管?哪些场合最好或者必须用NPN硅三极管?哪些场合最好或者必须用PNP锗三极管?哪些场合最好或者必须用PNP硅三极管?
请尽量列举完整、丰富一些。
谢谢。

网友:
楼下开始

网友:
对于我这种半吊子来说,主要是个人习惯和积累的经验;对于古大师那样的高手来说,主要是心情!
楼下,你说是不是?

网友A:
功率大,最好用n,高电压也最好用n,有共地需求用p,速度要求高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大,最好用n,高电压也最好用n,有共地需求用p,速度要求高用三极管

速度?意思压摆率?
还有俗话说的N管、P管是什么意思?NPN管属于N管还是P管?

网友:
P正极性,N负极性,感觉这样说把你带到沟里了

网友:
栅极没电的情况下默认导通用p,比如重用的开关机电路,其他感觉就没p管的好处了。

网友:
nmos相对pmos各种参数好些,三极管相比mos要求驱动电流。个人认为能记得几种管子5种参数,基本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还有用锗管?

网友B:
作为一个软件菜鸟、硬件菜菜菜菜菜菜鸟,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1. NPN对应NMOS,PNP对应PMOS
2. 要确保的是要可靠导通
3. 如果NPN(NMOS)当作开关管,为了确保可靠导通,输出E(S)对低电平(比如地)
4. 如果PNP(PMOS)当作开关管,为了确保导通导通,输出C(D)对高电平(比如VCC)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曾经一个做硬件的同事设计了一个开关电路用于控制负载电路的开启/关闭,结果出现了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而且非常严重,故障率很高,后来我这个做软件的检查了一下他的电路图,提出了意见,结果药到病除。

他的开关电路如下:

我让他改的电路如下:

至于其他工作状态和模式,我就完全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软件菜鸟、硬件菜菜菜菜菜菜鸟,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1. NPN对应NMOS,PNP对应PMOS
2. 要确保的是要 ...

原来的电路,将负载移到NPN上面应该就OK了。

如果楼上的电路,将负载移动到PNP上面,问题也会出来。

网友C:
n管在低端不能共地,但内阻低,p管可以在高端控制共地,但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管在低端不能共地,但内阻低,p管可以在高端控制共地,但内阻大。

什么叫高端低端?这样的俗话不容易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叫高端低端?这样的俗话不容易理解。

俗话??问号脸?
个人感觉楼主问这种问题本身就没什么好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俗话??问号脸?
个人感觉楼主问这种问题本身就没什么好回答的

你快告诉我什么叫高端低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高端低端?这样的俗话不容易理解。

官方话叫high-end,和low-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话叫high-end,和low-end.

说直白通俗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快告诉我什么叫高端低端。

有热心坛友给你解答了。
“你快告诉我”?? 在问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直白通俗些,谢谢。

大胡子把道都给你指好了,你自己不去走,还在这问英文怎么翻译成白话。。。大学老师都没这么教的

网友:
如果你是指场管,FET的话,那么对于现代电力电子工程,任何时候都用N管!
什么?如果电压太高怎么办?浮地+升压

网友:
锗三极管,现在没有人这玩意了;
高温特性差,穿透电流大,频率特性差,放大倍数低

网友:
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书”。楼主看下引进自日本的晶体管电路上、下两册吧。

网友:
楼主估计是新手,你不会翻书上网查查么?
或者你稍微学习一下再来提问,这种问题问的太没水平了
几十块钱论坛注册费……

网友:
两种说法都被你嫌弃了,你需要自己消化,转化成自己的语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高端低端?这样的俗话不容易理解。

我去,高端指管子放在vcc控制,接通否,低端指放在gnd接通否。
如果n管放高端控制,那g极电压要很高才能导通,需要额外升压电路。10楼的图就是高端控制。

网友:
我个人一般情况都是,高端PMOS PNP,低端NMOS 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