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帮我梳理一下充电过程中的五段、四段、三段、...

楼主(2019-09-14):
百度的内容看得越多版本越多,越看越容易混淆。中午看了一会儿,本来清晰点的认识又被搅糊涂了。
均充,浮充,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涓流充电,预充,充电结束。
五段、四段、三段、二段、一段,这些过程分别应该如何排序?
五段、四段、三段、二段、一段,分别适用于哪些场合?

网友:
简单点,你什么段都不需要管,设定最大输出电流I,最高输出电压V就可以了。它会自动先恒流再恒压最后再涓流(当然没有停止功能,会一直浮充)。

楼主:
意思涓流就是浮充?还是涓流是浮充的一种?

网友:
看你想充多少,只是可用容量的问题,预充电是用来对付过放不严重的电芯吧

网友:
不到最低电压不充,小于2.5v小电流预充,2.5v到截止电压恒流快充,到截止电压恒压浮充,到截止电压电流低到0.1c停充,回落一定电压如0.1v再启动浮充。

网友:
充不同电池不一样吧,比如铅酸一般是3段,锂电一般是2段,镍氢不知道几段
锂电一般就恒压恒流充,第一段电压比较低是恒流充的,等到电压升高后就变恒压充了
铅酸先恒流,再恒压,等电流小到一定值切换到降压浮充
镍氢如果过放电厉害,先小电流预充,等电压升高一些开始正常充电,充到一定电压跳变认为充满了就停止
不过不同充电器充电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啥脉动的、傻充啥的,很多种类的

网友A:
谁有五楼说的那种充电器?给蓄电池充电。电路图或成品也行

网友:
如果电池保护板带均衡功能,均衡电流68mA。充电器截止电流如何设置好呢?如果设置的比68mA大的话,感觉电池应该会充不饱。如果设的比较小的话,就一直不会转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五楼说的那种充电器?给蓄电池充电。电路图或成品也行

正常的锂电充电ic都这个逻辑

网友:
如果你知道不同阶段的设立目的就不糊涂了

网友:
以锂电池为例简单讲
(1) 过充和过放电都会在电芯内部形成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破坏”,严重时会使电池有效容量下降甚至永久受损,所以锂电池有放电截止电压和充电截止电压,以及最大充放电电流的限制
(2) 低电压时低电流预充其实是为了"挽救"电池,如果电池电压位于放电截止和充电截止电压区间内,可不必预充
(3) 由于电池内阻等原因,你对电池充电时电芯两端的电压肯定要比撤销充电电源时电芯两端的开路电压要高,很明显充电电流越高两者差距越大
     比如你以2A对电池恒流充电,当检测到电池电压已经等于4.2V时停止充电,这时候再测量电池的开路电压,可能只有4.1V,
     那你要不要重新充?如果依然用2A来充电,那结果又是一充就需要停.......所以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就要逐步降低充电电流!
(4) 当电池充电时已经有4.2V同时充电电流正越来越小时,你会发现什么?
     电池已经很接近充满了,但随着充电电流的下降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达到0,最后的阶段其实没有实用意义,那么就定义一个截止电流吧,比如10mA,赶着用电池呢都挺忙的

既然都挺忙的,那怎么充电又安全又快捷呢?
就是满足电池对充放电截止电压、充放电限制电流的要求下,用最快速度充电
于是.....在对电池特性妥协的情况下,衍生出了不同的充电阶段...说白了其实很简单
无非就是限流+限压.......(低于充电最大电流+低于充电截止电压)
其他林林总总,不过也就这回事

【另外:不同类型电池有完全不一样的应用要求,抛弃电池类型讲充电方式是不可行的】

网友:
每种电池都不一样的,另外即使同类电池也可以用不同的充电方法。 所以你最好说你要充什么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