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之“天下无贼论”在超级CRC计算器上的实现和原理

楼主(2019-09-15):
利用HotCRC中的初值碰撞保护版权信息不收侵害(菜农之天下无贼论)[菜农因故关闭hotcrc.com网站,并暂退本站]
作者:雁塔菜农HotPower

1.使用工具:
  菜农的超级CRC计算器www.hotcrc.com
2.将要保护的版权信息:
  菜农HotPower@163.com 2019.9.15于西安雁塔菜地
3.选择CRCn:
  例如CRC32:
  多项式:CRC32=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
  简写式:CRC32R_EDB88320_FFFFFFFF_FFFFFFFF(初值和出值随意)
4.选择输入方式HotCode:
  因为版权信息包括汉字,可以选择UTF-8(每个汉字三个字节)或HotCode(每个汉字两个字节)
5.明文填入版权信息:
  菜农HotPower@163.com 2019.9.15于西安雁塔菜地
6.设置出值为0
  出值=00000000(0x00000000)
7.点击运算按钮
  得到结果=CD8CF036(校验和0xCD8CF036)
8.设置结果为0
  结果=00000000(校验和0x00000000)
9.点击初值碰撞
  得到初值=4BFAEA03(0x4BFAEA03)
10.点击运算按钮(验证)
  得到结果=00000000(校验和0x00000000)
11.选择输入方式HEX:
  点击还原按钮,得到版权信息的HEX
  E3DCB19C486F74506F776572403136332E636F6D20323031392E392E3135AE8EE97FBB89F6C1B854E3DCB730
12.自动生成C语言源码(5种算法)
  1)选择功能=CRC表格和C语言,“.C”
  2)选择算法=“大表”,“算法”(移位算法)
  3)点击生成按钮,得到C语言表格和算法如下:
/*------------------------------------------------------------------------------
   本C语言核心代码由菜农[email]HotPower@163.com[/email]的超级CRC计算器自动生成
   Copyright 1996-2018 HotPower Software, Inc.
   菜农[email]HotPower@163.com[/email] 2019年9月15日 上午6:19:30 于西安雁塔菜地
------------------------------------------------------------------------------*/
//CRC双表大表表格:
unsigned long GetCRC32R_EDB88320_4BFAEA03_00000000(unsigned char *crcBuff, unsigned int crcLen) {
unsigned int i, n;
unsigned long crc = 0x4BFAEA03;//初值
unsigned char crcTemp;
  for(i = 0; i < crcLen; i ++){
    crcTemp = crcBuff[i];
    for(n = 0; n < 8; n++){
      if((crcTemp ^ crc) & 0x01){
        crc >>= 1;
        crc ^= 0xEDB88320;
      }
      else crc >>= 1;
      crcTemp >>= 1;
    }
  }
  return crc;
}
int main(){
//数据格式:HEX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Table[] = {
  0xE3, 0xDC, 0xB1, 0x9C, 0x48, 0x6F, 0x74, 0x50, 0x6F, 0x77, 0x65, 0x72, 0x40, 0x31, 0x36, 0x33,
  0x2E, 0x63, 0x6F, 0x6D, 0x20, 0x32, 0x30, 0x31, 0x39, 0x2E, 0x39, 0x2E, 0x31, 0x35, 0xAE, 0x8E,
  0xE9, 0x7F, 0xBB, 0x89, 0xF6, 0xC1, 0xB8, 0x54, 0xE3, 0xDC, 0xB7, 0x30
};//特别注意Keil C51请用code替换const
unsigned long crc;
  crc = GetCRC32R_EDB88320_4BFAEA03_00000000((unsigned char *)dataTable, sizeof(dataTable));
//移位函数返回crc=0x00000000,与HotWC3运算相同
  while(crc | 1);//死循环,请在此处设置断点,验证函数返回值crc是否正确!!!
  return 0;
}

13.选择功能=CRC基本运算
14.选择输入方式HotCode:
  因为版权信息包括汉字,可以选择UTF-8(每个汉字三个字节)或HotCode(每个汉字两个字节)
15.明文填入篡改邮箱版权信息(篡改):
  菜农HotPower@126.com 2019.9.15于西安雁塔菜地
16.点击运算按钮(验证)
  得到结果=C5EA37D5(校验和0xC5EA37D5),即篡改邮箱版权信息,校验和不为0

菜农“天下无贼论”原理:
1.明文长度最好不是权值的倍数
2.点击运算按钮,得到

网友:
牛皮吹的响。不如来做一道幼儿题目。来破解一下这个AES加密的字符串是什么吧 a462a18a03010a31a87c51206d6da9c5

网友:
对,破解二楼的看看呗

网友A:
www.hotcrc.com    现在根本就打不开,一秒报错.楼主查一下呢.

网友B:
搬个板凳,坐等楼主打二楼的脸,或者二楼打楼主的脸

网友:
搬个板凳  看P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搬个板凳,坐等楼主打二楼的脸,或者二楼打楼主的脸

散了吧,散了吧,楼主不会正面回复的。他会顾左右而言他,说,哎,昨天电视上有啥热事呢?

网友:
坐等二楼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hotcrc.com    现在根本就打不开,一秒报错.楼主查一下呢.

鉴于二楼的无知,菜农决定暂时退出本站,并在此关闭hotcrc.com网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鉴于二楼的无知,菜农决定暂时退出本站,并在此关闭hotcrc.com网站。

这边打开也是2-3秒就403.

另外没有必要因为少数人的无知而放弃最初的决定,虽然我也不太明白具体的作用,但我会找时间来了解,如果这样放弃了,会不会太可可惜了?

网友A:
楼主以前是业内大牛.不过最近几年精神好像有点不太好.我前几年听其同事讲过,说其精神是有些问题.大家别太纠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边打开也是2-3秒就403.

另外没有必要因为少数人的无知而放弃最初的决定,虽然我也不太明白具体的作用 ...

楼主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数据不超过crc位数时,其crc结果与数据是一一对应关系
比如crc8,只有8位数据时,crc结果与数据一一对应
楼主把这种对应关系叫做加密与解密,仅此而已,没啥特别的
至于为什么电工论坛有很多人觉得楼主说的东西好像很厉害
那是因为电工论坛的人对软件方面知识比较欠缺
被人稍微一忽悠就找不着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数据不超过crc位数时,其crc结果与数据是一一对应关系
比如crc8,只有8位数据时, ...

应该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民科造永动机的时候,从来不会硬碰热力学三定律
而是先造一大堆名词和概念出来,再描述他的永动机

网友E:
楼主挺有意思的,2楼一碰就跑了。
体制内的老技术是不是都有类似的脾气,我家有个亲戚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数据不超过crc位数时,其crc结果与数据是一一对应关系
比如crc8,只有8位数据时, ...

被你这么一讲,居然懂了。

网友F:
CRC的结果是不能用来加密的,这种方式与原数据具有线性对应关系,通过适当的统计很容易得到答案。好的加密手段应该让重复数据变得很随机,无法通过已知的统计手段来得到信息。建议楼主看看非线性动力学方面用来加密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CRC的结果是不能用来加密的,这种方式与原数据具有线性对应关系,通过适当的统计很容易得到答案。好的加密 ...

他一个大忽悠,哪能懂你说的这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民科造永动机的时候,从来不会硬碰热力学三定律
而是先造一大堆名词和概念出来,再描述 ...

我挺你,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这些民科老忽悠,止增笑耳。

网友:
引用 楼主:
鉴于二楼的无知,菜农决定暂时退出本站,并在此关闭hotcrc.com网站。

别啊……我们刚找到个话题……

网友:
我在想气球一碰就......

网友:
我也被搞蒙了,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首先楼 应该介绍,这个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作用,应用场景在哪里,最好是举个例子。 这是基本的教育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一个大忽悠,哪能懂你说的这些呢?

估计他已经达到最高境界——把自己也忽悠了,据他自己说他在上面用了30年……

网友:
楼主竟然被一串a462a18a03010a31a87c51206d6da9c5气跑了??????不敢相信

网友:
终于找到好像能看懂点的东西了,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前是业内大牛.不过最近几年精神好像有点不太好.我前几年听其同事讲过,说其精神是有些问题.大家别太纠 ...

原来如此。。。。

网友:
hotpower 有些东西还是能用的
曾经参考过他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民科造永动机的时候,从来不会硬碰热力学三定律
而是先造一大堆名词和概念出来,再描述 ...

关键是LZ造出来的WC250是一个8位数映射到250个值上面 这就表明算法是个熵减算法 显然在不具备数据压缩能力的前提下,算法是不完备的,不可能被应用到实际工程上去。

这一点也是我质疑的地方。看到LZ的这些发言,我就想起了德菌二占时的密码机,图灵制造了一个暴力破解机,就是根据自身的编码!=自身以及任何数据在某一轮加密总是映射为唯一值这两大前提。有了密码本,剩下的就靠猜就行了(据说占末盟菌到处乍潜艇搜刮密码本和密码机)。

因此,一个算法要想实用化,必须要证明算法在GF域是完备的,在任意步骤在GF域都是一一对应的,这是必要条件。这个条件不满足,那么一切就是忽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挺有意思的,2楼一碰就跑了。
体制内的老技术是不是都有类似的脾气,我家有个亲戚也这样。 ...

我估计周末就被我一个问题给难倒了。他网站上声明一个8位数经WC250之后变成了250个值的数,这样熵变少了(256->250),然后LZ就不给我解释了 后面真有人去实际测试,哈哈,真的有至少2个值解不出来对应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CRC的结果是不能用来加密的,这种方式与原数据具有线性对应关系,通过适当的统计很容易得到答案。好的加密 ...

理论上LZ应该是把密钥、CRC结果和原数据一起做了一些处理,没具体看他的思想,其实还是有一定随机性的,不同的密钥和CRC种子会产生不同的随机码,用术语来说,就是对数据一边求CRC一边加扰码。这样在不知道加扰的方法下,就肯定解不出来数据。知道加扰方法之后,如果有足够多的样本,就有可能逐字节猜出来密钥(加扰算法是可以逆向的,无非是+-*/^|等,对纯粹的流密码来说,IDA反编译轻松搞定),因为既然是基于字节流,那么算法注定不可能多么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估计周末就被我一个问题给难倒了。他网站上声明一个8位数经WC250之后变成了250个值的数,这样熵变少了 ...

这就是典型的民科,经不起理论考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典型的民科,经不起理论考验。

哈哈,我其实想的是,一个算法外行跟一群天天玩计算机的去PK,还好咱这玩数学的可能不多,要不然早就被干到没裤头穿了

说实话,中国玩计算机的尤其是APP的哪个不是猴精猴精的,你不精马上就被人薅光羊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其实想的是,一个算法外行跟一群天天玩计算机的去PK,还好咱这玩数学的可能不多,要不然早就被干 ...

好像看他自述里面说因为什么原因失忆了,然后别人也有说他精神出了问题。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感觉也蛮可怜的。曾经的技术大牛,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其实想的是,一个算法外行跟一群天天玩计算机的去PK,还好咱这玩数学的可能不多,要不然早就被干 ...

菜农穷极一生都在钻CRC这个牛角尖,着实可悲。

网友:
菜农喜欢用各种计算机编程语言虐CRC,学习新语言的动力就是把CRC给计算出来,然后就没有然后,我估计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完整的产品。

网友:
本贴终于看明白了,以前大概觉得是这样。

网友:
标题起的不错,“天下”、“超级”,一看就了不起。。。溜

网友I:
你们这帮人啊,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没有办法交流,自已用不上也没有必要针锋相对吧,还有人居然说疯了,唉.......,其实疯的人不是他,人言真可畏!不要小看菜农的CRC,他老人家60岁还在玩这些,自娱自乐把一个东西做到极致,以致于无人交流了,有时为了几个问题,每天只休息一两小时,对于技术的痴狂有几个人能比?“菜地”对于推广新唐的芯片有巨大的贡献,只不过不熟悉的人不知道罢了,不能全盘否认别人的成绩!破解MD5,AES,DES什么的并不在菜农的研究范筹,但是他非常精通这些算法,清楚知道这些实现原理,如果你们真有相关的问题,去找菜农探讨,我相信他会很乐意和各位交流的。没有必要冷嘲热疯,看热闹的还是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这帮人啊,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没有办法交流,自已用不上也没有必要针锋相对吧,还有人居然说疯了,唉.. ...

估计看热闹很多是不喜欢楼主的标题,反正感觉国内经常同行相轻,技术上的讨论很容易就怼起来,除非级别绝对碾压。

60多岁的大牛被说成民科,确实有点过了。大家还是好好讨论,我们这些菜鸟也跟着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这帮人啊,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没有办法交流,自已用不上也没有必要针锋相对吧,还有人居然说疯了,唉.. ...

我试图来公正的评论和总结一下:

1。很多年前菜农曾经在我们论坛活动了较长时间,然后突然宣布:退出阿莫论坛。
     我很纳闷。后来才知道,原来21 IC有人造谣菜农收了阿莫黑钱所以才在阿莫论坛活动。
     菜农为了表明没有收黑钱,马上宣布退出阿莫论坛。

     我私下跟菜农并没有联系,也没有私交。我非常纳闷菜农的处理事情的逻辑:有人造谣中伤是眼红阿莫论坛,菜农一下就掉入别人的圈套里。

    很多事情都反映了菜农的这种处事逻辑。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2。菜农的帖子,经常看到“菜农自称其为地球之第二,坐等有谁敢自称第一!!!”  之类的字眼。

     作为搞技术的人,必须保持谦虚和友善。菜农这类字眼,无形为自己树敌和招人非议。

3。我在某个帖子看到菜农说AES加密只是幼稚园的东西,无法跟他的CRC相比。于是有坛友出了一道简单的AES解密题目,菜农没有回应,立即宣布又要退出阿莫论坛,因为有人不尊重他。

4。我看到有坛友,指出菜农的CRC加密,在数学上存在瑕疵:大概是说有256个输入值,但只有250个结果,数据会有丢失,可能存在无法解密的情况。而这么重要的质疑,我也从来没有看过菜农回应。

我没有说菜农搞技术不行,没有质疑他对技术的痴迷和狂热。

但菜农作为这个团队的外交发言人,的确不行。应该考虑更换发言人,重塑外交形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家都不要选择性失明。我试图来公正的评论和总结一下:

1。很多年前菜农曾经在我们论坛活动了较长时间 ...

加解密技术,可以用于盾,但更可以用于矛。

愿技术被用在好的场合吧。

网友:
没搞清楚,CRC一直只是被自己用来做校验的,原来还可以用做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家都不要选择性失明。我试图来公正的评论和总结一下:

1。很多年前菜农曾经在我们论坛活动了较长时间 ...

中肯的评价,赞同

网友:
菜农发帖的目的是想推广自己的东西或者是给自己打造一个类似周伯通之类的性格乖张的“世外高人”的形象?

我想是前者。

既然想推广自己的东西,就必须要通俗的解释一下原理,真刀真枪地耐心回应质疑。

吹嘘自己,贬低别人,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对你的推广没有任何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家都不要选择性失明。我试图来公正的评论和总结一下:

1。很多年前菜农曾经在我们论坛活动了较长时间 ...

老大评论的在理,菜农的研发成果,不太可能被用于中国的互联网封锁,这将是会被人骂的事,如果真是这个方向,我果断退出,决不会参与任何事情。菜农的技术不可否认,但是他就是这个脾气,一向太高调了,于是外交就变成了“打仗”。

网友:
我也 没搞懂这个crc到底 要用来干嘛,到底要表达个撒子意思

网友:
我也觉得很大程度实在吹牛逼

网友:
从很多网友的评价来看,菜农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是有一番作为的,但是密码学可能不是他擅长的。因为自己专业的成就就乐观地踏入一个未知领域,结果沦为笑柄的也不在少数。总之还是要谦虚谨慎吧

网友:
我想可能只有一种脑洞大开的应用于网络“护航”的方法:这位网友其实是战忽局的人,让大家用他有漏洞的加密算法

网友:
看这类标题起的就像吹牛逼!乔布斯都赶不上!感觉董大姐可以!

网友K:
CRC不是校验方法吗?怎么还能作加密使用?

网友L:
CRC和AES是两个类型的东东
CRC属于数据摘要,和SHA1一样,就是把一堆比较大的数据,计算出一个比较小的数据,比如一个字节或者16个字节,用于鉴定数据的完整性,属于哈希
AES是加密数据,DES、AES、RSA这些类似,只是强度不同,加密后的数据是可以复原的,用于加密数据传输
当然,大家也经常把数据摘要算法,称之为不可逆加密,既然不可逆,就不能解密,但是可以用来验证给定的明文是不是原装的,也就是鉴定数据的完整性,也有人叫数据摘要,数据指纹

最简单的哈希算法是累加和校验,所有给定数据,字节逐个累加,溢出了就丢掉,最后累加得到字节,就是结果
但累加和太容易破解了,所以CRC和MD5才出来,后来又可以碰撞了,就是可以编造另一堆数据,计算得到同一个md5,就是造出另一个人和你有相同的指纹,然后SHA0,SHA1继续加强,然后继续被碰撞,然后继续加强
百度网盘,也是把保存的文件计算出哈希值,然后你分享出来的文件,我一转存,百度只是把文件的哈希值,在我名下记录一遍,几十个字节够了,哪怕源文件是几十个G

网友:
引用 网友L:
CRC和AES是两个类型的东东
CRC属于数据摘要,和SHA1一样,就是把一堆比较大的数据,计算出一个比较小的数据 ...

你的解释确实让我明白了这些校验,加密的具体意义了,以前只知道校验,具体干嘛不清楚

网友M(2019-10-17):
我偶然看到一个楼主 10年前的帖子, 可能楼主的水平和领悟还是超出大家认识,
https://bbs.pediy.com/thread-92571.htm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M:
我偶然看到一个楼主 10年前的帖子, 可能楼主的水平和领悟还是超出大家认识,
https://bbs.pediy.com/thread ...

真的是在一个领域深究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偶然看到一个楼主 10年前的帖子, 可能楼主的水平和领悟还是超出大家认识,
https://bbs.pediy.com/thread ...

那个帖子你有完整看完吗?建议看完再评论,特别是几个版主提出的质疑

楼主:
菜农在此贴退出时对阿莫说成功了就回来!!!

特别是网友说CRC和MD5一样是哈希函数,是不可逆的,故不能用于加密。但菜农早已确定了CRC是“陷门单向散列函数”
也有人说256到250数据会丢失,可能解密失败。因为CRC已经被定义为“陷门单向散列函数”,故就有可能可逆。

谁若不信CRC可逆,请用微信扫描左边菜农的头像,头像是微信小程序的“太阳码”,微信小程序名为:闪盾密码。
这个验证程序是闪盾密码FSP512,即密钥是512位的。
菜农的FSP8192是8192位密钥即1K字节。

菜农最近搞了几个CRC的直播,http://bbs.hotfsp.com/index.php?board=59.0

特别是可逆的直播:http://bbs.hotfsp.com/index.php?topic=115.0

网友N:
不管你什么校验、加密可不可逆。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假设输入信息为x0,x1,x2,...xn   输出信息为y0,y1,y2,...yn
如果可逆,必然输出[y0,y1,y2,...yn]只能由输入[x0,x1,x2,...xn]产生。
如果不可逆,就也是输出[y0,y1,y2,...yn]可以由输入[x0,x1,x2,...xn]产生,也可能是由另一种或多种输入情况(输入信息的长度、内容与[x0,x1,x2,...xn]不同)而产生。

楼主位的那种对文本信息进行CRC运行,通过改变CRC运算初值而使最终输出的CRC结果为0,没有什么含量。  “天下无贼论”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管你什么校验、加密可不可逆。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假设输入信息为x0,x1,x2,...xn   输出信息为y0,y1,y2,. ...

用微信扫描左边菜农的头像运行微信小程序,你看看是否可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微信扫描左边菜农的头像运行微信小程序,你看看是否可逆????

可逆的算法,我会自己写啊。你的算法有什么优势?

举个最简单的可逆算法

原始内容(一个字体代表一个字节的信息)
A B C D E F G I

第一轮 (循环左移1位)
A的第7位暂存,A=A<<1,B的第7位填充到A的第0位。
B=B<<1,C的第7位填充到B的第0位。
......
I=I<<1,将暂存的A的第7位填充到I的第0位。
得到新的A B C D E F G I

第二轮(每个字节增加特定的偏移量,例如偏移量为我的邮箱信息"ABC@126.com")
   A   B   C   D   E   F   G   I
+ A   B   C   @   1   2   6  A  //注:为了方便描写,这里指的都是ASCII字符
得到新的A B C D E F G I

第三轮(每个字节增加特定的异或运算,例如将我的公司网站加入运算“XXXX.com”)
        A   B   C   D   E   F   G   I
(xor) X   X   X    .   c   o    m  X  //注:为了方便描写,这里指的都是ASCII字符
得到新的A B C D E F G I

第四轮(将信息增加一个字节(可变量,随机确定),以标记这一步进行了哪种特性的运算),这个新插入的一字节,插入到信息中的原序号 n/2 的位置(n为原信息长度)
//依据X的值,X%8的值为特定的某种运算,这8种不同的运算,类似于前3轮,都是可逆的。X可以由芯片内部的RTC时钟的ms数 %256 来确定。总之尽量显示随机些。
得到新的A B C D E F G I
A   B   C   D   (X)  E   F   G   I    //这里插入的是X, 插入到信息中的原序号 n/2 的位置(n为原信息长度)

第五轮 (循环左移3位)

加密完成。

如果我容许你给出几组明文信息进行这样的加密,我给你对应的加密后的信息,你是否能推导出我的加密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菜农穷极一生都在钻CRC这个牛角尖,着实可悲。

还不知道谁可悲呀~~~菜农敢回来,因为菜农早证明了CRC的可逆。
扫描左边菜农的头像看看是否可逆???

超级CRC计算器HotCRC之CRC可逆演示:http://bbs.hotfsp.com/index.php?topic=115.0

楼主:
引用 网友K:
CRC不是校验方法吗?怎么还能作加密使用?

还不知道谁可悲呀~~~菜农敢回来,因为菜农早证明了CRC的可逆。
扫描左边菜农的头像看看是否可逆???

超级CRC计算器HotCRC之CRC可逆演示:http://bbs.hotfsp.com/index.php?topic=11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C的结果是不能用来加密的,这种方式与原数据具有线性对应关系,通过适当的统计很容易得到答案。好的加密 ...

还不知道谁可悲呀~~~菜农敢回来,因为菜农早证明了CRC的可逆。
扫描左边菜农的头像看看是否可逆???

超级CRC计算器HotCRC之CRC可逆演示:http://bbs.hotfsp.com/index.php?topic=115.0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谁可悲呀~~~菜农敢回来,因为菜农早证明了CRC的可逆。
扫描左边菜农的头像看看是否可逆???

恕小辈愚钝,实在想不出你的crc加密,与主流常规的加密相比,有那些优势?

为啥总把坛友往你的网站上带?你的产品好,自然有坛友买单应用。大部分坛友对你的超级大发现还不知所云呢!

也看了你的网站,也还是无法想出CRC加密可逆,与其他的主流算法的加密可逆,还有一些自定义的加密可逆,相比,加密强度,加密时间,通用性,有何优势劣势?

看了网站也硬是没看出眉目。坛友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恕小辈愚钝,实在想不出你的crc加密,与主流常规的加密相比,有那些优势?

为啥总把坛友往你的网站上带 ...

打个比方,目前加密函数为y=f(x,A),而用CRC可逆加密函数为y=f(x,A,B,C,D)
故FSP8192可以把密钥做的很大,而AES估计最多到AES1024???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目前加密函数为y=f(x,A),而用CRC可逆加密函数为y=f(x,A,B,C,D)
故FSP8192可以把密钥做的很大 ...

妄自菲薄一下,我觉得我的“天下无双”之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 更厉害,其它的加密算法全都相当于婴儿级别的,跟本没我的算法优秀。

以下介始我的加密算法,这个加密是可逆的,可以凭密解码数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y=f(x,A,B,C1,C2,D)  形如这样的加密。
这里,x是原数据,待加密内容,y是加密后的内容。
这里,A为我的公司名和邮箱信息(将参与偏移、异或运算),B为我的电话号码(将参与偏移、异或运算),C1,C2分别为第M轮,第N轮的运算是哪种运算方式,D为新增于数据中随机数的位置及特征。 等等。
这里,A为16字节到64字节,B为11字节到32字节,C1为1字节,C2为1字节,D为2字节。
那么我的加密复杂度或者说密钥,也是很大的,以上只是举例,我也可以将我的一幅公司彩色LOGO作为A,这样A就是KB到MB级的。当然,依据实际应用,加密函数也可以扩展为y=f(x,A1,A2,A3,B,C1,C2,D,F)等等,以增加加密强度。

即使你已知相当多条的原文x和对应的密文y ,你也很难从其中反推出密钥A,B,C1,C2,D。

我将我以上的其中具体的加密算法,命名为“天下无双”之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下一步,将研究推出AMO8848KPlus算法,得看大家的支持力度和经费)

这个算法,我称全球第二,有谁敢问鼎第一?欢迎菜农大师来PK,一决高下。

网友:
“天下无双”之超级加密AMO8848K算法  简介在此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1098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