锗材料三极管基本不用了吧?

楼主(2019-09-15):
常用的9000系列,和2N2907等,主要是PNP的管子现在都是硅材料了吧?看了看pdf资料,找不到材料说明。

网友A:
锗材料三极管现在用的是比较少,主要是热稳定性不好,还有漏电流大点,成本高点,但它的高频特性不错

2N2907是2N2222的对管,我印象中是硅管啊

网友B:
用的第一只三极管就锗PNP的3AG1,当时还挺贵,1.04元一只

网友C:
好想找大功率锗管做功放,hifi论坛上有段时间吹复古风,说锗管好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锗材料三极管现在用的是比较少,主要是热稳定性不好,还有漏电流大点,成本高点,但它的高频特性不错

2N29 ...

硅能到几个g够普通用途了   那种超高频不是砷化镓吗  高采样示波器几十个g的ad那种  还有射频芯片  没听说用锗

网友:
高频里面有用锗硅工艺做的管子,算是古老锗管的一种凤凰涅槃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硅能到几个g够普通用途了   那种超高频不是砷化镓吗  高采样示波器几十个g的ad那种  还有射频芯片  没听 ...

看来是你太年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想找大功率锗管做功放,hifi论坛上有段时间吹复古风,说锗管好听

狗P复古,hifi论坛上绝大多数都是没什么电子技术的人,很多老烧也都是经验派,动不动就是堆料和复刻,没有一点新意,吹牛B的又多,没什么意思,HIFI没落得有点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狗P复古,hifi论坛上绝大多数都是没什么电子技术的人,很多老烧也都是经验派,动不动就是堆料和复刻,没 ...

说得在理。况且现在好玩的东西多了去,hifi确实没落了

网友:
二极管还有,1N60就是锗的。三极管估计只能找国产老管了。
也没啥意义,性能没啥长处,穿透电流大,热稳定性差,耐压低。
至于说高频性能好的,您是在搞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你太年轻了

说的是现在!以前用锗管知道  能说几个现在在用的地位重要的锗材料器件吗

网友G:
红外镜头用纯锗做的

还有什么粒子探测也有用大锗片

网友:
以前用锗仅仅是因为锗晶体管容易做,现在不用是因为各个方面都没有优势,锗还是稀有元素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用的第一只三极管就锗PNP的3AG1,当时还挺贵,1.04元一只

印象这么深刻,精确到分都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印象这么深刻,精确到分都记清楚?

当时是老爸带我去买的,元件售价都是精确到分,一只两瓦68K的碳膜电阻0.07元,100P的云母电容0.13元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硅能到几个g够普通用途了   那种超高频不是砷化镓吗  高采样示波器几十个g的ad那种  还有射频芯片  没听 ...

那个是th+demux是几十g,adc还是2g的。安捷伦有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想找大功率锗管做功放,hifi论坛上有段时间吹复古风,说锗管好听

音响界都说电子管的好听,叫啥胆味十足

网友:
关键是用不起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好想找大功率锗管做功放,hifi论坛上有段时间吹复古风,说锗管好听

国产的锗大功率三极管,3AD30, 3AD6 , FT 绝对小于 20KHZ;  这声音能HIFI?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国产的锗大功率三极管,3AD30, 3AD6 , FT 绝对小于 20KHZ;  这声音能HIFI?

再考虑增益,也就能做个导游喊话器,人家还嫌甲类效率低呢。

3AGx,所谓的高频管,fT也就是几M的水平,18M、30M的都得是3AG1FJ之类军工管了。
以及VBE耐压还低,分辨锗高频管还是低频管的办法之一就是串兆欧电阻测反向电压,击穿电压只有1V左右的肯定是高频管了。

网友G:
合金法工艺

炼出宝贝全靠人品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合金法工艺

炼出宝贝全靠人品

网上的故事:
   贵州三线的一个三极管工厂,三极管成品率一直都是50%-60% 的样子(同期上海工厂的成品率是80%-90%)
  有几天生产的三极管的成品率跌到20%, 厂长彻查:有个工人在生产车间吃包子,用沾满油污的双手,去搬运硅棒,污染了材料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狗P复古,hifi论坛上绝大多数都是没什么电子技术的人,很多老烧也都是经验派,动不动就是堆料和复刻,没 ...

兄台你说的太对了,尤其是那些狗屁不懂的,吹什么发烧变压器,什么油浸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想找大功率锗管做功放,hifi论坛上有段时间吹复古风,说锗管好听

好听毛线,国内那帮hifi全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声音好听不是单靠三极管决定的。

我觉得4000元以下的功放还是D类的好听。要听A类就买麦景图和柏林之声。ab类就听DENON的PMA系列

网友:
也就只有hifi怀旧会用到锗管了,这市场太小太小了,并且也太小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那个是th+demux是几十g,adc还是2g的。安捷伦有框图。

泰克要是用2g堆ad  早回家种地了  米国也不会有ad芯片禁运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泰克要是用2g堆ad  早回家种地了  米国也不会有ad芯片禁运了

安捷伦的64GSPS的顶级示波器里面就是一堆ADC板转换,AFE是一片GaAs高速TH芯片,64GSPS速度把数据拆分给多路ADC去做。

ADC没有非常高的,你看到的超高速ADC多数都是通道合并出来的。交错采样,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兄台你说的太对了,尤其是那些狗屁不懂的,吹什么发烧变压器,什么油浸电容的。 ...

能听出来是火电厂的电源,还是水电厂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红外镜头用纯锗做的

还有什么粒子探测也有用大锗片

我记得好像确实有人和我讲过,长波红外的镜头好像现在只能锗做。粒子探测的我就不清楚了。是不是做半导体,锗的纯度要求比硅的低呢,否则怎么锗半导体那么早就推广开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网上的故事:
   贵州三线的一个三极管工厂,三极管成品率一直都是50%-60% 的样子(同期上海工厂的成品率 ...

说实话,我还是怀疑这仅仅是个段子。正常半导体加工前,硅片需要洗来洗去的,一会洗液(似乎是超强酸,和王水有一拼),一会纯化水,有一会氢氟酸的。感觉生产工艺上应该考虑了很多去除中间污染因素。另外如果直接搬的是硅片还有一点可能,硅棒还需要切割才是硅片,硅片出货肯定还需要清洗。搬运这个就能污染实在难以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红外镜头用纯锗做的

还有什么粒子探测也有用大锗片

网上找的锗单晶,都是金属颜色的,心里纳闷为何不是透明的。后来仔细一想,对可见光和紫外光不透明……可是为何红外接收二极管对可见光不透明是黑色的,而锗单晶是金属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安捷伦的64GSPS的顶级示波器里面就是一堆ADC板转换,AFE是一片GaAs高速TH芯片,64GSPS速度把数据拆分给多 ...

是交错采样  早几年普元事件   但是单片应该有10g吧  2g现在不屑禁运吧

网友:
我记得大部分收音机输出部分都是一对铁壳的3AX31,前面用3DG6推。前提是你能找到这种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交错采样  早几年普元事件   但是单片应该有10g吧  2g现在不屑禁运吧

单片确实可能有10g了。交错采样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示波器才会有模拟带宽指标--afe,th和adc输入带宽。要是单通道10gsps那得6bit以内了。

网友:
只知道一些怀旧的电子制作,比如老实收音机,会可以使用老原件,追求所谓的原汁原味

网友:
小时候的3AX31还有一盒,那次拿出来几个用一下

网友:
锗管 vbe低, 貌似0.2 0.3吧, 好像用一节1.5v电池的收音机需要要这种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