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1584短路保护不起作用的原因

楼主(2019-09-15):
如题,使用MP1584有段时间了,24V开关电源供电转5V,从来没试过短路的情况,一直工作良好,最近试短路,发现一短路就炸鸡,起火,从某宝买的两元多的模块短路都没事,很是郁闷。网上查了资料,换了不同的电感,还是不行。电路用的是15uH的3A电感,按照推荐电路设计的,器件都是LC买的,质量肯定没问题。有坛友遇到过吗?

网友A:
我之前有个车充,就是1584做的,有个usb线对外壳短路,插上后直接线就冒烟了,但是车充没坏

网友B:
这个芯片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个车充,就是1584做的,有个usb线对外壳短路,插上后直接线就冒烟了,但是车充没坏 ...

说明电流不是特别大,1584也没有保护,保护了的话应该不会冒烟,我现在的情况是1584冒烟,着火了。为了测试,已经烧了五六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好吧,,没研究过DCDC,它带4.7A的过流保护,不知道算不算短路保护,某宝买的两元的短路都没事,我这个直接炸鸡,起火。

网友C:
MP1584我已经不用了,带电碰他的外围,输出电压会瞬间升高,直接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P1584我已经不用了,带电碰他的外围,输出电压会瞬间升高,直接烧芯片。

那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1584我已经不用了,带电碰他的外围,输出电压会瞬间升高,直接烧芯片。

有没有推荐的呵P2P替换的器件,不知道MP2565、 MP2467可否直接替换

网友D:
MP1584和 MP2565 管脚 一样的,直接替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1584和 MP2565 管脚 一样的,直接替换使用。

感谢。我买几片回来试试看,跟布局是不是也有关系?二极管用的是SS34 电感是15uH一体成形电感,电流3A,调压电阻分别为130K和24k 设定电压5.1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1584和 MP2565 管脚 一样的,直接替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