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个TTL串口可以同时接232和485芯片吗?分时复用正常吗

楼主(2019-09-15):
就是单片机的一个TTL串口,可以分时,使用 TTL ,232,485吗?232和485的芯片是接在TTL上面的,这三种接口,任意时只是使用一种,会有问题吗?会不会被某个芯片吧电平钳住?

网友:
发送引脚没大问题,接收引脚需要接与门,与门再接通讯芯片

网友:
最笨的办法,用逻辑芯片切换

网友:
完全可以的,楼主可以看看下面这个成品,我买了几个用了2年了,很稳定。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6hsqqtd31f

网友A:
没有问题,通讯的接收引脚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没问题,232和485的TX通过一个二极管后接单片机的RX就行,单片机的TX可以直接接232和485的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232和485的TX通过一个二极管后接单片机的RX就行,单片机的TX可以直接接232和485的RX ...

电压不够了把,0.7v不一定认为是低电平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通讯的接收引脚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处理很关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够了把,0.7v不一定认为是低电平把

只是信号而已,电流很小,压降很低,比如用MBR0520,100mA也就0.375V的压降,如果只是几个mA,压降可以忽略,实测5V的单片机,外面串口3.3V的电平经过二极管后正常通信都没问题

网友A:
PCB空间够的话用个与门IC,不够的话就用三极管搭个与门电路出来用,效果一样的,可靠性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信号而已,电流很小,压降很低,比如用MBR0520,100mA也就0.375V的压降,如果只是几个mA,压降可以忽 ...

应该是你说的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空间够的话用个与门IC,不够的话就用三极管搭个与门电路出来用,效果一样的,可靠性也是没有问题的 ...

好的基本了解这个办法

网友C:
我是用二极管的,,还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232和485的TX通过一个二极管后接单片机的RX就行,单片机的TX可以直接接232和485的RX ...

这样接的发现不行,主控不断的收到0000000000000000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二极管的,,还没发现问题,

14楼我的电路,不断收到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空间够的话用个与门IC,不够的话就用三极管搭个与门电路出来用,效果一样的,可靠性也是没有问题的 ...

14楼我用的这个,不行,主控不断收到00000000000

网友:
485和232芯片的输出端用个BAT54搭个与门接入MCU的RX引脚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接的发现不行,主控不断的收到0000000000000000的数据

连三极管都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楼我用的这个,不行,主控不断收到00000000000

你这电路就不对啊,这样的RXD根本就拉不到低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就不对啊,这样的RXD根本就拉不到低电平的

为啥,难道去掉三极管?

网友:
4148的压差差不多就有0.7v了,已经在TTL低电平的临界点上了,再加上Q3的压差又有一点,你的 UART1_RX 的低电平电压基本就不可能拉到0.7v以下,所以这个电路实际是不可用的

网友:
去掉三极管 也一样不可靠,因为你的二极管不是理想器件,要考虑二极管的实际电压降,这个电压降的参数在器件手册里面都有介绍的

网友:
4楼给你的链接买一个拆了看看就好了,我印象种用的是门电路切换,4个接口随意收发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