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刷直流电机软启动硬件怎么设计

楼主(2019-09-15):
有要求用硬件ic搭建pwm软启动器,有什么设计方案可以推荐吗

网友:
有刷电机启动是个难题,电流很大,小电流压根不启动。根据经验,最好做成恒功率驱动,低电压大电流,高电压小电流,要不然根本带不动负载。可以考虑对输入电压电流采样,做好短路保护,pwm dcdc注意mos内阻和电感dcr。

网友:
二楼大神提了好多专业术语,能否详细说说?

我之前用MCU做PWM,从窄波开始启动电机,慢慢加大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