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CAN通讯,有偿需求软硬件方案。

楼主(2019-09-15):
现有一个小型CAN总线通讯方案。总线中有最多16个节点,现在只使用8个。
每个节点之间每包数据量小于1024个字节。
要求:
1,每个节点都可以做主机发送数据,要分开广播发送或点名(多个ID同时)发送。
2,因为所有节点使用的单片机都是STM32F4系列,所以相关CAN代码要能通用。
3,我们原有的代码使用了UCOS.可以提供一个任务专做CAN通讯。
4,通讯线距离没超过3米,要求通讯速率1M.
5,数据中大部分是浮点数据,需要解析出来到数组里,提供上层开发使用。

网友A:
供参考:CAN的数据量是每包8字节,CAN-FD的是64字节。

网友:
这个方式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说明白通信频率是多少?

网友:
只能分包,在extend id上下功夫,区分包,至于定点和广播两种方式,也可以用扩展id实现。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只有四个can节点,一主多从,主命令分为广播或定点。数据量最多5个包,使用id区分是哪个包。

网友:
可以用ISO15765-2网络层协议

网友:
自定义协议,想怎么玩都可以

网友:
这个就是制定一个合理的协议就没问题吧。应该不涉及硬件。

网友B:
好奇一下,第4点:通讯线距离3米以内,通讯速率1Mbps的,用什么线材

网友:
需要一个网络层来进行分组,这是最低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一下,第4点:通讯线距离3米以内,通讯速率1Mbps的,用什么线材

1M不是可以跑40m么?3米随便拉根屏蔽线都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一下,第4点:通讯线距离3米以内,通讯速率1Mbps的,用什么线材

用高速收发器,跑4M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CAN的数据量是每包8字节,CAN-FD的是64字节。

现在用CAN-FD的多吗?我都还没见到...据说宝马车上有用...

而且芯片价格也贵啊

楼主(2019-10-22):
本人对CAN没有玩过。对协议方面也具体也不懂。是在找个方案伙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对CAN没有玩过。对协议方面也具体也不懂。是在找个方案伙伴。

是不是只要做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只要做软件

是的。只需要把通讯部分的软件调通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大概心里价位多少

网友:
CANOPEN 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D:
我跑1M经常丢包,500K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跑1M经常丢包,500K就没有,

跑1M对你通讯电缆等等都是有要求的,不然勉强能跑也非常容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