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收到了,烧了个例子里面的bin文件进去秀一下

楼主(2019-09-15):
看没人发,我就先秀一下了。

操作起来很方便,方向建按住上不放,然后按一下reset,电脑里面就会出现一个U盘,然后把BIN文件拖进去,单片机就会重启。
但是我发现,烧了程序后,按reset键后也不会重启成功,要断电之后再上电才会重启生效。

这个转接板的VSYNC, HSYNC等线都是通过另外一根4PIN的延长线来驱动的,所以这个屏会出现一些闪烁的白线,用手摸下调整下白线就会消失。
然后例子很简陋,刷图速度很慢,图片刷新出来是看得到刷屏的,估计显示总体花了100ms的时间。只是能验证硬件的好坏。

我这边使用的时候,一开始把屏幕插反了,但是没有烧坏。就是现在板子运行的时候1分钟,开发板就会很热,芯片也是稳稳的,一副很耗电的样子,也不知道跟一开始插反了有没有关系。

楼主:
照片是用三星S8拍的,晚上灯光效果不好,还开了闪光灯,拍出来效果很差。其实这个屏幕显示效果很漂亮。

网友:
照片严重变形了

网友:
嗯,tiky家的美女图虽然有点古老了,但是经典啊
店主家的IPS我收藏了几种尺寸,几年过去了
没仔细看,DEMO板都换自己处理器了

网友A:
       谢谢你的买家秀,这款屏的色彩质量,应该很多客户收到都会觉得惊艳,上面用的保护膜都比别人的偏光片贵(保护膜太好了,有的人以为没保护膜,看来在制造的时候应该人为加几个气泡进去才行)。这个芯片在运行RGB屏时是有点发热,因为RAM在高速刷屏,但是在同类产品中,算是发热比较低的了。你买的这个屏的转接板是去年设计的,背光用了3.3V,升压很起来点累,新的转接板,设计上都支持双电源的了,用一个电阻选择3.3V或者是5V。板上是用线性降压,主要是这个背光升压耗电,把AMS1117拖热了,再传到芯片旁边,就显得稍为热一点了。
        屏插反一般不会烧的,现在的芯片设计保护都相对较好了。只要能显示画面,都不会烧的。
         另外,有一个emWin的例程,可以刷上去看看。那个复杂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买家秀,这款屏的色彩质量,应该很多客户收到都会觉得惊艳,上面用的保护膜都比别人的偏光 ...

我去,你背光有这么大功率?估计顶多1w了,算下来区区300ma。。我点at050tn43 v.2都用二级升压,没办法,一级电压打不上去。

网友:
我拍的套件屏不知道带触摸不

网友:
我是正常接的,  发热摸了下,是有点热。 可能电流大吧

网友:
看到电话,我以为是妹子的电话呢!!

网友:
能JTAG或者SWD了吗?  犹豫着,如果能, 就下菜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你背光有这么大功率?估计顶多1w了,算下来区区300ma。。我点at050tn43 v.2都用二级升压,没办法, ...

我们的工程师在液晶屏制造的时候就把这个电压做低了,用不着二级升压,目前新出的转接板用5V的,就算比这个更大一点的5寸屏,发热也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工程师在液晶屏制造的时候就把这个电压做低了,用不着二级升压,目前新出的转接板用5V的,就算比这 ...

是的,5V到15V以内都不需要二级,超过15V最好有二级,要不然效率显著下降。

楼主:
我靠,这个屏上面还有保护膜,完全没有看出来有保护膜啊!那要是撕掉膜了屏幕效果岂不是更好。

网友C:
屏是带触摸的吗?这一套花了多少钱?

网友:
是啊,上面有保护膜的,没人为加入气泡,有的买家以为我们的屏连膜都没有的,还给给个不好的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是带触摸的吗?这一套花了多少钱?

唯一的瑕疵了,就是没有触摸,这一套100块钱左右。

网友:
手机不错,不过灯光不合适,有反光点,自动测光肯定不准罗

看描述屏显示效果不错,也想搞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工程师在液晶屏制造的时候就把这个电压做低了,用不着二级升压,目前新出的转接板用5V的,就算比这 ...

商家再给这些屏找个工厂做些铁框,就更好了,后面做产品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唯一的瑕疵了,就是没有触摸,这一套100块钱左右。

按照方法操作,电脑端提示要安装驱动,看不见盘符是个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方法操作,电脑端提示要安装驱动,看不见盘符是个啥意思

不需要装驱动啊,应该就是标准mass storage驱动。我自己电脑的USB 2.0插了也是一个黄色的提示显示驱动安装失败。然后我换到USB3.0的接口就正常。你换个USB口试试吧。板子上面还有个电源开关

网友:
这种芯片来做RGB驱动是挺好的,唯一的担心就是怕货源不稳定了

网友:
我也入手了一块,带电容触摸的,显示效果很好

网友E:
屏是超级漂亮。芯片发热不算大,31°室温,用热像仪看,芯片大概43°,有一部分热量还是旁边的1117传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买家秀,这款屏的色彩质量,应该很多客户收到都会觉得惊艳,上面用的保护膜都比别人的偏光 ...

哪款屏是你说的这个,这么好吗?

网友:
就是搞活动的这款,商品编号TK043F5507,产品型号TK043F3211

网友:
大家如果想要触摸的,可以选用TK043F5506,我已经交待客服论坛过去的都给同样的优惠。晚点我看工程师做好ucOSIII的例程也发上来,还有这个屏的速度测试例程

网友:
我的还没发货

网友F:
版主,我照楼主的方法做了,出现了一个盘,7.96M,把TK499_LTDC.bin放进去,这个盘自动消失了,4.3寸背光也没了,你能不能做个视频给我们演示一下,另外keil下如何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是超级漂亮。芯片发热不算大,31°室温,用热像仪看,芯片大概43°,有一部分热量还是旁边的1117传过去的 ...

1117的温度应该是背光带来的,芯片自身温度不高,我跑emwin例子测试。

网友:
LZ 测试下程序速度什么的。 我看这个芯片上面框图,感觉程序是在外部SPI Flash 。 应该是复制到SDRAM来执行的。 但是却没有看到 I-Cache 和 D-Cache 的身影

网友:
好奇的问一下 51 和 52脚是不是SWD引脚,我自己重新画了一版,把这个当SWD接口加上去了

网友G:
我一看到照片是晚上用手机拍的,就重新进来看了一下,哎,我这理解有问题,我以为是那个美女是楼主拍了放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我照楼主的方法做了,出现了一个盘,7.96M,把TK499_LTDC.bin放进去,这个盘自动消失了,4.3寸背光也 ...

1. 先烧录 bootload。bin, 左键 + reset,
2. 上键+reset, 然后烧录应用程序,

楼主给的出厂boot应该有问题, 我第一次也是直接烧录 app, 不能显示,重新刷下boo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我照楼主的方法做了,出现了一个盘,7.96M,把TK499_LTDC.bin放进去,这个盘自动消失了,4.3寸背光也 ...

1. 先烧录 bootload。bin, 左键 + reset,
2. 上键+reset, 然后烧录应用程序,
按这做了之后,屏显示黑屏,这是为何

网友:
你关电再开一次,你的bootloader能烧,应用程序也能烧,说明MCU工作是正常的,另外,配的有几个例程,你的屏如果是电容触摸的,请烧对应有触摸的例程。

网友(2020-01-17):
引用 网友G:
我一看到照片是晚上用手机拍的,就重新进来看了一下,哎,我这理解有问题,我以为是那个美女是楼主拍了放进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