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打击版权,是否可以通过虚拟桌面来绕过?

楼主(2019-09-15):
公司几年前被AD要求买了一套正版,去年又被AD要求买了一套。
今年AD又找上门来,说我们有用盗版。还要我们买。
前前后后,软件费用就花了30多万。
这是没有头的贼船,是否能够通过劳动群众的智慧解决掉。
公司目前用到AD公司的人也不超过6人,
我想是正版软件安装在服务器上面,开发人员通过类似远程桌面登入,进行专业软件开发。
不晓得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有没有成熟的方案推荐?

网友:
你们已经花了几十万了
还不如再花个几万找专业的人给你部署一下

楼主:
没有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方向!

最简单的,ad虚拟机物理断网,只用vmware自带的vnc连接,打死也不可能传出去一个字节。

网友:
放虚拟机里呀,虚拟机不装网卡
我见过小公司这样用的,也没有太多不方便。

网友A:
我跟你说,我的思路是反过来,需要性能的放在实机上,但是不联网。要上网的又不是很吃性能的放在虚拟机上,虚拟机联网。

网友:
防火墙设置 禁止出栈 不可以吗?

网友:
配好点的电脑,跑虚拟机,啥软件版权都不用去操心了

网友:
你都花30w了,,,怎么不找软件公司,破解干净那个~~~~

网友:
要用AD的专门配一台电脑,没网卡的。

网友B:
都花30多万了,就不能花6万块,买6台不联网的电脑,那配置杠杆的,做事逆向思维呗,不行买6台笔记本,来查随时拿走

网友C:
最终不用才是王道,好软件也让国内代理商钓鱼、恐吓式营销给搞怕了

网友:
又不是同时用,买浮动licence

网友:
装在虚拟机上,把虚拟机网络关掉,绝对不可能被查到了

网友:
买几台高配置台式机,1万一台都花不了,装在虚拟机里。就算上门来查也找不到。

网友:
就是买单独电脑啊,花那钱干嘛,惹一身骚,还一辈子甩不掉

网友:
下决心换个软件吧。老这样不是个事情的。

网友D:
曾经有个人给我推荐过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服务器+软件的形式,号称可以扩展需要license的软件数量,说是有matlab等成功应用案例。

网友:
ad可以在一个服务器上面装证书,局域网内用的时候申请证书。如果两个证书,就可以两人同时用。6个人用一般足够了。

网友:
不是公司的应该不会查吧,买台电脑送开发员,归他个人所有,不知道这样能否规避

网友E:
想必这就是微软能够一统天下的原因吧,其他的系统都只能在自己一亩三分地挣扎。

网友:
30多万都舍得花,都不下定决心换一套正版的PADS.

网友:
装AD的笔记本,从来没联过网,来查,笔记本就收起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都花30多万了,就不能花6万块,买6台不联网的电脑,那配置杠杆的,做事逆向思维呗,不行买6台笔记本,来查 ...

真来查时,你是没有时间拿走的,它们会联合司法警察直接上门封设备检查的。

网友:
这就是无底洞,买了一套又一套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说,我的思路是反过来,需要性能的放在实机上,但是不联网。要上网的又不是很吃性能的放在虚拟机上, ...

我也是开机只需5秒的拆了网卡,上网只用联想破笔记本就够了

网友:
物理断网啊,粗暴,有效

网友:
不过它既然盯上了你,就不会放掉这块肥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个人给我推荐过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服务器+软件的形式,号称可以扩展需要license的软件数量,说是有 ...

matlab还用这么费事………

网友:
有些版权控制软件,license不允许远程桌面方式用,比如非浮动license的matlab,allegro……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来查时,你是没有时间拿走的,它们会联合司法警察直接上门封设备检查的。 ...

买一台服务器装6个虚拟机断外网  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服务器藏哪   另外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能上门断公司服务器么断服务器可能造成公司重大损失

网友:
自己的东西被抄就大骂爹娘,自己用起盗版起来一个比一个精明。

网友H:
换kicad吧,一两个星期就切换过来了

网友:
换kicad吧,双层板感觉比ad好用,库比ad全,ad模块不少大多人用不到

网友:
不联网,AD是否就找不到你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一台服务器装6个虚拟机断外网  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服务器藏哪   另外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能上门断公司服务器 ...

这么干的公司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来查时,你是没有时间拿走的,它们会联合司法警察直接上门封设备检查的。 ...

会联合司法警察直接上门封设备检查的,这太可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必这就是微软能够一统天下的原因吧,其他的系统都只能在自己一亩三分地挣扎。 ...

其他的系统,你说的是苹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终不用才是王道,好软件也让国内代理商钓鱼、恐吓式营销给搞怕了

国内代理商钓鱼能提成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kicad吧,一两个星期就切换过来了

确实,换KICAD还行,我转换过来后,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
6个人培训好,软件装笔记本上,公司研发区域加门禁。就算是带人上门查封设备,笔记本也很容易转移的。实在不行做好资料备份,必要的时候破坏电脑

网友:
花一星期培训 kicad,一劳永逸

网友:
虚拟机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