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抄板框精度问题?

楼主(2019-09-16):
最近搞了台爱普生XP-245的打印机(带扫描仪的),试着用它来抄板框,当扫描板子的的时候总发现测量出来的误差总是相差1mm--2mm  很难做到真真的1:1,不知道这究竟的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扫描仪的扫描精度不够高,还是我的操作上有问题。试着修改了扫描的分辨率也还是一样,只是发现清晰度有变化而已。不管板子扫描时候怎样放置到扫描仪,水平倾斜放置,测量时都一样有误差

我 的操作步骤:先用扫描仪扫描-----在用抄板软件导入扫描好的图片-----在用Quickpcb软件小尺子测量

网友A:
扫描时顺带XY轴放两把尺子,扫描后再PS里缩放下就是了,
或者是否PCB上还有元件之类,得完全和玻璃接触上

网友:
原来做过一个项目,就是用扫描仪来输入,国产的就必须横平竖直的放,后面选佳能的就可以随便放,两个方向的精度都很高。

网友B:
类似相机一样,在远端有畸变。需要后期修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类似相机一样,在远端有畸变。需要后期修正。

cis的扫描仪几乎不会有畸变。就算有,A4米随便做到20um以内,没啥好较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s的扫描仪几乎不会有畸变。就算有,A4米随便做到20um以内,没啥好较真的。

我查了这台机器的参数,它就是ciS的  但是还是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时顺带XY轴放两把尺子,扫描后再PS里缩放下就是了,
或者是否PCB上还有元件之类,得完全和玻璃接触上 ...

这个也是个办法!试试看

网友:
2000年左右,编过一个软件,PCB扫描转PROTEL 99,
试了几种扫描仪,尺寸都不准,都需要后期缩放。

网友:
扫描完后必须用ps修正才好,不能偷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这台机器的参数,它就是ciS的  但是还是有误差。

看误差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个很重要。

cis的误差主要就是皮带,皮带拉紧和松就不一样。可以扫描N张,用beyondcompare看看是否能对齐。

还有就是最好利用中段来扫描。

网友:
之前用扫描仪炒过一个板框  感觉有一定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