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实事要紧,发个24位整数Sqrt算法,误差+-1(工程24位足矣)

楼主(2019-09-16):
RT,干实事要紧,少吹牛皮。

全流水线设计,支持每周期喂一个24位无符号数(000000~FFFFFF),28周期后出来Sqrt,可以用于图像Lens Correction,等变换。误差+-1,因整数计算有精度损失,没有加小数点补偿,牛顿迭代时会丢尾数。

全流水线模式在S6大概可以跑到200MHz吧。毕竟28级流水线。如果去掉所有posedge clk_i,则算法退化成组合逻辑,在S6上约能跑到15MHz。

设计理念也很简单,第一级是猜根——根据最高位位置猜近似根。然后跟两级牛顿迭代。算法经过matlab精度测试和000000~FFFFFF逐个仿真测试。如果要精确根,可以自己试试把输入变成20.4等定点小数,结果相应变换为10.2定点小数,应当也能直接用,因为定点本身就是等比例缩放的。

网友:
好东西!我原来还在尝试1+3+5+7这样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全流水线模式在S6大概可以跑到200MHz吧。毕竟28级流水线。如果去掉所有posedge clk_i,则算法退化成组合逻辑,在S6上约能跑到15MHz。”

请问您是如何评估这个可以跑到200MHz,或者15MHz的?
小弟对这个方面不了解,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 [抱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全流水线模式在S6大概可以跑到200MHz吧。毕竟28级流水线。如果去掉所有posedge clk_i, ...

你跑一遍PR就知道能跑多快了。

网友:
空谈误事,实干兴家,想跟楼主学fpga

网友B:
lut用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ut用了多少?

几百个吧。忘了。

网友:
有没有求反正切的

网友:
突然想起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367145-1-1.html

楼主:
正反切目前我没需求,不过反正反切倒是弄过,用cordic解TOF相机数据时用。没做出来,因为需求不急。cordic需要迭代多次,比如你要求atan(x),要做到12位精度,那么你就得迭代16轮。好在只要+-法,cordic不需要*/。

貌似以前做过,atan,cordic结构,不过没仿真过,是解TI的OPT8241用的,也没上过板跑过,而且要一次输入四个相位的数值:

当然这个也是纯流水线的,面积不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