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一个铝材料及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9-09-16):
因为,首次选用铝材,采购及加工都不熟悉,假设需要如图所示材料50套,用什么方法是最佳获取途径。
如果能从TB上选购,且店家可以代加工最好。

简单要求:
1.0.2mm的铝箔(纯铝),TB上有购,但暂未能找到代为裁剪的,及开孔的。
2.右边的铝条(纯铝,铝合金都可以,空心的更佳),用机器折湾出来,还是得从铝板上切割出来?或
 是用两条直条再焊接?量要大的什么级别就可以定制?
3.卖家都不能代为加工的话,是不是找个机加工的作坊就可以搞出来,估计加工费要去到多少?

实在不太懂,请有经验的朋友们给出建议或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个肯定是冲压吧

网友:
第二个应该通过进一步简化设计利用现有材料实现,比如铝方管或者角铝。

网友:
直接激光切割成,回来后自己修磨毛刺

网友:
量小累死狗,第一种直接将将铝箔粘在基板上用CNC铣,第二个用铝条或铝板裁成铝条然后折弯,加工。量大直接开冲压模和挤压模。

网友:
几十套用线切割加工,标准快捷

网友:
5MM厚的铝条,  还要钻孔5MM,  我想知道让人怎么钻出来。

网友:
第一个可以把薄铝板用真空吸附工作台吸住再用雕刻机加工,量少开冲压模具不合算。
第二个建议用铝管来焊接,再用雕刻机+台钳夹住来铣孔和铣去焊接的凸起焊材。弯管会造成折弯处凹陷和凸起,弯板会造成折弯处撕裂和凸起,最后都要去除凸起和电焊填补。

网友:
薄板水到或者激光,第二件建议CNC,那么厚折弯不好弄的。发图给TB,他们会根据自家厂子的实际情况去指定加工工艺。
PS : 为何要在转角处打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