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开关电源输入交流变成半波,功率衰减怎么估算?

楼主(2019-09-16):
外购的25W、12V输出开关电源,用于三相四线交流输入场合、要求其中任一相有电设备就得工作,所以三相各经一个二极管进开关电源,但这样进开关电源的波形只剩半波,如果三相都有电还好,如果只有一相有电,只有半波进开关电源、对开关电源来说功率肯定有衰减,那么怎么估算25W的开关电源功率衰减多少呢?

网友A:
和这个没关系吧,功率应该是输出电压X输出电流,如果只有一相有电,输入电压肯定减小了,输入电流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没关系吧,功率应该是输出电压X输出电流,如果只有一相有电,输入电压肯定减小了,输入电流增大 ...

110V 的全波,和 220V 的半波,虽然有效值一样,但实际使用还是有差别的吧?

网友:
你开关电源是有输入电容的呀,一相,两相,三相各有电,输入电容的电压肯定不一样,你这需要保证这个电压在开关电源的输入范围就行了

网友A:
你说的“对开关电源来说功率肯定有衰减”这句话我认为不对。如果一相可以提供的功率远大于开关电源的满载功率,你这句话就不对了

网友:
设计良好的开关电源(裕量足够)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开关电源来说功率肯定有衰减”这句话我认为不对。如果一相可以提供的功率远大于开关电源的满载功 ...

理论上如果输入端的电解电容足够大,确实不应该存在衰减的问题,,,但实际上不可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如果输入端的电解电容足够大,确实不应该存在衰减的问题,,,但实际上不可能吧? ...

确实会掉功率,就是因为开关电源的高压电解容量设计的是在桥式整流状态下的,如果只剩半波,按普通国产的电源来说,在最低额定输入电压时,大约按额定容量的1/4左右。

如果成本要求不是太严格,你可以用三个开关电源,分别接A/B/C相,输出再并起来。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这么小功率开关电源都是反激结构,对输入电压并不敏感,计算也是按最小RMS直流计算的。少的半波输入电解电容放电会顶起来,RMS 也是大于最小值的,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会掉功率,就是因为开关电源的高压电解容量设计的是在桥式整流状态下的,如果只剩半波,按普通国产的 ...

我买的正品明伟、85V就能工作的那种、用在220±15%的场合、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