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锂电池容量,内阻检测仪

楼主(2019-09-16):
想组一个13串电动车锂电池组,手上没有测容测阻的设备,求推荐一个,便宜家用的,不是经常用,半成品也无所谓,但最好还是有外壳的

网友A:
有点醋,买大闸蟹的节奏。
便宜的用来测容量的成品电子负载可以选KP184,他也有内阻测试功能,但是测的是直流内阻。一般电池内阻指的交流内阻,需要再买个四线电池内阻测试仪,手持的200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醋,买大闸蟹的节奏。
便宜的用来测容量的成品电子负载可以选KP184,他也有内阻测试功能,但是测的是直 ...

哈哈,大哥比喻的对,多年的电工职业坏毛病,特别这种易爆产品,不过自己这关检测,还真不敢用
感谢推荐!

网友B:
YR1030,YR1035,玩电池的都用这个。

网友C:
测容量如果不是真正充放电循环,测准很难,测内阻的就多了,我买的YR1030的感觉还不错,一年半前229买的,卖家很多,新款的外壳变圆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大哥比喻的对,多年的电工职业坏毛病,特别这种易爆产品,不过自己这关检测,还真不敢用 ...

某宝上进口品牌电池假货多,随随便便就能买到松下电池印刷好的热缩膜。
建议还是从可靠渠道购买。一般电池厂家出货都是分选过的,只要购买同一个包装的就行。自己在分选耗时耗力,感觉没必要。

网友C:
当时也是自己组电动车电池组,2000mah的18650,10并14串,足量的48V20H,自己做过了之后,建议还是买成品吧,花的时间还不如去搬砖挣钱都够买2组天能或超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R1030,YR1035,玩电池的都用这个。

谢谢老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容量如果不是真正充放电循环,测准很难,测内阻的就多了,我买的YR1030的感觉还不错,一年半前229买的, ...

是否电池分组只需要测内阻就行,然后用同品牌组成模块?这样每个单组容量差异不大吗

网友D:
NITECORE  UM4  我用这个充18650和镍氢,有内阻功能。大容量的内阻超低的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进口品牌电池假货多,随随便便就能买到松下电池印刷好的热缩膜。
建议还是从可靠渠道购买。一般电 ...

主要是铅酸改锂电,出于安全考虑,我严格控制了电池组容量,单次充电只需要能跑10公里就足够了(送小孩子上下学用),每天一充
咸鱼上有不少新能源拆车的18650电池组,我感觉用这种假货风险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也是自己组电动车电池组,2000mah的18650,10并14串,足量的48V20H,自己做过了之后,建议还是买成品吧, ...

大哥,你这个10并太大了 ,我准备搞2并或者3并就够用了,相当于一个大的充电宝,安全第一啊,市面上买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TECORE  UM4  我用这个充18650和镍氢,有内阻功能。大容量的内阻超低的测不出来 ...

哦,那看来只能测试容量型锂电,不能测动力锂电

网友E:
用铁锂吧,三元私人自己组太不稳定,着火风险高,铁锂就不容量起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铅酸改锂电,出于安全考虑,我严格控制了电池组容量,单次充电只需要能跑10公里就足够了(送小孩子 ...

厂家出厂分组标准一般是每个电芯见容量差20mAh以内,电阻差3mΩ以内,电压差5mv以内。

电芯的一致性并不决定安全性,只是因为水桶效应决定整个电池组容量和寿命罢了。

个人觉得买新能源车上拆的电芯自己组,还不如直接买成品电池组来的可靠。
拆机电芯有点焊疤,二次点焊不可靠。很多都是测试车上的电池组,不知道经过怎么样的摧残。

买大品牌成品电池组就算出了事还能找厂家赔钱。一般大的电池厂都有参保产品责任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那看来只能测试容量型锂电,不能测动力锂电

自己用还是安全一些,最差也要上铁锂。

我自己组的3组都用的是钛锂。买好点的保护板可以看到容量。

内阻貌似也有保护板可以测到,但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铁锂吧,三元私人自己组太不稳定,着火风险高,铁锂就不容量起火。

铁锂都是一坨坨,体积比较大,我是打算做成电池包形式,方便携带充电,轻便,控制了电池总容量,应该相对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出厂分组标准一般是每个电芯见容量差20mAh以内,电阻差3mΩ以内,电压差5mv以内。

电芯的一致性并不 ...

好的,我好好考虑一下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还是安全一些,最差也要上铁锂。

我自己组的3组都用的是钛锂。买好点的保护板可以看到容量。

谢谢,看来我得重新研究一下铁锂,综合评估下利弊

网友D:
如果有好点的电压表,内阻可以用放电法测,接两个不同的负载测电流电压,看断开时电压回弹。可以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好点的电压表,内阻可以用放电法测,接两个不同的负载测电流电压,看断开时电压回弹。可以算出来 ...

这个就没必要折腾了,上面坛友推荐的YR1035不错,4线测电阻还是准很多,没什么意外就买这款了,不贵,200多点,居家常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好点的电压表,内阻可以用放电法测,接两个不同的负载测电流电压,看断开时电压回弹。可以算出来 ...

这样测出来的是直流内阻。我2楼写的那个型号的电子负载就是用的你说的方法进行测试的,和后来买的四线交流电池内阻测试仪测出的结果偏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这个10并太大了 ,我准备搞2并或者3并就够用了,相当于一个大的充电宝,安全第一啊, ...

建议你至少搞个4-5并,冬天容量下降大,用的时间长点也有衰减,而且锂电是说没电就没电的,可不像铅酸还能赖着骑会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出来的是直流内阻。我2楼写的那个型号的电子负载就是用的你说的方法进行测试的,和后来买的四线交 ...

这个有点不明白了,请教一下。

直流内阻大,一方面说明电量少了。比较电池满电状态下的内阻趋势可以看到电池寿命老化情况。

正常使用不都是直流内阻有参考意义吗?测量交流内阻的意义在哪?

也试过用交流注入法测内阻,与直流法差别是比较大。除了测量方便不需要大电流放电外有还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不明白了,请教一下。

直流内阻大,一方面说明电量少了。比较电池满电状态下的内阻趋势可以看到 ...

这个我倒是不是太清楚,但电池厂出厂参数都是用的交流内阻作为标准的,我主要用于进料检验时可以和厂家的测试方法一致。
按理说直流内阻更能体现电池的性能。但直流测试法应该会受测试电流影响比较大,放电电流越大的时候电池极化作用越明显,测的直流电阻越大。
我想应该是不同容量电池很难统一用相同的测试电流。所以才选用了交流电阻作为参数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倒是不是太清楚,但电池厂出厂参数都是用的交流内阻作为标准的,我主要用于进料检验时可以和厂家的 ...

受教了,你说的电流统一标准这个原因估计就是真相了

网友:
这个测内阻不是按物理上来测就好么,电工自己动手,手头的万用表,固定电阻值的功率电阻,开关一个,测一下开路电压,然后带载电压,一算不就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