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584工作出问题

楼主(2019-09-16):
之前一直用MP1584工作很稳定,但是最新做的板子上面用了两路MP1584,一路工作完全正常,另外一路当负载很小时工作也正常,但是当负载很大(在最大功率范围以内)时就出问题,造成ARM工作不正常,这个1584是12V输入,5V输出;5V输出会转成1.2V,3.3v给ARM供电,但是用示波器量输出5V是正常的,测不出跳变过程,附上PCB图和原理图

网友:
1584底部焊接了么

楼主:
没有留焊盘,那只是散热用吧,也不是地吧

网友A:
我怎么没看明白,不是说有问题吗?怎么又说示波器测量5V正常?还有跳变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看明白,不是说有问题吗?怎么又说示波器测量5V正常?还有跳变过程? ...

我也很觉得奇怪,用示波器确实是测不出来电压有大的跳变,只是有点纹波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很觉得奇怪,用示波器确实是测不出来电压有大的跳变,只是有点纹波而已; ...

那你怎么怀疑是这个电源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怎么怀疑是这个电源问题呢?

因为我板子上有2路1584电源芯片,把其中一路电路中的电感去掉,再把另外一路的输出电压接到这一路的输出电压上,整个工作正常;反过来操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B:
底部焊盘还是建议要连接上,不然电流大的时候芯片会直接过热保护的。

网友:
对这种电源IC。底部焊盘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部焊盘还是建议要连接上,不然电流大的时候芯片会直接过热保护的。

好的,多谢多谢,之前也是都有的,这次忘了,现在把这个电源芯片的封装改成带底部焊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