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池设备需要做硅胶防水,请教是否可以带电状况下操作

楼主(2019-09-16):
有个带电池的低功耗传感器,外壳上工艺已做防水处理,但是由于安装工艺不规范导致设备漏水
所以像学习洗衣机的主板那样采用PU 灌封胶进行防水,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设备在上胶之前设备一直供电着的
那么请教大家,电池板一直供电着的状况下,进行灌胶处理是否可行?会不会有短路等状况发生?
谢谢大家

网友A:
胶水本身没问题 , 灌的过程中会不会被碰到铁壳之类的就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水本身没问题 , 灌的过程中会不会被碰到铁壳之类的就要注意了,

产品是采用塑料外壳,
我担心的问题是,液态胶水在电路板上会不会导电的?
因为电路板是带电的,功耗是很低,几个uA

网友:
会不会导电,万用表测一下胶水不就知道了

网友:
放心,带电灌封没问题。我们用卡夫特的环氧树脂灌封。

网友:
就是要小心胶或其他施工物料的绝缘电阻,会不会产生漏电流。低功耗就废了。

网友:
能不能加个跳线,灌封完再上电工作。

网友:
故障指示器都是这么灌胶  毛线问题都没有,主要需要你产品稳定,灌胶了很难修的

网友:
道康宁的A,B混合胶,试过可以,单组份的3145RTV,有时刚涂上不干燥导致电路不太稳定,但是不会损坏电路,等硅胶干了就好了。

网友B:
最近做现场,发展一个厂家用的密封胶挺好,无色透明,硬压有弹性,用改锥硬翘可以弄碎,这样好处是不影响检修,但是不知道叫做什么名字,有空上传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做现场,发展一个厂家用的密封胶挺好,无色透明,硬压有弹性,用改锥硬翘可以弄碎,这样好处是不影响检 ...

led灌封用的硅胶

网友:
仅仅是胶没干的时候会有轻微的漏电,干了就好了,不会影响传感器的出厂质量

网友:
注意接插件不要碰上硅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