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调压方式来驱动无刷直流泵”的芯片或者办法?

楼主(2019-09-16):
最近有个项目,要使用无刷叶轮泵,但是这个泵是不带调速的,只有2根正负线.(电压12V、功率10W)(单向旋转)

店主所说这个电机是无刷电机,要想调速只能使用调压的方式来驱动(4V~12V),不能用PWM来调速.

想了几个办法不知道靠谱不靠谱,特来请教资深前辈.

办法1:使用可编程DC-DC,可以程控调压的芯片直接驱动电机,找了一圈貌似MPS做的有,但是不好买

办法2:使用分立器件MOS管+电感+滤波电容+电流反馈,搭个恒流BUCK电路,来驱动这个电机

办法3:使用DAC + 晶体管 来驱动电机

当然有专用芯片更好,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估计是这类电机内部已经带驱动了吧,所以外部只需要提供电源就行。
如果真是这样,那直接用DC-DC的调压电路,输入电源在15~24V,输出可以在4~12V范围内调整, 电源芯片选择电流在3A左右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类电机内部已经带驱动了吧,所以外部只需要提供电源就行。
如果真是这样,那直接用DC-DC的调压电 ...

就这种电机,内部自带的有驱动。我也想直接用DC-DC来驱动,只是没找到合适的芯片,大神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确定是无刷电机?好像很小呀。不会是有刷电机串了个二极管吧。

一般泵类设备用到无刷电机的,体积相对比较大。小体积的直流刷电机,看到的是外转子的多

某宝上 搜索 “ 开关稳压 ” 或者 “ 开关稳压芯片 ” 有现成的模块买,自用的这个最省事。有些可调电源做成电源适配器的样子,这种移动式的好看一些。更低成本的有裸板。如果是批量用的,可以买个模块板回来,用得好再直接 Ctrl + C

网友B:
搜索 MP1584 或 MP2307 或 LM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 MP1584 或 MP2307 或 LM2596

看来用DC-DC是比较推荐的方式,我打算用模拟开关+精密电阻来切换输出电压,输出电感计算要花点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用DC-DC是比较推荐的方式,我打算用模拟开关+精密电阻来切换输出电压,输出电感计算要花点时间。 ...

若是可以直接用电位器控制倒是简单,许多模块都带了电位器。
想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就把电位器换成数字电位器。
即然用了单片机,那么开关电源芯片就可以省了,直接用单片机PWM控制MOS管来做,ADC检测输出电压,PID调节电压,大概可以叫“数字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可以直接用电位器控制倒是简单,许多模块都带了电位器。
想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就把电位器换成数字电位 ...

这个项目没要求无极调速,只有几个档位,想懒省事用模拟开关加精密电阻,调整输出电压就可以了。
分立器件搭出来还要PWM+PID来调整比较费事点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项目没要求无极调速,只有几个档位,想懒省事用模拟开关加精密电阻,调整输出电压就可以了。
分立器 ...

只有几个档位,那也是可以把模拟开关省掉,在调压模块的基础上,单片机多用几个IO口接不同的电阻到反馈脚就行。
也可以用PWM加RC低通作为DAC,再串个电阻接到反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