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K043F1568与TK043F1569的TK499例子代码

楼主(2019-09-16):
1. 求TK043F1568与TK043F1569的TK499例子代码
2. 似乎需要一个SPI口来初始化LCD,请问以后会出直接RGB设置好的LCD吗?最好上电直接用。
3. 如何配置成竖屏?

网友:
1568与1569一样的,默认就是竖屏的,用我们的屏及芯片,都会配置好的了

网友A:
可以叫客服发资料给你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一下1508,1568,1569的区别,有点晕。

网友(2019-11-14):
引用 网友A:
可以叫客服发资料给你

原理图和实际转接板对不上,麻烦提供一份准确的

参考图只有IM0,IM1.  实际图有IM0,IM1,IM2,IM3
我用的屏幕TK043F1569,使用的是RGB 888 接口,请问此时3,4,5,6,7 管脚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