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工作,主循环不工作,是跑飞了吗?

楼主(2019-09-16):
mega88单片机:
故障现象:随机出现 显示内容卡死,不更新了,
测试发现:PWM调亮度正常,定时器1输出IO变化正常
分析:PWM调亮度正常,说明定时器1正常,AVR中断都是默认独占的,不设置的话不能嵌套和打断,所以,不可能卡死在外部中断,串口中断,定时器中断。
所以感觉卡死在主函数while(1)里面了,但是主函数里没有其他的whie循环,只有串口发送有两个while,如下,但是卡住后串口都为高电平,所以又感觉不像是串口。
感觉是程序跑飞了,有大神遇到这种现象吗?
PS:至于看门狗,程序里用错了,没起到作用,主循环置位标志,然后定时器喂狗,但是标志忘清零了,汗。。。。
void Sendc(uint8 data1)
{
  while(!(UCSR0A&(1<<UDRE0)));
  UDR0=data1;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SendS(uint8 *dat)
{
  while(*dat != '\0')
{
   Sendc(*dat);
   dat++;
}
Sendc(13);
}

程序结构如下:
定时器1中断()
{
时间数据更新。
亮度调整PWM。
}
外部中断1()
{
读芯片时间
}
串口接收中断
{
接收模块M时间,更新芯片时间。
(每次接收1字节)
}
主函数:
{
1.显示程序()
  2.整秒执行程序
{
  发送命令查询模块M时间。
  如果一直收不到时间,重启时间模块M.
}
3.运行指示灯闪烁
}

网友:
主循环不工作,中断工作,程序飞了

网友:
定时器喂狗,狗就成了摆设。

网友:
参考楼上

网友:
有中断没有清除标志?

网友A:
不是飞了,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跳不出死循环了吧?可以仿真下看看

网友B:
很明显中断出不来,出来了又进去了

网友:
不该中断的地方发生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飞了,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跳不出死循环了吧?可以仿真下看看

程序里没有死循环,只有串口发送那个while,其他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中断出不来,出来了又进去了

定时器中断正常工作啊能出来能再入,没有进外部中断,

网友C:
中断占用的时间过长,造成主程序反映迟钝

网友:
出不去定时器中断了,或者频繁进定时器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占用的时间过长,造成主程序反映迟钝

中断只有二三十行,除了引脚和变量操作,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没有循环。

网友:
定时器不能喂狗,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