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宽带无法打开FTP,该如何排除问题 ?

楼主(2019-09-16):
不知道是路由器问题还是宽带问题,无法访问FTP站点,故障现象是可以登录成功,但是无法列出文件和目录,错误内容:501 Server cannot accept argument

为什么说是宽带或者路由器问题,是用替换法测试出来的:

测试方法一:

电脑在A处(电信宽带)可以正常访问FTP服务器,同一台电脑搬到B处(广电宽带)就不行,无论是用FTP工具还是windows资源管理器都不行,弹出的错误也差不多。 (都在局域网内,用的是主动模式)

测试方法二:

手机安装ftp客户端程序,连接B处的wifi,无法打开ftp。关掉wifi用4g立刻成功。

另外,也不是ftp服务器问题,测试了2个不同的ftp服务器,现象一致。

路由器是Asus RT-N16,固件版本Tomato DualWAN 15.02.0068 MIPSR2 K26 USB 8M。

有朋友能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吗?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遇到此类问题的我不是第一个,估计还是宽带供应商太垃圾了,转一篇文章大家看看:

----------------------------
当我用cuteftp软件进行跟服务器连接时,更无法使用了,直接无法连接上。

一开始,我误以为是我电脑问题,结果3台电脑测试,都无法访问。

然后,我以为是网站问题,然后远程QQ到我朋友的电脑上进行操作,一切正常,我朋友在深圳,用的是电信网络,另:我原来用的联通网络也是一切正常。

实在不行,我用手机关闭wifi,直接打开4G流量进行访问这些网站,一切又全部恢复正常,都可以访问。

这就足以说明:我的网站及服务器一切都是正常的,非服务器、非网站程序问题。

我的电脑、家庭宽带都可以上大型网站、上QQ、看电影,都一切正常。

那么我猜测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在路由器或者DNS上面。

于是:我拔掉路由器,直接接入光猫,用笔记本进行PPPOE拨号上网,然后对这些网站进行访问和连接,结果,还是打不开,其他大型网站一切正常。

怒了,修改我本机的DNS,分别114.114.114.114等几个常用DNS,360杀毒软件推荐的DNS也都测试使用了,都不行。

这也证明:我的网站、电脑、局域网一切都是正常的,只是网络访问外部时被进行了屏蔽和功能限制。

经过搜索查找一些网络资料,我发现可能会在这里出现问题:

Path MTU Discovery 问题

这个有可能,因为Windows 8 plus 缺省打开 path MTU discovery ,所有的IP包都DF =1,一旦遇到 intermediate router MTU 变小,IP包被丢弃,而ICMP一旦无法成功返回,就进入流量黑洞模式。(WIN7就不清楚了,但是也不排除这个问题)

解决方案:

Disable Path MTU discovery!

但是,这破网络似乎油盐不进,仍然无法解决问题。

有部分同学不知道怎么Disable Path MTU discovery!的,下面有教程:

如果禁用了 PMTU 发现,则 TCP 将仅发送 MTU 大小为 576 且未设置 Don't Fragment 位的数据包。这样路由器就能够将数据包分段并跨网络发送数据包。

此方法影响发送到所有目标的数据包。通常,在数据包大小为 576 时,性能处于一个可接受的级别,但是,如果启用了 PMTU 发现且路径支持的 MTU 大小大于 576,则性能将会更低。

要禁用 PMTU 发现,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单击“开始”,单击“运行”,键入 regedit,

然后单击“确定”。

在注册表中找到下面的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Parameters

在“编辑”菜单上,指向“新建”,

然后单击“DWORD 值”。

键入 EnablePMTUDiscovery,然后按 Enter。

在“编辑”菜单上,单击“修改”。

在“数值数据”框中,键入 0,然后单击“确定”。

退出注册表编辑器,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仍然无法解决,经过大量的查询资料,最后确认,此问题应该是由移动网络服务器端或者DNS端进行了屏蔽,或者进行了其他设置,所以,毫不犹豫的打电话给客服报故障,

报故障方式:

1、我不需要现场的那种网线安装技术员,我需要你们的网络技术员,

2、我的网络是部分网页无法访问,FTP无法使用,如果不明白具体的可以回电给我咨询

3、顺便要了下工号,我不想下次再打电话仍然再找下一位客服再次重复我的问题。

网友:
换宽带吧,广电还不如那种垃圾二手转包的宽带山,

网友:
ftp服务端有没有开启严格ip检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遇到此类问题的我不是第一个,估计还是宽带供应商太垃圾了,转一篇文章大家看看:

-------- ...

有可能,为了降低流量负载,屏蔽了绝大多数端口,bt之类全没速度很正常。我家里移动访问公司网络卡成蜗牛,换成歌华就很流畅-歌华还是公网ip呢,只是bgp端会丢弃外部进来的包(tracert到bgp就没有了)。腾讯云可以直联。

网友A:
客户端软件里指定使用pasv模式试一下

网友:
广电宽带也有人用?换宽带吧

网友:
也碰到这种问题,每次都是电脑连接手机热点才能上

网友:
6楼是对的,不支持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端软件里指定使用pasv模式试一下

层主 正解

楼主:
IE:工具 -> Internet选项 -> 高级 -> “使用被动FTP”

这个选项已经试过很多次,只有不勾选才可以连接成功。

网友:
另一方面证明,FTP是该被淘汰的协议了。
http/https才是正道。
不过最近看到几个公司要强制使用FTP来做OTA的也是醉了。

楼主:
最新进展:测试了2个ftp站点X、Y,站点X在A处只能用主动模式访问无法用被动模式,站点Y在A处主动被动都可以,站点X在B处所有模式都不行,站点Y在B处被动模式可以。

所以现在计划把站点X改一下,让其支持被动模式应该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