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 3的屏幕分辨率不是2160*1440么?

楼主(2019-09-16):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开了DPI缩放吧?

网友A:
不可能2160*1440,只有2560*1440。你到显示设置里看看,如果找不到,看看驱动有没有装,还不行看看你买的是不是乞丐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2160*1440,只有2560*1440。你到显示设置里看看,如果找不到,看看驱动有没有装,还不行看看你买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2160*1440,只有2560*1440。你到显示设置里看看,如果找不到,看看驱动有没有装,还不行看看你买的 ...

人家sp3就是这个分辨率,3:2的比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sp3就是这个分辨率,3:2的比例。

我曰,我怎么记得3:2是菊花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曰,我怎么记得3:2是菊花专利?。。

数码单反后面的液晶屏都是3:2,因为感光器件是3:2的

为什么感光器件是3:2的?因为胶片是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