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打磨后,出现故障,怎么破?

楼主(2019-09-16):
有个芯片,芯片比较薄,需要保密,采用砂条去掉型号,现在出现1--2个月后,出现10%的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A:
打磨掉型号与故障有毛关系?

网友:
把丝印型号再打回去

网友:
不可能吧。。你是如何判断是打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掉型号与故障有毛关系?

芯片很薄,怀疑打磨导致环氧树脂穿了。
返修的设备换个芯片后就正常了。

网友:
磨到芯片了!

网友B:
是不是打磨过程中,打磨温度高,把芯片搞坏了?

楼主:
有可能,现在打磨后,涂704胶。还有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打磨过程中,打磨温度高,把芯片搞坏了?

400目砂条,手工打磨,万分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现在打磨后,涂704胶。还有啥方法?

控制打磨厚度和速度啊!
磨坏了难道还有办法恢复!
这是不可逆损伤!

网友:
现在什么年代了,还用砂条打磨,搜一下激光打磨,非常好用

网友:
不能用镭雕机激光弄吗?IC小的话,先做好板子,让人家去弄,这个估计就控制的比较好,手工批量能控制到万分小心估计很难的。

网友:
确定不是手工打磨时静电损坏的?激光打标机效率多高。

网友:
典型不自信,没办法 ,定制一批芯片就没事了

网友:
打磨后写24字真言,可保平安。

网友:
手工都坏,激光更坏

网友:
这个事情上海交大陈进教授是专家,我们用电摩,偶尔也出问题

网友:
买芯片时有这种服务吧,激光打磨或刻自定义型号上去。

网友:
楼主是把封印打磨没了

楼主:
量小累死狗呀!

网友C:
现在也在为芯片打摩的事头疼,手工打摩隐患多啊

网友D:
你这是打磨第二次了吧,都这么薄了。

楼主:
芯片很薄,产地不同的,厚度不同。

网友:
用手指按住1000目的砂纸来打磨试试。

网友:
打磨不行就上牛屎封印

网友:
打磨也是技术活,有难题需要攻克

楼主:
嗯,下一步改成1000的试试。

楼主:
但是为啥当时不坏,1--2个月后出现故障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现在打磨后,涂704胶。还有啥方法?

你这704胶水惹的祸,704固化需要吸附空气中的水蒸气,所以这是含水的胶体,时间长水蒸气会顺着打磨的裂隙渗入芯片,所以你芯片也是用了一段时间后才坏,猜测芯片工作时有一定温度,一冷一热接合面会有水凝结,建议使用油漆笔代替砂条打磨,完全可以遮挡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为啥当时不坏,1--2个月后出现故障呢?

你拆掉一面承重墙,房子也很可能不是立刻倒掉,芯片封装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半导体大厂封装出问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在为芯片打摩的事头疼,手工打摩隐患多啊

油漆笔,黑色的,油漆笔涂抹了有厚度,酒精洗不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油漆笔,黑色的,油漆笔涂抹了有厚度,酒精洗不掉

油漆用天那水或者油漆溶解剂是可以擦掉的,试过了

网友:
量大,联系厂家要不打标的芯片,量小,环氧树脂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漆用天那水或者油漆溶解剂是可以擦掉的,试过了

打磨从来是防君子的,真要有心怎么都能找出型号来,又不是自己开的片子,通用芯片而已

网友:
网上有种专门抹芯片的药水,200多一瓶的那种可以很干净地抹掉,要不激光打标打掉,砂条是最不可取的,砂条的市场乱的很,要选对的砂条才能有效果

网友:
可能是你打磨又涂胶水,打磨过程太用力把里边弄出了微裂纹,然后芯片工作热胀冷缩时胶水的线胀系数和你芯片不同,容易形成温度应力,过一段时间裂纹生长又拉坏里边的晶圆。

网友:
可能厂商也知道会被打薄干脆设计成打薄就坏

网友:
打磨真的是性价比非常低的防仿制的手段

网友:
找 激光打磨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打磨第二次了吧,都这么薄了。

哈哈哈!~~ 就你这个说法最经典,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了哦,千万不要先贴再打磨啊

容易出问题?

网友:
哈哈,那就打磨的时候轻一点

网友:
用显微镜看一下是不是磨到金线了。如果磨断了金线应该马上就坏的,还有产品的使用环境是不是湿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704胶水惹的祸,704固化需要吸附空气中的水蒸气,所以这是含水的胶体,时间长水蒸气会顺着打磨的裂隙 ...

原来是打磨后没有涂任何东西,现在出现故障了。改进为涂704。感觉704固化后会挡水汽的。不会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G:
应该是打磨后,IC的防潮等级降低了,在受潮后IC就会出故障,之前我们有类似的现象,只要换IC就好,后来发现烙铁烫一下也会好。解决办法在打磨后未受潮之前喷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打磨后,IC的防潮等级降低了,在受潮后IC就会出故障,之前我们有类似的现象,只要换IC就好,后来发现 ...

谢谢,这个是个思路。

网友(2021-07-20):
也可能与光照有关。打磨后剩余的顶部封装过薄,使晶片受到了足够强的光照。若片内有EEPROM等非易失存储器,则可能导致部分数据被擦除。

网友:
一边是你辛苦打磨,一边是有人把图发到坛子里坛友猜到

网友:
每颗芯片打上丝印,其实是封印,帖符的意思,相当于开光保平安,你非得把符揭走。在月圆之时用新鲜鸡血重新印上即可

网友:
无图说个锤子啊,先上图看看摩破皮没

楼主:
800目砂条 + 温柔的小手,OK。

网友:
有可能是lead frame剥落了。应力变化引起的。以前在原厂时经常处理这种问题。

网友:
应力致失效,bonding线挫了点

网友:
啥是砂条啊, 我都是上什锦锉锉的

网友:
激光不也不靠普,功率没搞好的话,会吃大亏,自己买台简易的机器,在板上打,搞坏了3K  STM32C8T6,还好当时便宜,才四块不到,要是现在这价格,要哭死。

网友:
激光非常容易打坏掉,打到板上也会短路,,,
打磨也头疼,我今天又发现一个磨坏的。有的是刚通电就发现是坏的,别的打磨的都不坏,就这个芯片打磨的容易坏。
有的通电过一会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