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4装上了散热外壳,压力测试10分钟,稳定在63-65度

楼主(2019-09-16):
外壳是那种CNC加工的,假宝上有,只是上盖是对应pi4,在CPU和内存的部分有突起,底板还是对应老的pi2/3的,因为有一个突起对着内存的位置,但是pi4下面什么都没有
先在cpu表面沾了一点口水,然后把上盖扣上,拿下来发现对应的地方没有口水痕迹,说明上盖接触不到cpu,然后加了那种1mm厚的导热帖,太厚,改用0.3mm的硅胶膜,正好。
这个外壳用的是2.5mm的螺丝,没有配,记得下单时好像时有的,可能漏发了,还好我有几个2.5的不锈钢螺丝正好用上。
OK,开整。东芝的32G卡,电源是思科路由器的5.4V2.5A电源,被我改成5.05V了,boot根目录下建立一个ssh的空文件,插上网线启动,就可以用ssh进去配置了。配置好网络,改登陆进入命令行。
开一个ssh运行vcgencmd measure_temp,查看温度
另开一个ssh update upgrade
再开一个ssh,运行top
更新用了很久,估计有半小时,温度在47-50,cpu占用率很低
等更新完毕,安装stress
然后开虐
stress -c 4 -t 10m -v
4核全开10分钟
温度立刻开始上升,top里面显示cpu占用率4个核都在99-100%
很快温度就到63-65,并稳定下来,CPU频率稳定1.5G,这玩意当个暖手宝真不错
10分钟跑完,温度慢慢降回到50度,空载状态不管它,过一会cpu自动降频到600M,温度下降到46度

网友A:
stress 压力不够的,要cpuburn-a53或者StabilityTester
用xhpl64 (Linpack) 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ess 压力不够的,要cpuburn-a53或者StabilityTester
用xhpl64 (Linpack) 才给力

StabilityTester不能直接安装,还要自己编译

网友B:
好,最近也在做压力测试,看看我们设计那个一体化散热器怎么样

楼主:
已经编译了cpuburn-a53,正在运行
环境温度20du

网友:
引用 楼主:
StabilityTester不能直接安装,还要自己编译

有二进制文件的,可能要下载依赖包

楼主:
cpuburn-a53跑了15分钟,开始温度上升很快,从63度后就很慢了,10分钟到68度,15分钟最高72度,频率仍然能保持1.5g

我的这个是无风扇的版本,还有那种加了两个小风扇的,估计效果会更好。

测完了,去吃灰

网友C:
环境温度如果是30度的话,温度就可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环境温度如果是30度的话,温度就可观了

你这弱爆了。。新疆室外太阳底下我们竞品外壳都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弱爆了。。新疆室外太阳底下我们竞品外壳都化了。。

新疆火焰山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疆火焰山吗?

夏天最热的地方室外80度都有了,太阳底下100+。沙漠气候,加上地面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夏天最热的地方室外80度都有了,太阳底下100+。沙漠气候,加上地面反射。 ...

适合引擎盖煎蛋和室外烧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弱爆了。。新疆室外太阳底下我们竞品外壳都化了。。

这个产品着色就很重要了,深色的吸热狠,壳内温度也高。

另外塑壳里要有防紫外线的材质,否则老化很快的。

网友:
淘宝买了19元塑料外壳  加个小风扇,最低成本  吃灰。

修改原因:错别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最近也在做压力测试,看看我们设计那个一体化散热器怎么样

知道CM4什么时候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知道CM4什么时候出吗

Q2,2020,按计划是这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