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块AGM FPGA实验板---谈国产FPGA的使用感受

楼主(2019-09-16):
因为前段时间外国芯片卡脖子的事情,开始关注国产芯片。其中对AGM的一款FPGA芯片很感兴趣AG16K,兼容Cyclone4(EP4CE15)并且内置了一个运行频率高达200MHz(有的文档说150M)的Cortex-M3 MCU,部分型号还内置了DRAM。看了这些规格让我很想试试,因为FPGA连接MCU和DRAM对于PCB Layout是很头痛的事。于是选了内置16M DDR的型号AG16KDDF256,找了一个代理商买了几片,开始画板。除了FPGA板子上还有DCDC,SPI Flash,USB转串口等芯片,出于对国产芯片的兴趣,这些也全部使用了国产的。下面上图:

现在极度懒得动手,只手焊了一片。在DCDC,USB串口,SPI Flash方面没费太大劲就调通了,不得不说小芯片方面国产的已经不差了。
下面进入正题,这个FPGA的开发流程大致是这样的:在QuartusII里面建立好一个Cyclone4的工程,使用AGM的软件Supra转换一下(其中需要在Quartus和Supra之间反复搞几次)再编译,生成烧写文件,用usb-blaster(没错就是Altera的下载线)下载。
经过测试,首先,这个芯片和Cyclone4的兼容性还不错,我编了几个Quartus例子都可以在它上面运行,其中用到了PLL,ROM等Altera的IP。至于内置MCU和DDR的测试则不顺利,代理给了我MCU和DDR的工程各一个。MCU工程(就是点灯)在我的板子上始终run不起来,用DAP-LINK连接Cortex-M3的SWD也一直没找到。DDR工程最后编译成功了,烧到板子上运行,可以感觉到芯片温度高了(应该是DDR工作了),但是显示DDR测试状态的LED灯一直不对。代理那边的FAE也没啥解决办法。不知道他们的大客户都是怎么用上这些功能的,也找不到人问问。内置MCU和DDR本来是它的亮点,但是确让我非常失望。也许这就是现在国产芯片应该的样子:可用但是还不好用。十一前准备再调调这块板子,如果还没有进展我还是去玩STM32和ZYNQ吧。

------------------------------------------------------------------------------
下面是这个芯片的datasheet(FPGA内部逻辑的介绍可以参考AG16K),可以说是相当简陋。

网友A:
LZ坚持,把小白鼠做好。

网友:
方便上传到github晒么?

网友B:
ddr国产fpga大都要写软核的。。安路也木有ip,只能自己写。

网友:
感觉这个比矿机版好玩啊  内置单片机➕内存  零售片子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国产fpga大都要写软核的。。安路也木有ip,只能自己写。

厂家居然不弄一个提供   想起之前st开始没otg库,后面好像是买了个提供

网友:
就好比我冲着这台冰箱能制冷就把它买回来,然后厂商告诉我现在不能制冷,我应该把它当做柜子先用着...?

网友:
楼主会开源这个板子的PCB吗

网友:
开发产品成本有BOM成本还有研发成本。

楼主:
能不能放出来回头我现在非常想找人讨论如何把这个fpga内置的mcu驱动起来。

楼主:
手滑还没编辑完就发出来了。资料能不能放出来需要问问agm。板子画的不寒掺实在没有勇气拿出来。还有,我现在非常想找人讨论如何把这个fpga内置的mcu驱动起来。

网友:
国产的主要是供货渠道不透明,买不到,想研究下安路的结果买不到

网友C:
居然可以用Quartus II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可以用Quartus II编译……

这很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滑还没编辑完就发出来了。资料能不能放出来需要问问agm。板子画的不寒掺实在没有勇气拿出来。还有,我现 ...

估计agm和你的想法一样吧。

网友:
能搭上楼主的车吗?
主要研究内嵌CPU核的RTOS相关。
之前弄过京微的M7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滑还没编辑完就发出来了。资料能不能放出来需要问问agm。板子画的不寒掺实在没有勇气拿出来。还有,我现 ...

这种冷门楼主不先放资料怎么有人讨论
这种内置单片机➕内存的感兴趣  楼主可否先透露下零售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可以用Quartus II编译……

如果不侵犯现在Intel(原Altera)的知识产权的话,说明兼容性好。可以降低开发人员的学习成本,自己的产品也更容易被接受。

网友:
不会是买别人东西+自己的mcu吧?

网友E:
最近用了个国产arm9,买芯片时,厂家要求提供我们产品的框图,,以后相差10倍价钱我也不用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用了个国产arm9,买芯片时,厂家要求提供我们产品的框图,,以后相差10倍价钱我也不用国产 ...

应该是他们家的芯片有问题,想要看看你的应用是否涉及到有bug的外设。

网友:
国产的芯片购买渠道是个问题,很多都找不到渠道购买,找代理就说量不够不鸟人。另外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停产了,之前用的一个国产的霍尔,用着用着就停产了,出了新型号,但是价钱贵了不少,到底是用新型号还是不用,又是一个问题。
楼主要加油,把MCU部分调通啊,这个功能还是很吸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坚持,把小白鼠做好。

我是想吃螃蟹,不想做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冷门楼主不先放资料怎么有人讨论
这种内置单片机➕内存的感兴趣  楼主可否先透露下零售价格 ...

数据手册我放上来了。

网友F:
actel的 m2s0xx系列fpga也是自带一颗M3核,没有内置ddr,我现在在用,很好用,简单好玩,比zynq容易上手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我放上来了。

价格和购买渠道啊  留一个手册空看勾不起大家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和购买渠道啊  留一个手册空看勾不起大家兴趣

我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个AGM的代理,从那里买的样片算上运费大致35元一片吧。这个芯片比较新所以价格高一点,老一点的集成MCU和SDRAM的也就20多。
我只是自己感兴趣做了这块板,没有替厂家宣传的义务。这点还请理解。

现在特想找到用过这个芯片MCU的朋友指点迷津,AGM的文档和FAE。。。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冷门楼主不先放资料怎么有人讨论
这种内置单片机➕内存的感兴趣  楼主可否先透露下零售价格 ...

这真是个问题,又不愿献丑,又抱怨讨论太少,死循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真是个问题,又不愿献丑,又抱怨讨论太少,死循环啊

不是我藏着掖着,AGM的文档很少很简单,例程基本没有,就是一句:兼容Cyclone4的。
就连那些FPGA点灯的例子都是我自己写的。

网友H:
既然闲讨论少, 就大胆的放出来 ,板子也放出来 ,不行,直接嘉立创全贴了,论坛上卖,一起玩,这样玩的人多了,啥问题都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闲讨论少, 就大胆的放出来 ,板子也放出来 ,不行,直接嘉立创全贴了,论坛上卖,一起玩,这样玩的人 ...

实在没人知道搞不出来就不玩了,楼主位我说的很清楚了。
我没有义务去推什么东西,别人感兴趣可以去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个AGM的代理,从那里买的样片算上运费大致35元一片吧。这个芯片比较新所以价格高一点 ...

不会认为你广告  恰恰相反  我觉得大家都感兴趣这种集成芯片 比那个zynq更好玩更平民  你要是能放资料带个头让大家玩起来意义很大  也会有很多人讨论   20多可以哈  有简单板子和能仿真器点灯资料勾起大家来讨论

网友:
htjgdw 兄城會玩滴!哈~

网友:
大家对于国产的东西,确实是有心想玩,想替换一些进口的,但是,现实是资料太少,支持也少,很多人玩一段时间都会放弃了。这个FPGA我也比较感兴趣。

网友I:
AGM在led 显示屏行业规模应用了,我同学公司用了快2年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AGM在led 显示屏行业规模应用了,我同学公司用了快2年了。

看看能否把资料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认为你广告  恰恰相反  我觉得大家都感兴趣这种集成芯片 比那个zynq更好玩更平民  你要是能放资料带 ...

我们这边到有人认识AGM的人,不过鉴于楼主想找现成的人讨论,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网站名:http://www.alta-gate.com/    一看还以为是altera 呢

网友K:
国产的东西,没量还是别折腾了,不过有量也不用自己折腾,哈哈

网友:
用yosys也可以编译起来,不需要Q2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国产的东西,没量还是别折腾了,不过有量也不用自己折腾,哈哈

网友L:
军队现在都在要求3 95了,支持国产

楼主:
报告大家一个消息,这个板子的mcu工作起来了。是我一时的疏忽大意引脚搞错了,犯了个低级错误。

网友M:
可以出个玩机教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出个玩机教程了

FPGA可玩的东西太多了,再加上MCU花样就更多了。我准备一点一点慢慢玩。

网友:
恭喜楼主,这片子跑起来了那可以做好多东西了

网友:
Ag16在哪买的?lcsc没有,淘宝也没有

网友:
楼主不如把这个全开源,空板一起送,大家一起玩,没准能把这芯片玩熟了。

网友:
我突然觉得,厂家把芯片什么的都大胆放出来,让工程师们自行研究,研究的人多了,资料自然就多了,资料多了,能用的人也就多了。厂家不用自己请人,多好。

楼主:
首先声明一下:不是我不想跟大家分享,只是AGM这家公司很少宣传自己,不知道是闷声发大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资料也是没公开,只限于和他们联系的公司或个人范围内可以获得。
如果我贸然推荐大家玩这个芯片,万一哪天这个公司出现什么变故买不到芯片了就坑了大家了。

最后说说我知道的信息:芯片是在TB上找到一家卖他们FPGA的代理买的,技术支持和资料可以联系www.alta-gate.com网站他们的联系方式获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FPGA可玩的东西太多了,再加上MCU花样就更多了。我准备一点一点慢慢玩。

去板子,带着一起玩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军队现在都在要求3 95了,支持国产

请教下395是啥意思?

网友O:
楼主做些板子带大家一起玩呀,别想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教下395是啥意思?

三个方面95%   种类 数量 成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声明一下:不是我不想跟大家分享,只是AGM这家公司很少宣传自己,不知道是闷声发大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 ...

这个入坑买不到了也不能怨你  我觉得这个放资料肯定都有兴趣  封装不是b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入坑买不到了也不能怨你  我觉得这个放资料肯定都有兴趣  封装不是bga吧? ...

恰恰让你说中了,我做的板子是BGA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做些板子带大家一起玩呀,别想太多了。

现在没这个精力了呀。这个板子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多月,要放在以前也就一个多星期的事。焊板子调程序又两个月才到现在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能否把资料搞到。

要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这个精力了呀。这个板子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多月,要放在以前也就一个多星期的事。焊板子调程序又两个 ...

组织一起打板,费用自理,回去自己焊接就行了。都是非常乐意,我是搭车想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这个精力了呀。这个板子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多月,要放在以前也就一个多星期的事。焊板子调程序又两个 ...

论坛上之前一直是这么搞的。

网友P:
我手上有AGM,ANLOGIC,GOWIN。AGM连个开发环境都没有,扔在一边没用。GOWIN的资料最多,ANLOGIC的价钱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这个精力了呀。这个板子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多月,要放在以前也就一个多星期的事。焊板子调程序又两个 ...

请教楼主  Bga做的几层板  内部单片机用的啥开发软件,器件头文件哪来   内存由单片机还是fpga主控  调试是两个分别的调试口吗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1. AGM Cortex-M3的开发用Keil,他们给我一个例程和STM32F1的工程差不多,目前可以点灯,串口接收发送字符。不过,问题还是有的:我准备先做一个串口控制台功能,先试着在串口中断里对一个全局变量n自加1,每进一次串口中断就加1,可是打印出来确是n=0。这可是我在STM32上用了7年的code啊!昨天刚有点进展,今天又搞的我很郁闷。
2. AGM Cortex-M3没有内部寄存器手册,我问过几个FAE,丢给我的都是几页STM32 product brief那样的东西,只有外设寄存器的地址范围连详细地址都没有,现在写程序只能按照那个KEIL例程里面的头文件去猜应该怎么配置初始化某个外设。
3. BGA板子做的是4层的,应该不可能做2层的;除非选那个LQFP-176封装的AG16KSDE176,pin脚和STM32差不多,加上必要的一些外设也剩不了多少pin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4. 打板没问题,我多做几块就是了,焊接还有采购物料我没有渠道买到价格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1. AGM Cortex-M3的开发用Keil,他们给我一个例程和STM32F1的工程差不多,目前可以点灯,串 ...

开个报名贴可以   我看了下官方,基本英文,啥资料都没 甚至介绍都寥寥数语  就差没写我们这个网站是领导省钱让芯片工程师三脚猫功夫乱凑个数的你们别当真    我又搜了下别家带mcu的型号  京微手册多但是好贵啊
人多力量大 楼主如果开个头做板应该很快有人一起搞,指望找到大客户有全套资料的跟你论坛交流恐怕难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手上有AGM,ANLOGIC,GOWIN。AGM连个开发环境都没有,扔在一边没用。GOWIN的资料最多,ANLOGIC的价钱还可 ...

请问带mcu的就agm一家?

网友Q:
引用 网友Q:
请问带mcu的就agm一家?

Gowin 1ns系列也有带cortex m3和usb2.0的

网友:
上传了一个AGM的使用手册,设计下载啥的

网友:
我来说一句:不是不支持国产,但FPGA不是单单只做一个硬件就行的,软件是重者之重,xilinx这么X的大公司也要用钱去收购其它他认为值得收购的小公司去发展下去才有今天,当然国内也有国家扶持,自身能力差没关系,但文档极少开放,也不完整,可能是他抄人拍人家告吧,我也不太清楚,总之刚起步的国内公司想有发展还是开放多一点为好。

网友R:
AGM这东西前阶段我也玩过,和楼主一样样的经历,感觉他们自己的技术支持都不清楚要怎么用起来,问来问去就给你几个不靠谱的例子代码,剩下的自己摸索吧,反正我后面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AGM这东西前阶段我也玩过,和楼主一样样的经历,感觉他们自己的技术支持都不清楚要怎么用起来,问来问去就 ...

他们的技术支持的水平绝对没有你我高,放在咱们论坛最多也就是刚毕业的电子小白水平。无奈资料少,英雄无用武之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S:
他们这是是不是抄的别人的,不能开源,所以签nda

网友:
引用 网友Q:
Gowin 1ns系列也有带cortex m3和usb2.0的

京微有 某商场价格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他们这是是不是抄的别人的,不能开源,所以签nda

有这种可能。

网友Q:
twiter上面一帮开源的对这些片子也非常感兴趣,
看到yosys的一个头几次找人要这些片子的板子做适配了.
不过开源就像宗教,我把自己的Project秀了下,那位老大也几次找我要源码为开源做贡献,
问题是他们自己那个类似的项目也是众筹卖钱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现在没这个精力了呀。这个板子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多月,要放在以前也就一个多星期的事。焊板子调程序又两个 ...

我现在搞这些东西,也是没心了,不是工作需要,弄个东西,都要好久才做好。年龄大了,不思进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twiter上面一帮开源的对这些片子也非常感兴趣,
看到yosys的一个头几次找人要这些片子的板子做适配了.
不过 ...

我感觉凡是打着开源、共享、自由软件等旗号的都未必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现在搞这些东西,也是没心了,不是工作需要,弄个东西,都要好久才做好。年龄大了,不思进取了…… ...

开心就好,别强求。

网友U:
引用 网友F:
actel的 m2s0xx系列fpga也是自带一颗M3核,没有内置ddr,我现在在用,很好用,简单好玩,比zynq容易上手多 ...

对这个很感兴趣,也能用MDK编译  M3上的嵌入式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对这个很感兴趣,也能用MDK编译  M3上的嵌入式软件吗

能的,我用IAR

网友:
  后人走的康庄大道下,都有累累小白鼠的尸体~~~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教下395是啥意思?

种类 数量 成本 比例95%

楼主:
现在我的MCU程序在这个FPGA上调好了,是一个串口命令行控制台,可以执行预先设置好的命令(比如控制LED,读写AHB总线寄存器,读写SPI Flash等等)。
下一步准备用Verilog写一个简单的AHB Slave register模块,用MCU命令读写试试。

网友D:
MCU和FPGA是分别两个调试口接线吗?

网友V:
LZ 的DDR3 和MCU例子可否共享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V:
LZ 的DDR3 和MCU例子可否共享下哦?

牛牛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和FPGA是分别两个调试口接线吗?

是的,MCU和FPGA是两个单独的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V:
LZ 的DDR3 和MCU例子可否共享下哦?

DDR还没调,现在只是把MCU跑起来了。

网友:
路漫漫  其修远兮

网友:
期待楼主出开发板,一同学习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注!不过这个过程应该很漫长,也可能烂尾。因为每走一步都要踩一堆坑。

网友W:
AGM就是坑多........有时候他们FAE自己都搞不定

网友:
兴趣很大,资料很少,玩不动,靠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AGM就是坑多........有时候他们FAE自己都搞不定

我现在已经放弃找他们FAE了,除了资料,很少能帮上忙。

网友(2020-02-08):
引用 网友E:
最近用了个国产arm9,买芯片时,厂家要求提供我们产品的框图,,以后相差10倍价钱我也不用国产 ...

国外的一样要,除非你用的是通用料。

网友:
感觉国内很多公司的FAE就是打酱油的。

网友(2021-09-11):
放淘宝啊,大家一起玩,

网友:
FPGA里放个硬核MCU,,万一用户用不上岂不是很浪费

不如不放硬核,,有需要的用户可以放个软核进去

网友(2021-11-05):
楼主,你的m3程序怎么设置,能烧录到 flash里面呀?

网友:
pdf中第一句话  AGM AG16KDDF256是由AGM FPGA AG16K与DDR-SDRAM叠封集成的芯片,具有AG16K FPGA 的可编程功能,提供更多可编程 IO,同时内部连接大容量 DDR-SDRAM。 io口连接了,占用外部的io吗?

网友(2023-09-22):
楼主,用这个FPGA搞得怎么样了?AGM的fpga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