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六轴加速度角速度带气压的传感器

楼主(2019-09-17):
整体成本想控制在150元以内,加速度算距离,误差控制在2CM以内。

网友:
淘宝有MPU6050做的模块,六轴+气压, 好似100多一个。
之前 我用了简化版的模块,只关注了角度。

网友A:
加速度是积分求距离,肯定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是积分求距离,肯定不准的

欸~~~~~~~~~求解决方案

网友:
想用加速度算距离,还有精度要求,没辙

网友:
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欸~~~~~~~~~求解决方案

看你的应用场景 激光、超声波 、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