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工业产品使用啥品牌电阻问题?小东西,大学问!

楼主(2019-09-17):
工业控制产品,产品已经卖了5-6年了,每年1-2w片。一般生产下单是一次2k左右,物料全部是外协贸易公司帮忙采购,合作了n年了,应该靠谱!
天气越来越热,近期返修的板子回来,总结了一下,有很大的比例是电阻变大,导致出问题!会在某些批次中,集中发生。有些批次略少。
板子工作的环境温度比较高,估计一般情况下50-60度经常,湿度一般在90%-100%。
产品是参考老外的一个产品自己吃透了开发的。
比如一颗电阻老外板子用一颗100K  1206,我的板子设计用了2颗62k 1206的电阻,一模一样的电压采用分压电阻,电压是100v左右的分压。也就是说,我的板子的这颗电阻只有老外板子的1/2功率,1/2耐压,but人家不出问题,我的出问题了。晕
结果返修回来好多是62k电阻变大,导致过压,欠压保护!
电阻品牌是按贸易商推荐的厚生,普通型号!对了,板子出厂都做了三防漆处理,用的有机硅三防漆!
现在就来分析为啥这颗电阻会变大?是品牌问题,还是需要特殊选择防硫化电阻?汽车用电阻?郁闷!!
后面阶段,准备换个品牌,厚生在其他产品上还是有很多电阻出问题,有点不敢用了!想用国巨的电阻。
厚生主页上,电阻型号有20-30种,一般人用的都是最普通的,最便宜,最容易采购的。
各位亲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就这一个电阻出问题?变大了多少?

网友B:
听你说的 感觉好像是电阻的爬电间距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一个电阻出问题?变大了多少?

不是一个,有好几个地方电阻出问题了,只是这颗电阻一下子这段时间多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你说的 感觉好像是电阻的爬电间距不够

直流100v,没啥爬坡要求吧

网友:
板子 有形变或者震动吗?

网友C:
我也感觉是变形造成的

网友:
应该用1%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
估计还是电压问题

楼主:
老外也是100v,大家一样用在母线100vDC 采样,他是1颗100k 1% 1206 我是2颗62k 1% 1206,我反而出问题啊!!

网友:
用插件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感觉是变形造成的

板子安装在设备里应该不会变形。而且不是一个地方的电阻出问题,其他位置也有,只是相对少一些!

网友D:
威士 ,有专门针对这种工况设计的电阻 。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先是用的风华的,只能国巨的试试看!
还遇到三级管EC漏电流增大问题,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士 ,有专门针对这种工况设计的电阻 。

怀疑是高温高湿引起的,厚生本身这货估计也有点问题!返修拆下来的电阻,一头是有点发黑,氧化的厉害!!

网友:
是不是三防漆导致的散热能力变差出现的问题。

网友:
插件金属膜电阻吧,精密位置基本不考虑贴片电阻

网友:
那就换三防漆吧,或者做个罩先罩一下。

网友:
变频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怀疑是高温高湿引起的,厚生本身这货估计也有点问题!返修拆下来的电阻,一头是有点发黑,氧化的厉害!! ...

你可以去官网找找,有很详细的技术文档。我之前用过他们的一款圆柱电阻,专用针对脉冲驱动设计的。在可靠性上面,有很多说法的。

网友E:
1206封装直接换melf的电阻,妥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怀疑是高温高湿引起的,厚生本身这货估计也有点问题!返修拆下来的电阻,一头是有点发黑,氧化的厉害!! ...

如果把氧化的部分打磨一下,再测电阻值,是否恢复到正常值了呢?

网友G:
需要对电阻做一个DPA解剖分析,具体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阻值变大的。先不要盲目说换品牌什么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失效的根本原因才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去官网找找,有很详细的技术文档。我之前用过他们的一款圆柱电阻,专用针对脉冲驱动设计的。在可靠 ...

客官成本也要考虑啊,老外的板子看电阻外观完全没啥特别的,1206上面标1002而已!不是啥直插,不是啥金属膜,我只是参考了一下,设计的时候觉的偏不够保险,还把100k拆分成2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是高温高湿引起的,厚生本身这货估计也有点问题!返修拆下来的电阻,一头是有点发黑,氧化的厉害!! ...

你不是有三防漆吗,怎么还会有氧化发黑的情况,难道三防漆刷的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对电阻做一个DPA解剖分析,具体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阻值变大的。先不要盲目说换品牌什么的,实事求是 ...

是的,最近在让维修的把这颗62k电阻收集起来,准备找个地方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把氧化的部分打磨一下,再测电阻值,是否恢复到正常值了呢?

估计是外面金属和里面电阻厚膜的地方连接氧化了,9成9即使打磨估计也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有好几个地方电阻出问题了,只是这颗电阻一下子这段时间多起来了!!  ...

换直插的试试?其他电阻什么问题?

网友H:
换melf电阻吧,耐艹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外面金属和里面电阻厚膜的地方连接氧化了,9成9即使打磨估计也没用. ...

既然是贴片电阻、又刷三防了,最多是高温,按说不应该氧化吧?

不过不排除厂家性能虚标,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太相信厂家标的指标,只能买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直插的试试?其他电阻什么问题?

所有电阻不良的表现,都是阻值变大,应该都是金属焊接和厚膜链接的地方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melf电阻吧,耐艹多了

好主意,哈哈,的确是个办法,只是现在比较奇怪老外跟我的设计一样,为啥我的出问题!!
只是个母线分压而已,最多电压略高,电流很小。2颗1206也足够它吃功率了,无毛还出问题!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贴片电阻、又刷三防了,最多是高温,按说不应该氧化吧?

不过不排除厂家性能虚标,如果是这样,就 ...

与众不同的地方是高温,高湿,湿度100% 360天起步,温度因为安装在电机内部,60度起步。其他也没啥特殊的!
这个位置不一样就是电压高,100v 2颗1206 1颗吃到50v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06封装直接换melf的电阻,妥妥的。

请问有何讲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电阻不良的表现,都是阻值变大,应该都是金属焊接和厚膜链接的地方氧化。 ...

高温高湿,确实更容易氧化啊,尤其是你说的金属焊接和厚膜连接的地方,很容易产生电化学反应

网友:
三防漆都用上了,还氧化,检查下工艺流程

网友:
湿度这么高,普通电阻规格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官成本也要考虑啊,老外的板子看电阻外观完全没啥特别的,1206上面标1002而已!不是啥直插,不是啥金属 ...

要讲可靠性就没过份讲成本 。
你这个应用 ,不是电阻功率不够,也不是耐压不够,应该是电阻工艺,不适合这种长时间高压应用。
你去这个牌子的官网找下应用资料,你会发现,区区电阻,讲究可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讲可靠性就没过份讲成本 。
你这个应用 ,不是电阻功率不够,也不是耐压不够,应该是电阻工艺,不适合 ...

是啊,小东西,大讲究!
我问了周边一些朋友,有做汽车充电器,做开关电源的,也没说用特殊规格的电阻,一般型号!
郁闷!问到一个其中做电表,据他说厚生的电阻出过一次大问题,是因为好像厂家厚膜做好放仓库没保存好,后面加金属边后,导致接触不良!
反正现在厚生是不敢用了!

网友E:
1206表贴的封装和melf0204的封装兼容

网友I:
厚生的电阻也没有这么脆弱的,是否应用坏境有脉冲高压,看起来是用在与电机相关的应用中
换MELF电阻肯定靠谱,如果一时找不到原因的话,不过MELF电阻不太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06表贴的封装和melf0204的封装兼容

哈哈哈  原来是指封装啊

网友:
硫化了吧

网友:
别用三防漆刷了,改灌封吧

楼主:
怀疑中,但是有些批次没发现这个问题~~~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厚生的电阻也没有这么脆弱的,是否应用坏境有脉冲高压,看起来是用在与电机相关的应用中
换MELF电阻肯定靠 ...

是电机应用,母线采样用!!
老外是一颗1206,我改成2颗1206,人家也是普通的电阻,从外观看!
也不是所有批次的这个电阻都出问题,还是比较集中在部分批次上…………
道理上看到没太大的脉冲高压!

网友:
假货很多的

网友J:
还是需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如果怀疑电阻热稳定不好,也要看电阻材料,换其他品牌电阻测试,可以用高温试验箱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需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如果怀疑电阻热稳定不好,也要看电阻材料,换其他品牌电阻测试,可以用高温试验 ...

采样部分原理图!!
工作电压母线100v,刹车时外部有刹车电路到180v!!
工作电压,电流和老外的一样,设备是完全兼容的!
高低温也不一定能找出问题,电阻出问题,大部分都在现场跑了1-2年。

网友:
高压采样,个如果你用普通的厚膜电阻,尽量多串联几个,且要刷厚油漆,薄了的话防潮效果不好,而且还不知道你们三防漆的厚度和配比是多少

网友:
RV高压系列电阻 耐压500V和普通电阻外观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三防漆也有嫌疑,是不是刷薄了

网友:
高温高湿采样电阻你用二线品牌厚生? 不用VISHAY??

网友:
硫化,用柱状电阻

网友K:
一个猜测:
100V电压下,你这两颗电阻,每颗消耗的功率是 40mW,不小了。
会不会是三防漆影响散热,导致温度过高?

老外的产品也有三防漆吗?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贸易商买的电阻,dc-dc芯片的fb反馈电阻,3.3V输出,100k左右的,也是阻值变大。。。应该不存在过热,过温问题,还出现过几块。。。。

网友:
查查你的三防漆,可能长时间高温,或仅是长时间,三防漆内的某些成分使电阻变质了。有时环氧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不纯或固化剂配比不严格。
还有你只是看到老外的产品只是浸了三防漆,但你知道它浸三防漆的工艺过程吗,漆的要求

网友:
用Vishay,高精度,低PPM的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个猜测:
100V电压下,你这两颗电阻,每颗消耗的功率是 40mW,不小了。
会不会是三防漆影响散热,导致温 ...

欧洲的产品好像很少刷三防漆的

网友L:
R23 0603的电阻有没有变化,虽然分压小,但串在一个回路里

网友:
你保留一些样品,相关机构做失效分析,比如广州五所,应该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网友:
把易损坏贴片换直插件试试

网友:
洗衣机电路板手指厚的封胶,长久都会氧化呢

网友:
推荐Vishay,贵是有道理的。

网友:
可靠性设计,计算MTBF,再换算大约设计寿命
高温加速寿命试验验证
25°下和50°下,寿命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所以,重点部分要考虑元器件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个猜测:
100V电压下,你这两颗电阻,每颗消耗的功率是 40mW,不小了。
会不会是三防漆影响散热,导致温 ...

老外的是1颗100k的,也刷三防漆,材质不明,比有机硅的硬一些!一直没找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
是否恶劣环境下进行老化试验模拟、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L:
R23 0603的电阻有没有变化,虽然分压小,但串在一个回路里

没,基本上就那几个阻值,一个批次62k的有个10块-20块,其他地方,6.8k某个地方也会偏差!肯定不是所有的电阻都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首先确定你买的是正品,这个很重要,你去华强就知道了,有个很大的一家,全是白盘。可想而知。尤其是人家卖 ...

是的,我们自己没采购的精力,都是让一个合作很多年的合作商购买,她也是用人格保证是在厚生的代理处买的电阻!唉!
不过也发生过,代理商手头没货,交货着急了,代理找其他地方调货,出现假货的情况!曾经有一次so8 ti的7812出现问题,不过那个假货做的也比较low,仔细看就可以发现,后来代理自己承认了,全部赔偿!
电阻这个东西没办法用自己的办法来分辨,我现在只能怀疑是厚生某些批次产品品质不好,容易被氧化了!!

网友N:
老外没有标明,不见得就是普通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外没有标明,不见得就是普通电阻啊

完全有可能啊,哈哈,是汽车级,或防硫化类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样部分原理图!!
工作电压母线100v,刹车时外部有刹车电路到180v!!
工作电压,电流和老外的一样, ...

1-2年出现的问题不好解决。给你推荐几种方法。
1.确认电阻质量是否有问题(原厂购买,或者更换其他品牌电阻,或者换插件大功率电阻,那种贴片圆柱形电阻)。
2.测试这个电路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可以给电感或电容充放电,控制开关,来提供瞬间大电压。
3.就是那个保护二极管是否有问题,或者去掉。
4.调整 采样电阻参数。

电阻损坏无非是过压或者过流,最终还是过流上。

100% 复制,换上国外拆下的电阻测试。

这种问题想彻底解决,比较费劲,做好长期试验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不值钱的就是人格。
个人觉得,你有这个量,应该比较容易购买的,并且按你说的,应该是款式等等不是很 ...

合作很多年了,应该还靠谱,价格不算便宜,老板也认可,我们也没办法!

网友O: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是你用的三防漆导致你的电阻失效。
硅离子在高温下很活跃,你可以把电阻卸下来去做一个成分分析,硅离子已经污染到你的电阻内部了,导致电阻的增加。
在电子产品中是严禁使用活性硅成分的物质,特别是胶体。

网友P:
如果问题有可能和温度有关,建议你追一下出问题的设备的工作环境,实测一下这个器件的表面温度。
我们知道电阻的额定功率是和温度有关的,超过70度后,额定功率都会一定程度下降,
而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又是正比关系, V=根号下(P x R).

另外如果使用环境温度条件恶劣,还是建议使用特殊电阻,比如车规级的电阻,
表面看看不出差异,但是符合AEC-Q200规范的电阻,其寿命测试标准是1000小时@125摄氏度;而常规电阻是1000小时@70摄氏度。

如果你每个批次都有问题板,只是比例大小问题的话,与其怀疑供货问题,不如怀疑自己的设计,想办法复现问题状况,然后从温度,高压等角度入手看看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问题有可能和温度有关,建议你追一下出问题的设备的工作环境,实测一下这个器件的表面温度。
我们知道 ...

设计上基本上参考了老外的设计,还增加了1颗电阻!设计上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温度,湿度因为使用场合特殊,所以肯定是高温,高湿,特别湿度长年90%以上!温度因为在电机内部,肯定也不是太低。
每个电阻吃0.04w的功率,即使按40%去计算,也在1206可以承受范围 1206的功率是0.25wx0.4=0.1w  !所以老外用1颗1206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是你用的三防漆导致你的电阻失效。
硅离子在高温下很活跃,你可以把电阻卸下来去做一个 ...

按道理有机硅三防漆都是线路板专用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损坏电阻?
我们用的三防漆也是国内不小的品牌,东西一点都不便宜,好像毛200一升!刷的时候估计肯定是有加专用的稀释剂这个有可能,这个也是厂家配的,也不应该出问题!
除非是板子保存不当,受潮,刷三防漆前没做处理,刷了三防漆后,导致湿气直接被封死,再高温,高电压下,此电阻更加容易被老化,提前体现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不值钱的就是人格。
个人觉得,你有这个量,应该比较容易购买的,并且按你说的,应该是款式等等不是很 ...

他这个不像是采购外包,是规定型号进行配单的,个人感觉采购量小的厂还真没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道理有机硅三防漆都是线路板专用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损坏电阻?
我们用的三防漆也是国内不小的品牌,东 ...

我随便搜了下看看,发现三防漆也有好多种类型,如果你的情况没必要用硅基三防漆,也可以换用其他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采样部分原理图!!
工作电压母线100v,刹车时外部有刹车电路到180v!!
工作电压,电流和老外的一样, ...

其实AD采集电压的这个电路,我感觉那2个钳位二极管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高低温变化,二极管的漏电流也会引起采集的电压不准,特别是分压电阻的电流接近二极管的漏电流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其实AD采集电压的这个电路,我感觉那2个钳位二极管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高低温变化,二极管的漏电流也会 ...

这个是应该考虑,反向漏电流很小吧,哈哈,一般保护都这么干,其实限流电阻100k,这个钳位二极管不要也没事!只是copy老外的,也懒的去做处理了!!

网友:
三防漆在这种环境下很难达到完全隔离,你说的发黑很像受潮后的电化学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道理有机硅三防漆都是线路板专用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损坏电阻?
我们用的三防漆也是国内不小的品牌,东 ...

贵的东西用在合适的地方才能体现出贵的道理,如果是错误的使用,再贵可能都是祸害。我们是在这个硅上面吃亏过,批量退回,还有就是电机产品(特别是有电刷的电机)中是一定不能使用硅的。

网友:
或许楼主乎虑了一些最常见的事,一些理所当然的事,说不定就是问题的源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是高温高湿引起的,厚生本身这货估计也有点问题!返修拆下来的电阻,一头是有点发黑,氧化的厉害!! ...

电化学腐蚀?

网友:
瞬时高压脉冲打坏了

网友R:
装配变形,占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R:
装配变形,占大头。

不过62k这个位置的确是pcb容易变形的地方,但是问题是板子是要用个1-2年才出问题,难道变形后,电阻正常,只是厚膜和金属的链接有缝隙了?后续高温高湿导致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