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9V电源替代20V电源,如何衡量由此造成的影响?

楼主(2019-09-17):
19V 80W替代20V 90W电源,能开机,就是不知道是否会对笔记本造成影响,如果有影响,影响有多大,如何衡量呢

网友A:
没影响 就是输入电流大了点

网友B:
如果你的19V 80W没有虚标的话就没有影响。

网友:
如果19V是质量好的电源,会有余量,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 就是输入电流大了点

应该是输出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19V 80W没有虚标的话就没有影响。

是否虚表,怎么测比较好

网友:
没多大影响,电流大了点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虚表,怎么测比较好

电脑工作正常、不降频,电源发热正常,就是合格,不用再测。

网友:
电脑里面都是dc/dc再降压下来的,只要是合格的电源就没什么影响

网友D: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比较大的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比较大的输入范围

19V是输出,接笔记本电脑,笔记本原装电源输出是20V

网友:
感觉楼主想得太多。。。

网友:
在极限状况下,比如一边充电一边使用,摸摸电源温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输出电流吧

电脑的输入 电源的输出

网友:
工作电流大点,一般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19V是输出,接笔记本电脑,笔记本原装电源输出是20V

有些电脑就是19V的,有些20V, 其实可以通用的。

网友:
差1v而已,最多算你5.3%,电脑受得了。很多时候12v的主板19v都在用,更何况笔记本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工作正常、不降频,电源发热正常,就是合格,不用再测。

前几年的本不予评论。当前的一些笔记本,存在设计散热能力小于cpu满载功耗的情况,长时间满载必定降频。

在这些本子上,只要降频情况等同于原装适配器,就是合格。

网友:
欠压问题不大,欠功率可以担心一下。

90W适配器,这台本子功率不小啊,最好满载烤机测试看看。

网友:
不同品牌的电脑,原厂电源,19V20V实测可用。IBM的本子曾经有短音报警,但是不影响使用,后来报警声都没有了。一定要用原厂电源,某宝的假货害人。

网友:
只要不降频就没事,dell的笔记本,电源对不上就降频,CPU限制到1GHz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报一下笔记本型号的。

只要电源不是假的太厉害,虚标的特别严重的,不会有影响的。普通的笔记本能有多耗电?三四十瓦也顶天了吧!(不含移动工作站和游戏机哈)
DC都是支持宽电压输入的,这个不叫个事。
一般情况下,给笔记本供个12V的电也可以工作的,只是高电压对电池充电直接,而且同等功率下电流可以小很多,自然物料、成本也略微的精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