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 BL9342 的DCDC电路,没有输出12v,请问使能到底要几v?

楼主(2019-09-17):
根据pdf上是要置H电平,接24v只有2v左右的输出,看pdf似乎说端口不能超过5v ???用过的说下咋回事,必须用分压电阻接成5v 么??

网友A:
看EN脚内部有没有钳位二极管,有就加大电阻(100K以上)在VIN到EN间就行,如果没有就电阻分压,高于VIH最小值即可。

网友:
看手册EN应该是电阻分压到5V。

网友:
直接接100K到Vin, 我都是这么用的, 到现在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24v输入,改在 EN 用10k+2k2做了个4.3v的电压,,,,还是没有输出(或者说输出只有1.6v),,难道芯片在en接24v的时候,挂了??

楼主:
  曾经有分坛的 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EN脚内部有没有钳位二极管,有就加大电阻(100K以上)在VIN到EN间就行,如果没有就电阻分压,高于VIH最小 ...

国产的pdf总是让人感觉不安~~~

网友:
实际上就当它是MP2359来用,P2P的,EN就是接一个50K~100K到VIN就好。还是没输出你就看芯片坏了没或是虚焊。

网友B:
看pdf应该是5V,最好看看pdf里的典型电路

网友C:
还是用MP2359比较好,国产的有点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MP2359比较好,国产的有点不放心。

MP2451_sot23-6_2Mhz_36v入600mA出,,,不错,就是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pdf应该是5V,最好看看pdf里的典型电路

是典型电路做的pcb,,,,换了一片bl9342,输出基本正常了有14v输出,,,看来是 EN直接接24v烧挂了~~~

网友:
EN最高电压5V,两个电阻分压吧
DATASHEET没问题的

网友(2019-11-02):
EN 5V 会不会烧掉呀。。
手册写的
启动阀值 1.6-2.0V
关阀值 0.6V

网友:
不能大于5V
楼主换了一个就行了吧。

网友(2019-12-25):
看厂家的。。。。调试说明,,,,只能低于5v??开发

网友(2020-03-01):
要看规格书的绝对最大值,超过损坏引脚概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