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IVDIA Jetson TX2双路eDP显示问题。

楼主(2019-09-17):
现在我用NIVDIA Jetson TX2的核心板,自己想做个底板,接两个eDP接口的显示屏,双屏异显,不知道能否可行,看数据手册貌似可以,但我同事之前试过没调通,不知道是不是驱动问题。有没有大神这么用过,或提一些可行建议?

网友A:
dmesg中关于DP的log看看有哪些
记得是要改pinmux的,之前折腾TX2开发板板载ngff,结果还得改bootloader的OEMDATA值才能用

网友:
The Parker eDP/DP block is a display output controller, supporting both Embedded DisplayPort (eDP) to drive local panels and an external DP port.

网友B:
需要改一下设备树文件,开发板默认是hdmi
可以参考hardware/nvidia/platform/t18x/quill/kernel-dts/quill-platforms
把dp-display打开,设置好sor、sor1

楼主(2020-07-22):
引用 网友A:
dmesg中关于DP的log看看有哪些
记得是要改pinmux的,之前折腾TX2开发板板载ngff,结果还得改bootloader的OE ...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需要修改pinmux和设备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改一下设备树文件,开发板默认是hdmi
可以参考hardware/nvidia/platform/t18x/quill/kernel-dts/quill- ...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需要修改pinmux和设备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需要修改pinmux和设备树。

老板 你的背光部分电路是怎么做的呀 有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能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