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元件面想变成黑色,有什么方法吗?板子已做完

楼主(2019-09-17):
单面板元件面想变成黑色,有什么方法吗?板子已做完
简单且好操作得方法

网友:
焊接完喷黑色手摇漆可行吗?

楼主:
自喷漆操作起来简单
板子是安装在透明塑料盒里而且在室外,有可能有晒到或温度较高,时间久了会不会掉漆吗?严重不?

网友:
先三防?再喷手摇漆?

网友A:
焊好后喷三房漆不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好后喷三房漆不就ok啦

三防漆是透明的,想要电路板颜色是黑色的,不是本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防漆是透明的,想要电路板颜色是黑色的,不是本色

我记得三防漆有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三防漆有黑色的

是吗?我去找找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