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在win10下无法识别到盘符?

楼主(2019-09-17):
之前在u盘中编辑office文档,正常存盘后,再次插入电脑就不能识别到盘符,就是无盘符显示。
但是 系统会有U盘插入的提示音,在设备管理器中也能看到这个U盘。
用过网上介绍的方法,删除了这个设备,让系统再次识别到这个u盘,并安装了驱动。
但是在我的电脑内 还没有盘符显示。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U盘的数据是否还有救。

谢谢。

网友:
在这里添加

楼主:
感谢回复,找到这个盘符了,但是没有内容

请问还有办法解决吗?多谢

网友A:
开始,  运行  输入  explorer f:  看看还能看到啥

no media  表示 U盘主控芯片正常,所以识别到u盘。   主控连接FLASH芯片 不正常,芯片坏, 虚焊等

网友:
数据基本上不保了,重新量产下看看。

楼主:
@SkyGz 输入 explorer f:
出现如下对话框

还有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  运行  输入  explorer f:  看看还能看到啥

no media  表示 U盘主控芯片正常,所以识别到u盘。    ...

就是主控的问题。兼容性差。我手里也有个这种小U盘,插电脑识别非常费劲,必须在0.1秒内插入USB口并确保牢靠才能识别到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