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补贴计划NO.2,高端高速带显存液晶,附程序及测试视频

楼主(2019-09-17):
       500K补贴计划第一弹中临时上阵优惠政策,助推MCU尽快落地,但是由于太过临时,发贴部分网友表示看不懂,现在第二弹吸取经验,写得详细一点,希望大家能看得明白。
       这次助阵的液晶屏是4.3寸带显存液晶屏,速度比纯RGB屏快,同时上次的屏大家也说不支持触摸,这次的这个支持电阻及电容触摸的,可以任意选择。速度情况是320x480的24位图片每秒约40帧,一般用的图标是100x100的,折算下来一秒显示约614个,一般工控妥妥的够用了,纯色显示全屏800x480高于60帧,这个速度太快了,没太大意义,一般25帧都足够用了。
     程序:

网友:
TKM32F499价格怎么样?

网友:
这个高速显存模式是通过什么接口刷屏的? 画面撕裂问题有吗?我是说当刷新的时候需要考虑VSync同步问题吗

网友:
额,已经买了之前4.3寸  不带触摸的了。

网友:
感觉套餐有点多,能否直接在屏那里做一个带板子得价格,一个链接拍就好了。(反正ST的板子你们后期也不卖)

网友:
一次性放全吧,反复下单邮费也是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啥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玩起来?

评估板+屏   ?

评估板+屏+转接板   这个就行了。    要触摸 屏就买触摸的。

楼主:
从此再也没有RGB桥接芯片板了,我们的TK499评估板一个板可以顶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此再也没有RGB桥接芯片板了,我们的TK499评估板一个板可以顶两个

补贴计划还有后续NO.3,4,5...么

楼主:
有的,主要是一些应用没做好,想做精彩一点的开源项目

网友B:
从此再也没有RGB桥接芯片板了,我们的TK499评估板一个板可以顶两个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此再也没有RGB桥接芯片板了,我们的TK499评估板一个板可以顶两个    什么意思 ...

以前用STM32F103的年代,由于没有RGB接口,所以就加了一个SSD1963作为桥接芯片板,现在一个TK499已经含有RGB接口了,就不再需要这个桥接芯片了,节省面积,又节省成本,再也不需要多加一块板了。

网友:
那不就是stm32f103不能直接接RGB液晶吧

楼主:
对的,他们那个型号的芯片不行

网友:
开发环境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主要是一些应用没做好,想做精彩一点的开源项目

移植游戏机啊 看看玩游戏的效果如何?

网友C:
没搞懂 液晶屏+电容触摸+板 这个套餐里面的板是评估版还是转接板。。。

直接拍 液晶屏+电容触摸+板 这个套餐是否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是评估板的意思那还要再拍A链接干什么?多买A链接里的评估板干啥?

搞不懂楼主这个表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 液晶屏+电容触摸+板 这个套餐里面的板是评估版还是转接板。。。

直接拍 液晶屏+电容触摸+板 这个套 ...

转接板,是液晶后面的,非开发版。

网友:
我就觉得,你搞一套完整的产品,再上说明文字+前后产品图片不就可以让大部分人一看就明白了吗?另外也说明下开发环境用什么软件呀~

网友:
为什么暂停黑框供货啊,工业领域肯定是黑框用的地方多,只有白框那我是没法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啥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玩起来?

评估板+屏   ?

我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D:
感觉NO2  跟 NO1 没区别吧

网友:
看起来不错  开源的话    弄个街机模拟器  试试性能啊  大家都爱玩的 哈哈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KEIL 5.27

网友:
还有几弹,全放出来,好选择

网友:
再大的屏,7寸的有优惠吗

网友:
赶紧搞带以太网的芯片

网友:
费劲,直接做个链接:液晶屏+电容触摸+转接板+评估板 ,不好吗?

网友E:
屏直接安装到开发板就行了,用个转接板多此一举。如果屏和开发板做一起,屏装在元器件的背面,我就直接当产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NO2  跟 NO1 没区别吧

有,NO1的屏是不带触摸的,带触摸的爽,但是贵点。。。所以我要整个带触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直接安装到开发板就行了,用个转接板多此一举。如果屏和开发板做一起,屏装在元器件的背面,我 ...

有的,带MCU的板子已经做好了好几款,准备上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带MCU的板子已经做好了好几款,准备上市了

CPU和内存还是小了点慢了点,有更大更快的计划吗?

网友:
如果有个对应的外壳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带MCU的板子已经做好了好几款,准备上市了

什么时候上市啊,上了通知我一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带MCU的板子已经做好了好几款,准备上市了

很期待。

做到一起,外扩什么接口出来?多串口吗?

网友:
买了一套,来学习

网友:
TKM32F499相比stm32f429刷屏速度如何?能达到每秒20帧吗?

网友(2019-10-28):
可以整个系列的帖子吗?或者选型手册+配套的工具 可选

网友:
有屏和开发板一体的么,最好是直接就贴在后面超薄那种

网友:
  还是头晕

网友F:
你的PCB在哪里打的呀..这种绿色好好看..

楼主:
在 深圳嘉立创 那里打的板啊,这么有名的板厂都不知道?

网友:
请问LCD初始化代码以及LCD控制器参数怎么设?例子里没看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PCB在哪里打的呀..这种绿色好好看..

好看是因为金光闪闪,换成喷锡的,貌似效果就要差一线了

网友:
一周了,自己调试,RGB模式没跑起来这个屏,问客服要了TK499的例子又买了TK499评估板,还是点不亮。。
tiky能否让工程师再确认下给我的工程能点亮这个1168屏吗?我确认我跳线已经跳到RGB888模式了(IM=1011)

编辑原因:添加附件

网友G:
快两周了,TK043F1168的RGB模式还没有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两周了,TK043F1168的RGB模式还没有调通。。。

你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是否方便把屏及板一起寄回来给我们工程师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taojingchi的串口屏 用的这款芯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是否方便把屏及板一起寄回来给我们工程师看看是怎么回事 ...

好,我联系一下寄回去让你们工程师看看

网友(2019-12-04):
现在还能享受优惠不?

网友:
多希望优惠一次好买些芯片研究一下,好东西不能藏着掖着。

网友(2020-02-21):
原来我是这款屏,怎么在分论坛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