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将WDMyCloud的硬盘拿出来直接读取么?我的今天坏了

楼主(2019-09-17):
是3TB那个WDMyCloud,也通电4年多了,虽然读写并不多。

能进入WEB管理页面,也能通过网上邻居被电脑访问,不过速度极慢,1,2MB/S,而且读写一会就断开。

重刷几次系统,还是一样。

将硬盘拿出来装到硬盘盒,接到ubuntu 16上,识别不到那个数据分区(2.7T),估计还是分区太大大原因,因此也没办法挂载。

网友A:
兄弟,不要直接接硬盘盒。我怀疑你的盒子太老,不支持4K扇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要直接接硬盘盒。我怀疑你的盒子太老,不支持4K扇区

被你说对了,这其实不算硬盘盒,就是几块钱淘宝买的一个小板子,可能太老了。

以前拿来修复过一次MYCLOUD的系统,不过只是几G的小分区没问题。

刚才直接将硬盘接台式机主板上,果然就可以识别了,UBUNTU开机自动挂载这个硬盘了。

读取速度还正常,有100MB/S,赶紧备份出来先

网友:
不断电,运行4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说对了,这其实不算硬盘盒,就是几块钱淘宝买的一个小板子,可能太老了。

以前拿来修复过一次MYCLOU ...

老的SATA桥接芯片不支持4KB/512e扇区,如果用4K扇区则只能使用4K原生模式,造成512B的分区表之类全部失效(这不废话吗,第2048个512B扇区跟第2048个4K扇区完全两码事)。也就是说,用老盒子分的区,只能老盒子才能识别。JM20337就不支持4K扇区/512e模式。

网友:
用linux reader 软件试试,免费的,好用。

楼主:
拷贝出来时候,有一些文件已经损坏了,应该是有坏道了

扫描了一个晚上,发现93个坏块

网友B:
怎么识别的呀?必须在ubantu系统下吗?我记得ubantu和windows系统下我都挂载过,一下子出现好多好多盘符,都不知道文件在哪个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识别的呀?必须在ubantu系统下吗?我记得ubantu和windows系统下我都挂载过,一下子出现好多好多盘符, ...

数据分区是ext4格式,虽然说有工具可以在windows下访问,但是我试了会蓝屏。
所以还是正宗linux下访问。
如果你是直接接主板sata上的,开机后ubuntu会自动挂载数据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