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CESD3V3D3,静电二极管3.3V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9-09-17):
      买了100个CESD3V3D3,静电二极管,接到单片机的按键输入口。我之前没有用过,买回来0603的封装表面没有明显的正负极标志,只有一个字母G。
      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量,正接反接都没反应。
      是不是这个器件我买错了

网友A:
单向的!要看上面的竖条标记!字母左边标记,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B:
拍个照片看看呢,应该有条横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的!要看上面的竖条标记!字母左边标记,看下数据手册!

我感觉是拿错货了。就是没有标志我才来问下大家嘛,而且万用表量,也没有反应,电阻无穷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个照片看看呢,应该有条横岗的

明天给你拍

网友:
气体放电管?

网友:
真品 :字母为YU

网友:
型号是单向ESD,正向电压应该在0.9V左右。

网友:
用稳压电源,调好限流,能粗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