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合上盖子,但是不会自动睡眠,怎么修复?

楼主(2019-09-17):
试过所有配置选项,全都配好了,也没用

网上搜索到:
笔记本电脑是通过一种称为“霍尔效应传感器”的电子元件实现开合屏幕的判断,当霍尔元件感应到有磁性物质接近会把信号反馈给电脑,以此给电脑作出当前是开/合屏幕的依据。

然后找了块磁铁试验,发现磁铁靠近盖子上沿某处,电脑会进入睡眠
合上盖子,没有进入睡眠,说明笔记本面板上少了一个磁铁么?还是老磁铁磁性不够了?

怎么修复比较好呢?难道在面板上贴个小磁铁么

网友A:
是不是win10,win10这个问题把我搞到吐血,怒装回win7,一切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win10,win10这个问题把我搞到吐血,怒装回win7,一切解决

我现在用的就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win10,win10这个问题把我搞到吐血,怒装回win7,一切解决

你试过磁铁么

网友:
楼主,应该是磁铁松脱了。拆开电脑,估计在里面能找到。

网友:
还有设置问题啊,说不定没有设置待机呢?我的电脑从来就是取消盒盖待机

网友:
拆开看看吧,估计是磁铁

网友B:
看漏了,楼主说过已经试过各种设置。那么可以找一块磁铁在边缘走一圈看看是不是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漏了,楼主说过已经试过各种设置。那么可以找一块磁铁在边缘走一圈看看是不是有反应 ...

我已经找到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修,莫大说可能是磁铁松动
你们以前拆机,在电脑里看到有磁块么?
反正我是没看到,只看到有个小喇叭,是靠喇叭上面磁铁触发关盖睡眠么?
还是专门的磁块配合传感器做关盖检测?

网友:
掌托下面有个强磁铁的,打开找一下是不是掉出来吸在别的器件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修,莫大说可能是磁铁松动
你们以前拆机,在电脑里看到有磁块么?
反正我 ...

笔记本都有磁铁的。。你拿个铁的东西沿着屏幕转一圈看看肯定有吸的地方。像我的Dell就在锁扣右边。如果吸力小了或者屏幕变形了确实可能不触发。

网友:
楼主发过来给我,收你一百块手工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win10,win10这个问题把我搞到吐血,怒装回win7,一切解决

很多新的笔记本装不了win7

网友:
磁铁移位,或者霍尔小板脱落、偏向等。

网友D:
我手头六年前的三星本,用的是干簧管

网友:
电源设置正确的话就是磁铁问题,或者光线传感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都有磁铁的。。你拿个铁的东西沿着屏幕转一圈看看肯定有吸的地方。像我的Dell就在锁扣右边。如果吸 ...

Dell锁扣右边有独立磁铁?还是直接用的喇叭磁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ll锁扣右边有独立磁铁?还是直接用的喇叭磁铁?

你先来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见过喇叭在屏幕盖子上的笔记本吗?有的话,请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来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见过喇叭在屏幕盖子上的笔记本吗?有的话,请截图。 ...

喇叭在面板上,传感器在盖子上,盖子合上,传感器贴近磁铁,检测到闭合,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六年前的三星本,用的是干簧管

霍尔传感器更高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喇叭在面板上,传感器在盖子上,盖子合上,传感器贴近磁铁,检测到闭合,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

你把盖子做这么复杂干个毛线?我真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盖子做这么复杂干个毛线?我真服了。

盖子上有传感器,你看一楼红色字体吧

网友E:
几年前的本本大多是磁性+霍尔开关,用小铁器绕屏幕和键盘四周测一圈

不是磁铁就是霍尔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先来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见过喇叭在屏幕盖子上的笔记本吗?有的话,请截图。 ...

你要的是这样本子吗?联想有几款这样的本子,E、T系列的都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的是这样本子吗?联想有几款这样的本子,E、T系列的都见过

。。。竟然真有这种设计,音量和低音估计很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前的本本大多是磁性+霍尔开关,用小铁器绕屏幕和键盘四周测一圈

不是磁铁就是霍尔的问题 ...

霍尔没问题,用磁铁测过,可以触发睡眠的,所以是磁铁问题,问题是喇叭也能响,所以磁铁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没问题,用磁铁测过,可以触发睡眠的,所以是磁铁问题,问题是喇叭也能响,所以磁铁也没问题? ...

是单独的一个小磁铁,不是用的喇叭的磁铁!

网友:
盒上盖子看下屏幕是不是能灭。不能灭的话应该就是A壳的磁铁出问题了

网友:
硬盘卸载一下.然后重装驱动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霍尔没问题,用磁铁测过,可以触发睡眠的,所以是磁铁问题,问题是喇叭也能响,所以磁铁也没问题? ...

你这样讲不一定正确。
你直接拿磁铁测,距离有可能更近,或者测试用的磁铁磁性较强。
有时霍尔小板移位或偏向,对C壳上的磁铁检测能力减弱,但你拿磁铁测试的时候确是正常的。

网友:
外面贴个带双面胶的磁条不就行了吗,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讲不一定正确。
你直接拿磁铁测,距离有可能更近,或者测试用的磁铁磁性较强。
有时霍尔小板移位或 ...

测试用的磁铁磁性确实很强,这说明霍尔器件可能灵敏度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用的磁铁磁性确实很强,这说明霍尔器件可能灵敏度不够了?

也不一定,碰到过霍尔小板脱落移位了,方向没有对着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