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48k的音频流, 就插入一个字都能听到噪声...

楼主(2019-09-17):
为什么对48k的音频流, 就插入一个字都能听到噪声, 难道人耳能听出1/48k的变化?

在玩WAV音频时, 想在PCM音频流中插入一个采样, 这个插入值还是前后取和后的平均值,

没想到的是, 48k的音频, 仅仅插入一个采样, 在插入处竟然能听到明显的 小小的啪声,

按道理讲, 1/48000的变化, 相当失真是0.002%, 应该听不出才对的.

楼主:
哪位给指导一下, 我想在音频流中, 就插入一个采样, 如何插入, 才能听不出来.

网友:
以前有人能听出水电和火电的区别,被QQ群里的人嘲笑了好几年,真相今天大白于天下

楼主:
不一样的, 能听出 水电和火电 的, 那是信仰,

我这个问题, 比较明显, 就像听收音机, 突然有雷电来到, 明显的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样的, 能听出 水电和火电 的, 那是信仰,

我这个问题, 比较明显, 就像听收音机, 突然有雷电来到, 明显 ...

那个采样可不是简单的平均啊。你插一个平均值,你可以做一下FFT看看,某些频段会出毛刺的——人耳对毛刺非常敏感。

PCM出来的波形是多个频段叠加的波形,不是单纯的平均值。当然如果你是单纯的正弦波之类,而且在波谷或波峰,理论上只能听到很轻微的毛刺。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波形,造成突变了吧

网友:
参考下重采样

网友C:
采样计算没有超时吧?这像是音频流断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采样可不是简单的平均啊。你插一个平均值,你可以做一下FFT看看,某些频段会出毛刺的——人耳对毛刺 ...

用FFT分析, 发现影响的 仅是低频部分的幅值, 实际听起估计有3-4k这样的.

大侠,能指点一二不?

楼主:
已经 试过重采样,  整体重采样没问题, 只对部分重采样,  切入处, 仍可听到噪声,

水平有限,  不会去掉这个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波形,造成突变了吧

有个示波器坏了, 还没弄好 ;-)

能听到噪声, 道理上应该能看到波形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计算没有超时吧?这像是音频流断了一下。

没有超时,  CPU的余量还有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FT分析, 发现影响的 仅是低频部分的幅值, 实际听起估计有3-4k这样的.

大侠,能指点一二不?

不小了。从信号处理角度考虑,它破坏了信号完整性。除非你在值相近的区域插值。声音其实是比较难玩的,不直观,很久以前上课时做过实验,通过幅值去找一段语音的起始结束。

其实我信号处理能力不行,哈哈。一个加速计往复运动我就算不好,累积偏移越来越大。

网友D:
啪的一声,说明信号有突变,拿波形编辑器看看,应该能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小了。从信号处理角度考虑,它破坏了信号完整性。除非你在值相近的区域插值。声音其实是比较难玩的,不 ...

应该是幅值变了,  听到的噪声, 可能是插值后,  被平均的幅度噪声了.

不过, 就是插入0,  依然能到听到噪声,真是怪啊.

看来,就是插入一个采样, 也要来个复杂的运算了.

网友E: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使用了各种手段排除了其他问题,逻辑分析仪看iis一个样本一个样本的看,就很楼主说的一样,为了同步,插入一个样本,平均值,确实能听出来,这件事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啪的一声,说明信号有突变,拿波形编辑器看看,应该能看出问题

都不用 信号 编辑器, 想都能想到, 波形肯定是变了 ;-)

就是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小的变化, 能听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使用了各种手段排除了其他问题,逻辑分析仪看iis一个样本一个样本的看,就很楼主说 ...

是吧,  我也在外围电路上花了好多工夫, 以为是 DAC 后的RC 常数不妥,

后来才发现, 不是这回事,

敢问, 兄台, 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不用 信号 编辑器, 想都能想到, 波形肯定是变了 ;-)

就是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小的变化, 能听出来的. ...

人的对声音的敏感不是线性的,大概是对数性的

在音量的初段比较敏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示波器坏了, 还没弄好 ;-)

能听到噪声, 道理上应该能看到波形突变. ...

用winhex打开,把数据复制到excel里画图就可以看到了
或者直接用goldwav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的对声音的敏感不是线性的,大概是对数性的

在音量的初段比较敏感

是的, 相当的敏感, 把正常的数据流, 其它都不改变, 只改其中一个值,仅改动5%, 就能明显听到了.

但是若是把音量变化 5%, 是几乎听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inhex打开,把数据复制到excel里画图就可以看到了
或者直接用goldwav打开

好的,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相当的敏感, 把正常的数据流, 其它都不改变, 只改其中一个值,仅改动5%, 就能明显听到了.

但是若 ...

你调整的这5%让这段声音不在“乐音”的范围内了,耳朵一下就能听出来
但是你如果整体降调5%,如果没有绝对听感,是听不出来的
你把一段声音想象成一系列的弦在震动,这些弦的频率和频率差都在让耳朵舒服的位置
你突然改变了其中一些弦的频率,耳朵就会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调整的这5%让这段声音不在“乐音”的范围内了,耳朵一下就能听出来
但是你如果整体降调5%,如果没有绝 ...

鹤立鸡群 的原理,  不一样的,  就会容易被发现出来.

找不到简单的算法, 头大啊.

网友G:
16位你插个0进去。。。。可能造成50%的幅度变化,怎么听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位你插个0进去。。。。可能造成50%的幅度变化,怎么听不出来?

谢谢。 我是判断前后采样 分别为正负时,也就是在正负半周交界处 才插入的。

网友H:
没明白你到底要干嘛,最简单重采样,然后加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明白你到底要干嘛,最简单重采样,然后加滤波器

主要是为了同步, 插入一个采样。

网友:
正负半周不对称吧,上下各插一个字节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吧,  我也在外围电路上花了好多工夫, 以为是 DAC 后的RC 常数不妥,

后来才发现, 不是这回事,

最后没办法,我加了压控振荡器,根据缓存情况自动微调声卡的晶振,进而微调iis的clk

网友:
插入还是叠加,这个是问题,插入会导致之后一段声音延迟,是不是对整体音频都有影响

网友I:
我怀疑你插的不对。。要不把你的WAV给我插一插,插好告诉你,你再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没办法,我加了压控振荡器,根据缓存情况自动微调声卡的晶振,进而微调iis的clk ...

这个办法考虑过,对于接收多个数据流,就又没解了。

网友:
发个波形文件给大家瞧瞧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怀疑你插的不对。。要不把你的WAV给我插一插,插好告诉你,你再听听。

这是一段15s的, 48k, 16bit的单声道声音,  烦请兄弟给, 插值试一下,

就每秒插入一个采样吧, 这样容易比较. 谢谢.

网友J:
我倒是觉得楼主这声频脉冲是干扰到喇叭或耳机内共振的结构的发生而产生类似阻尼效应的问题。
这个声频我没下载测试,纯就音源的产生介质系统个人估计是这样的状况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倒是觉得楼主这声频脉冲是干扰到喇叭或耳机内共振的结构的发生而产生类似阻尼效应的问题。
这个声频我没 ...

不限于我的文件, 任意的音频文件都可以, 声音最好稍大点, 小的声音数据值接近0,效果不明显,

中等音量, 就能听得出了,  和共振 阻尼 什么的没关系.

网友K:
你直接在时域插入一个采样,在频域很可能引起很大的变化,播放设备(扬声器/耳机)不能及时响应这种变化,就会产生pop noise(啪一声)。

网友L:
好多年以前,满世界找一首周治平的《为情所困》MP3,CD买不到,他的音乐国内喜欢的人感觉不怎么多。网上也一直没有,彼时宽带还未普及,此类资源寥寥无几。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载到了128kbps码率的MP3,如获至宝,但是中间好几个地方居然有爆音,然后又爬网络,找到一款cooledit的软件,当时2.0版本,当然是正(宗D)版啦

那个软件可以把mp3打开显示波形,根据爆音时间点,一个一个点去清理,我是直接把爆音部分的异常波形删除,然后前后直接简单拼接,最后输出的MP3音频,立马清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直接在时域插入一个采样,在频域很可能引起很大的变化,播放设备(扬声器/耳机)不能及时响应这种变化, ...

应该就是这样的, 正在努力寻找最简单的处理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多年以前,满世界找一首周治平的《为情所困》MP3,CD买不到,他的音乐国内喜欢的人感觉不怎么多。网上也 ...

还是你更猛,用科学美化了艺术

网友K:
不清楚你想要插入一个采样的目的,但是想要没有pop音,必须要保证频域上面的流畅,FFT和iFFT无法避免了。

网友:
48k,插入一个点,几乎相当于所有后续的信号硬性后移20us。
20us对于一个10kHz的正弦波(周期100us),相移接近45度,时域的差值已经非常明显。
从喇叭纸盆上看,相当于忽然顿了一下。

楼主:
楼上正解,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清楚你想要插入一个采样的目的,但是想要没有pop音,必须要保证频域上面的流畅,FFT和iFFT无法避免了。 ...

实时FFT的话,  计算量太大了,低速的处理器 应付不来, 应该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M:
引用 楼主:
实时FFT的话,  计算量太大了,低速的处理器 应付不来, 应该有更简单的办法.

我怎么感觉是你的前后平均不当引起的呢,你就简单的取后一个值也不会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怎么感觉是你的前后平均不当引起的呢,你就简单的取后一个值也不会这样啊 ...

谢谢, 这个东东, 非常奇怪而且复杂,  没有那么简单的,

试了好多种办法了.  直接加一个, 或是减一个值,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图中就是改支小小的值也能听的出, 更不要说插值了,

插值就像上面的兄弟说的, 影响到接下来后面的信号了.

图中有个错字,是无论改大还是改小,

网友:
还有个方法是,用双声道,一个声道传音频流,一个声道传控制信号,随便传

网友N:
lz我截取了你音频最后面那一小段,然后加了六七个点了,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加的时候就都是在比较平缓的区域加点,用Adobe Audition操作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我截取了你音频最后面那一小段,然后加了六七个点了,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加的时候就都是在比较平缓的区域 ...

你的方法很好,比较简单直接,谢谢,我也想在和缓区域插值。

网友:
楼主你听听我插的30个字节的看看能不能听得出来,随机插的。

网友I:
好像我也听得出来确实有两个地方明显的咔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我也听得出来确实有两个地方明显的咔一声。

谢谢,  您可以用aammoo提的这个goldwav, 打开一个声音文件, 也不用费事插值了,

直接改幅度值, 小小的值变化就能听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限于我的文件, 任意的音频文件都可以, 声音最好稍大点, 小的声音数据值接近0,效果不明显,

中等音量,  ...

你应接着你的耳机或喇叭来量测,这样估计较为接近所听到的声音。

网友:
因为突然的一个边缘用频谱转换也是各种频率都有的

楼主:
在和缓区域插值也不理想,还是能听到噪声。不知道USB声卡是怎么处理的,他们直接丢包也听不出。

网友O:
楼主,换个思路如何?采用分段线性的方法进行插补,把一个采样率的数据转换到任意采样率。
好像图像处理中有这种插补算法,用于图像缩放,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换个思路如何?采用分段线性的方法进行插补,把一个采样率的数据转换到任意采样率。
好像图像处理中 ...

谢谢。 没看明白,您是说重采样吗,整体重采样可以的,对某个采样重采样效果还是不怎么理想。块插入的方法 实测目前效果相对比较理想,计算量也不大,还在优化中。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换个思路如何?采用分段线性的方法进行插补,把一个采样率的数据转换到任意采样率。
好像图像处理中 ...

看懂啦,刚刚手机看的,只看到部分图。您这思路是对的,但是算法不合适,如果机械的 简单的计算,这么多点,会把频谱搞得好乱,就是会出现多个频率成分。噪声会好明显。

楼主:
继续琢磨发现, 插入的值在峰值时噪声最小, 谷低也行, 插入的不是平均值, 而是要大一点,

根据前面的值,简单预测一下就行了,

在中心零点不行, 有信号时 噪声最大, 比如用1kHz信号源, 噪声非常明显.

网友P:
是否可以叠加一个48K的正弦波(人耳听不到的频率),然后在这个上面调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否可以叠加一个48K的正弦波(人耳听不到的频率),然后在这个上面调制数据 ...

48k的采样最多能叠加个20k左右的。持续的插入是没用的,噪声是 插入那一个时间点的,影响的也只是那个时间点的,块插入可能是比较简有效的办法。

网友Q:
引用 楼主:
48k的采样最多能叠加个20k左右的。持续的插入是没用的,噪声是 插入那一个时间点的,影响的也只是那个时 ...

块插入你是指插入一整段的音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块插入你是指插入一整段的音频吗?

是的, 找出大概接近的.

楼主:
也不能连续插入太多,  连续插入太多 就变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的, 能听出 水电和火电 的, 那是信仰,

我这个问题, 比较明显, 就像听收音机, 突然有雷电来到, 明显 ...

因为插入一个字 对耳机振膜的影响不只是一个字,振膜有质量的,不可能完美的随着信号变化,

你用激光采集振膜的震动其实是一个正弦波,所影响的频谱是其振幅的一系列谐波,综上所述

楼主:
搞了一段时间, 试了好多办法, 下面这个程序比较简单易用, 也是网上收集的.

重采样集合块插入 效果理想.

void resampleData(const int16_t *sourceData, int32_t sampleRate, uint32_t srcSize, int16_t *destinationData, int32_t newSampleRate) {
    if (sampleRate == newSampleRate)
    {
        memcpy(destinationData, sourceData, srcSize * sizeof(int16_t));
        return;
    }
    uint32_t last_pos = srcSize - 1;
    uint32_t dstSize = (uint32_t) (srcSize * ((float) newSampleRate / sampleRate));
    for (uint32_t idx = 0; idx < dstSize; idx++)
    {
        float index = ((float) idx * sampleRate) / (newSampleRate);
        uint32_t p1 = (uint32_t) index;
        float coef = index - p1;
        uint32_t p2 = (p1 == last_pos) ? last_pos : p1 + 1;
        destinationData[idx] = (int16_t) ((1.0f - coef) * sourceData[p1] + coef * sourceData[p2]);
    }
}

static void resampleData(const int16_t *sourceData, int32_t sampleRate, uint32_t srcSize, int16_t *destinationData, int32_t newSampleRate,uint32_t dstSize)
        {
                if (sampleRate == newSampleRate)
                {
                        memcpy(destinationData, sourceData, srcSize * sizeof(int16_t));
                        return;
                }
                uint32_t last_pos = srcSize - 1;
                //LOGDV("srcSize=%d,dstSize=%d",srcSize,dstSize);
                for (uint32_t idx = 0; idx < dstSize; idx++)
                {
                        float index = ((float) idx * sampleRate) / (newSampleRate);
                        uint32_t p1 = (uint32_t) index;
                        float coef = index - p1;
                        uint32_t p2 = (p1 == last_pos) ? last_pos : p1 + 1;
                        destinationData[idx] = (int16_t) ((1.0f - coef) * sourceData[p1] + coef * sourceData[p2]);
                //        LOGDV("index=%f,p1=%d,coef=%f,p2=%d",index,p1,coef,p2);
                }
        }

网友R:
引用 楼主:
继续琢磨发现, 插入的值在峰值时噪声最小, 谷低也行, 插入的不是平均值, 而是要大一点,

根据前面的值,简 ...

其实可以这样看,波形是对应于纸盆幅度的,你在过零点延时,不紧改变了整个的频率,还改变了纸盆震动的加速度,要他强行在加速最快的时候停一下。而在顶点,是加速度最小的时候,改变不明显。比如一个正弦波,导数在过零点是最大值,而在极值点是0,你插入的值,并不是本身值自己的意义,而是变化率,也就是加速度,变化率越小,改变越小,对纸盆的瞬间推力越小,也就没有爆破音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其实可以这样看,波形是对应于纸盆幅度的,你在过零点延时,不紧改变了整个的频率,还改变了纸盆震动的加 ...

说来也怪, 1/48k的变化, 耳朵也能听得出,  这么小的变化.

384k采样时 又听不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采样可不是简单的平均啊。你插一个平均值,你可以做一下FFT看看,某些频段会出毛刺的——人耳对毛刺 ...

频域视点,膜拜大侠

网友:
人耳朵听东西首先是频谱分析,然后才是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