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芯片是否能替换

楼主(2019-09-18):
参考设计是MP3302,但是很贵,是否能替换成PT4103

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A:
算好LED的恒流值,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另外输入电压一个是3.3一个是5V,芯片能容许吗?

网友:
这种芯片很多都是互相PIN2PIN兼容的

网友B:
注意fb是104mv还是220mv。不同芯片差异主要在这。还有,如果你屏电压很高,那pt系列的没戏,4101/4103最高我记得是22v左右。

网友:
SGM3766 圣邦微

干掉3301 3302木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好LED的恒流值,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另外输入电压一个是3.3一个是5V,芯片能容许吗? ...

问过tiky,他推荐有条件就上5V,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fb是104mv还是220mv。不同芯片差异主要在这。还有,如果你屏电压很高,那pt系列的没戏,4101/4103最高 ...

谢谢!不太会算这些参数。而且不知道tiky家电压要求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太会算这些参数。而且不知道tiky家电压要求如何

理论上你可以直接用PT4103替换,把FB电阻改成2R5,要不然电流会减半。同时把OV脚和VLED接一块,这个是开路保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你可以直接用PT4103替换,把FB电阻改成2R5,要不然电流会减半。同时把OV脚和VLED接一块,这个是开 ...

VLED是指LEDA?

网友C:
搭车问一下,使用MP3302,电路如图。这个实际使用中,可以听到电流声,这个改如何优化。用过
其他家的屏声音很少或者没有,我自己做的感觉声音就有。电感用4532封装,SS34用SMA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使用MP3302,电路如图。这个实际使用中,可以听到电流声,这个改如何优化。用过
其他家的屏声 ...

请问,这个LED+电压是多少?EJ080NA-05B这个是8寸的RGB显示屏,是不是可以用这个电路来驱动LED+/-?买屏的时候淘宝店家说这个LED+是3.3V供电的。

网友D:
请不要用PT4103,电流不够的,要想用国产,圣邦微 的产品不错,看了一下参数,5楼的 SGM3766 应该不错

网友:
RT9293   用3.3V一点问题都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不要用PT4103,电流不够的,要想用国产,圣邦微 的产品不错,看了一下参数,5楼的 SGM3766 应该不错 ...

电流有什么要求?我看屏的手册里LED就是20mA,似乎PT4103够用的
另外问下,我看你们的TK043F1508资料里写这个反馈电阻要10欧而不是5欧,是这样吗?
那另一款TK043F1168的背光反馈电阻还是5欧?

网友:
替换的太多了吧,https://list.A**********/catalog/583.html,这里筛选SOT-23基本都是。
MPS的好啊,效率高,同样的电路试一圈下来效率就他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