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系列和S25FL系列的FLASH,可以直接替换使用吗?

楼主(2019-09-18):
如题,用在ZYNQ的启动flash上,zed板上设计的是S25FL,又贵又不好买。
黑金的上面使用的是W25Q,又便宜又好买。
看引脚是兼容的,那么,有用过的大虾可以确认一下,这两个用在zynq的启动flash,是不是可以兼容?谢谢!
主要用的型号是W25Q128,谢谢!

网友:
可以 补丁

网友:
华邦的没问题,64Mbit和128Mbit都可以直接支持

网友A:
能不能直接替换,找一片焊上去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大部分25系列spi flash都是兼容的,少数除外,比如M25Pxx不支持4K擦除,只能64K擦除,SST25VF系列和别家的写命令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直接替换,找一片焊上去测试就知道了。

能够找到就不得来问了。不过仍然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25系列spi flash都是兼容的,少数除外,比如M25Pxx不支持4K擦除,只能64K擦除,SST25VF系列和别家的 ...

OK,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