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两种贵的场效应管和便宜的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9-09-18):
左边的几块钱淘宝买的,右边的我们买的价格好几百啊。这两个功率不同,功率小的价格反而高,但是小功率下,我测试了,环境温度120°,做开关管,通过5A电流,都可以用,没有区别。这两个价格为什么差那么多啊?

网友A:
头一回见到金封的MOS.这货某宝能随便买到?

网友:
塑封和金封

网友:
带金的东西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回见到金封的MOS.这货某宝能随便买到?

淘宝上有,这个外壳绝缘,比较方便加散热片。

网友:
金B更贵!  我说的是 gold coin
adi很多金封的模拟器件都是贵的要命,现在器件技术进步了,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航天级的。。。
BeO是氧化铍?这东西最好别用,小命要紧。。。

网友:
右边的航天级,BeO绝缘(剧毒),几百块不算贵了啊。你几千万美金发射个卫星,上了太空才发现因为一个淘宝几块钱的MOSFET出了问题,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网友B:
假货宝看到很多金封opa541,好想买来做功放,后来发现BeO的当场吓尿立马删除购物车。右边这个mos管小心玩啊,小命要紧

网友:
LZ 赶紧备好Money去医院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看到很多金封opa541,好想买来做功放,后来发现BeO的当场吓尿立马删除购物车。右边这个mos管小心玩啊 ...

铍青铜,有毒吗?我可是经常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铍青铜,有毒吗?我可是经常用啊?

以前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德国老教授,KIT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东西接触多了,淋巴癌,几个月就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铍青铜,有毒吗?我可是经常用啊?

不是铍青铜,是氧化铍陶瓷,氧化铍陶瓷的导热率和铜铝相当,是陶瓷中导热绝缘最好的,就算它是剧毒的,但因为性能太好依然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基板,大功率气体激光管,晶体管的散热片外壳有很多应用。

不过也是因为剧毒性,很多国家正在研究用氮化铝陶瓷等替代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看到很多金封opa541,好想买来做功放,后来发现BeO的当场吓尿立马删除购物车。右边这个mos管小心玩啊 ...

那到没必要,金封用BeO那只是内部晶片做绝缘基板用的,外面有金属封死的,只要自己不作死锯开来玩,基本没啥事

网友:
长见识了啊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以前没见过,现在涨知识

网友:
以前与买过一模一样的元件,淘宝很便宜,原装的血贵。
你看一下左边淘宝的是不是拆机件,管脚根部侧面能不
能看出嫁接的痕迹?

网友:
楼主收起来吧,传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到没必要,金封用BeO那只是内部晶片做绝缘基板用的,外面有金属封死的,只要自己不作死锯开来玩,基本 ...

如果是这样那倒不危险。多谢科普

网友E:
铍的化合物如氧化铍、氟化铍、氯化铍、硫化铍、硝酸铍等毒性较大,而金属铍的毒性相对比较小些。
铍进入人体后,难溶的氧化铍主要储存在肺部,可引起肺炎。可溶性的铍化合物主要储存在骨骼、肝脏、肾脏和淋巴结等处,它们可与血浆蛋白作用,生成蛋白复合物,引起脏器或组织的病变而致癌。铍从人体组织中排泄出去的速度极其缓慢。因此,接触铍及其化合物要格外小心。

网友:
质量的保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以前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德国老教授,KIT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东西接触多了,淋巴癌,几个月就没了。

Karlsruher Institut für Technologie

网友:
引用 网友F:
Karlsruher Institut für Technologie

可惜老先生两个儿子都不搞技术,他的许多本事就此失传了。。。

网友:
铍是剧毒的,用来作封装主要是航天级应用

网友:
电工都得和重金属打交道,要注意了,小命要紧

网友:
各种助焊剂,锡膏。也是毒性不小。

网友:
靓是靓,但是听说有危险,还是避开为好。。。。所以,选便宜的,没错,哪天炸管了,有毒物质就迸射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到没必要,金封用BeO那只是内部晶片做绝缘基板用的,外面有金属封死的,只要自己不作死锯开来玩,基本 ...

炸管就麻烦了。。。。里面的东西都放出来

网友G: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有些连接器里面的弹性部分材料就是铍铜。
铍铜的粉末是否有毒,哪位请科普一下。
有次我在一个展会上闹了一个笑话,我看到一个韩国参展公司在展出他们的铍铜原材料,我聊了几句,
说到  toxic,韩国美眉极力挥手表示否定 ;)

查了一下资料,说主要是金属铍本身和它的氧化物毒性很大,合金毒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有些连接器里面的弹性部分材料就是铍铜。
铍铜的粉末是否有毒,哪位请科普一下。
有次 ...

哦!我曾经用锉刀搓铍铜啊。时间很短,到是经常摸铍铜,不会把铍铜粉末吸入肺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曾经用锉刀搓铍铜啊。时间很短,到是经常摸铍铜,不会把铍铜粉末吸入肺部吧? ...

你查一下资料,应该没有问题。好多连接器的金属瓜部分就是铍铜,它的弹性和别的物理,电学性能都极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铍青铜,是氧化铍陶瓷,氧化铍陶瓷的导热率和铜铝相当,是陶瓷中导热绝缘最好的,就算它是剧毒的,但 ...

还有一点,它膨胀系数好像介于铜铝和半导体Si之间,做中间绝缘,功率循环和温度循环能力比Al2O3陶瓷也好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铍的化合物如氧化铍、氟化铍、氯化铍、硫化铍、硝酸铍等毒性较大,而金属铍的毒性相对比较小些。
铍进入人 ...

据说铍盐是甜的。我小时候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做实验的时候,重量不对,后来看到屋里面飞的苍蝇,突然想到是不是被苍蝇吃了,然后把苍蝇烧成灰,提取出来的铍盐重量就在误差范围内了。
只是好奇怪,苍蝇对铍没毒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据说铍盐是甜的。我小时候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做实验的时候,重量不对,后来看到屋里面飞的苍蝇,突然想到 ...

因为苍蝇没有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