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4中如何拖动一组元件? 如图

楼主(2019-09-18):
AD14中如何拖动一组元件?  如图

就是4个孔和几条直线,死活无法拖动.  折腾半天了.  ad真是反.人.类啊

楼主:
不会用cad,拿ad画个背板图      搞得郁闷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框选之后,光标放在线上之后拖动,是可以拖走的。如果是锁定了,拖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锁定的提示。再不行试试选中之后创建联合,再拖动。

网友A:
全选->剪切->粘贴

网友B:
做联合后拖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联合后拖也可以

做联合后对齐还是只对联合中的单一元件操作,但是拖动却是整个联合,我想对齐也是对联合操作,这个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选中后要鼠标要点住选中的孔或者线才能拖

网友:
还有,如果想随时拖的话建议做出成一个pcb封装

网友:
先选中,然后工具栏上有个移动的按钮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选中所需移动的东西,依次按下m-s,move selection的意思,点个参考点,东西就跟着鼠标走了

网友:
我猜楼主是忘记了AD 选中元件之后,复制或者剪切啥的,需要点一个参考点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选->剪切->粘贴

您是高手   太烈害了

楼主:
放一段时间,ad操作就忘不少.   要拳不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