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来研究修理微波炉,但需要大佬的帮助!

楼主(2019-09-18):
家里的微波炉坏了,去修要150元钱,决定自己来,网上查了一下,发现是高压保险烧了,但换了一个又烧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高压电容0.97uf,磁控管阴阳电阻0.7欧,二极管对外壳电阻没有短路,麻烦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50为何要浪费你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为何要浪费你的时间......

维修也是乐趣。

“微波炉问题”不是合格标题,违反版规11,如果不修正,会被封锁ID,你就损失80元注册费。

网友B:
有闲,那可是相当高逼格的炫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闲,那可是相当高逼格的炫富。

你这个回复很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为何要浪费你的时间......

自己现在主要是在家里打理果园,之前做开发,家里有什么电器坏了,能简单处理的都自己处理,家里还有一个微波炉,说不定哪天也坏了,现在有点经验以后有用

网友C:
家里有庄园呀。看下磁控管灯丝对外壳是否短路或供电的穿心电容击穿,另外高压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D:
高压电容,二极管,全换就ok

网友E:
这个不好分析吧,替换法定位吧,配件买下来也不到100

网友F:
不定时烧保险,一直没修好,量啥都好像是好的

网友G:
站长推荐的99包邮的奥克斯你关注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50为何要浪费你的时间......

看来你是没有经历过经常坏,经常修,修又很贵,电工最怕这种,前段一个消毒柜在3个月后又怀了,怒而自个买了全套部件换过

网友I:
磁控管电阻0.几欧正常,但也不能排除老化和消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庄园呀。看下磁控管灯丝对外壳是否短路或供电的穿心电容击穿,另外高压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

用表量过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定时烧保险,一直没修好,量啥都好像是好的

开始工作就烧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你是没有经历过经常坏,经常修,修又很贵,电工最怕这种,前段一个消毒柜在3个月后又怀了,怒而自个 ...

就是,家里还有一个微波炉,说不定哪天又坏了,把这个修好了,积累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站长推荐的99包邮的奥克斯你关注下

谢谢,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电容,二极管,全换就ok

也是,最后没有办法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分析吧,替换法定位吧,配件买下来也不到100

估计也只能这样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是最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磁控管电阻0.几欧正常,但也不能排除老化和消磁问题

老化和消磁会烧保险丝吗,那个顶多加热能力查一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化和消磁会烧保险丝吗,那个顶多加热能力查一些吧

我想也可能会增大工作电流吧

网友:
刚才百度了一下还真是,应该不会把你带到莆田系去

微波炉老是烧高压保险丝的原因有很多:
1、工作过流导致烧保险,其中包括: 1)磁控管老化功能下降,使工作电流增大。 2)高压电容器性能和高压二极管正向电阻增大。这种情况可以适当加大高压保险的容量。
2、磁控管老化功能下降,使工作电流增大。这种情况需要更换磁控管。
3、保险丝并不配套,或是电压不稳定,微波炉的自我熔断保护造成。更换保险丝或者加装稳压电源装置。
4、通电后如果风机及托盘运转均正常,这表明电源控制系统及变压器完好,故障在高压系统中。可继续检查高压电容器和高压硅堆,假如发现高压电容器已击穿,就说明机内保险丝烧断的原因是变压器次级短路电流过大。更换同规格的电容器后,故障即可排除。
5、变压器本身或电源控制电路发生故障也会引起保险丝烧断。可拔下变压器初级电路一端的插件,通电后若风机、托盘运转正常,说明变压器损坏。故障原因可能是变压器绕组匝间短路,更换变压器故障即可排除。若拔下变压器初级电路的插件后,通电机内保险丝仍熔断,则故障肯定发生在电源控制系统中。故障原因可能是联锁开关、监控开关损坏、电源线或导线严重漏电甚至短路所致。这些元件只要通过简单检查,即可发现故障所在,排除或更换元件后,微波炉即可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
检查炉内云母片有无烧蚀,磁控管发射头有无烧蚀。炉内不得空载

网友J:
现在的维修店有些水平不行的,前段时间我的松下电饭锅故障送修他们都是尽瞎忽悠,没能力解决。最后还是我自己花时间搞定的,感觉自己来靠谱多了。有时候还是得自力更生呀况且也蛮有意思的

网友G: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743a8a1b
JD时不时调成99元

网友:
凡是上功率的东西就换吧,不要拿生命去赌那几百块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变压器坏了,但现在问题是换的话只有二手的啦!不知道换了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变压器坏了,但现在问题是换的话只有二手的啦!不知道换了能不能解决问题 ...

变压器拆了重绕线圈,为了情怀

网友L: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变压器坏了,但现在问题是换的话只有二手的啦!不知道换了能不能解决问题 ...

微波炉里最难坏的就是变压器了。一般是坏二极管和电容,其次是磁控管。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是不是也是铝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微波炉里最难坏的就是变压器了。一般是坏二极管和电容,其次是磁控管。 ...

的确是变压器坏了,一个输出端子对外壳电阻只有200欧,还陪上了一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变压器拆了重绕线圈,为了情怀

要不你帮一下忙!点击[http://pinyin.cn/e276845]查看表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变压器拆了重绕线圈,为了情怀

微波炉变压器一般都是焊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变压器坏了,一个输出端子对外壳电阻只有200欧,还陪上了一个万用表 ...

把次极拆了可以做个小电焊

TB上买个变压器呗,有新的。

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去找个旧的全铜线的耐用。

你这台估计就是长时间发热造成的绝缘破损。

网友:
这种东西。。。。不建议自己修理。高压保险少了,另外很有可能也是铝线的变压器有了问题。

网友:
微波炉最好修,元件全换一遍也不过150,干嘛要去店里修。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初级绕组有且只有一组电压接220V交流市电。次级有两个绕组两组电压:一组电压是:4V左右的灯丝加热电压。另一组电压是:2100V给倍压整流供电的高压。注意:这组电压引出端点一端接该微波炉变压器铁心。一段才是通过插头引出。

楼主:
变压器是铜芯,至少外观看起来铜线颜色,使用时间8年,估计是老化了,要换只能二手拆机件,正考虑要修还是买个新的微波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变压器坏了,一个输出端子对外壳电阻只有200欧,还陪上了一个万用表 ...

变压器高压绕组对地电阻只有100欧左右。我觉得你的判断有误!

为什么陪上了万用表,你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去测高压了?

楼主:
我测的是端子对外壳的电阻

楼主:
测电压是没有接电容和磁控管

楼主:
次级线圈一个端子对外壳电阻2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5135&highlight=%E5%A5%A5%E5%85%8B%E6%96%AF& ...

这个好像是电磁炉,非微波炉!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测的是端子对外壳的电阻

高压线圈本身一个脚是接铁芯的!
你现在测量的结果是阻值偏大一点。网上查到一般为80到150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M:
高压线圈本身一个脚是接铁芯的!
你现在测量的结果是阻值偏大一点。网上查到一般为80到150欧左右。 ...

谢谢,我参考的就是这张图,测的是二级管那端的变压器输出端子对外壳电阻199.5欧,测那个端子和另外一个变压器输出端子时没有接磁控管和电容,万用表废了,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修还是买一个新的算了,这个变压器只有二手拆机件

楼主:
但是把二级管拆下来测量没问题

楼主:
二级管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维修店有些水平不行的,前段时间我的松下电饭锅故障送修他们都是尽瞎忽悠,没能力解决。最后还是我自 ...

老虎修好过哪些家电呢

网友:
从后向前查查,后端MOS管和前面的桥式整流,最后电源芯片。

网友:
烧高压保险,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磁控管内部跳火。

网友:
楼主若修好后就别再装回炉内了,将所有器件都安装在一片木头底座上,于磁控管输出口接一个号角喇叭状的铁皮,带到户外瞄准无人机,很好玩滴!...

楼主:
看来各位都是大佬啊,正考虑修还是不修,关键是零件只有拆机的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但是把二级管拆下来测量没问题

那是高压二极管,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联锁开关 也碰到过的

网友:
好多年前了,我的4411sUSB对外不供电了,我查资料测主板修了好久~
后来在咸鱼上赚了400块钱~
又花6000攒了一台台式机~
爽歪歪~

网友:
修吧!二手变压器只要是同规格型号一般没问题!

我的微波炉半小时换个保险到现在又服役一年了。

服役十多年的艾美特电风扇十分钟换个端盖又继续服役了。

西门子洗衣机修好也服役一年了。

家用电器 不管新旧都会坏,特别是最近几年买的电器,基本过了保修期就开始坏了!

自己会修的话!省事不少!

网友N:
会修家用电器也是一个男人值得炫耀的地方吧

楼主:
哎,其实其实就是修个微波炉,烧了几个保险丝,赔上一个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会修家用电器也是一个男人值得炫耀的地方吧

亲戚朋友会不会乱七八糟的电器都找你来修? 收费吗? 只是换了几个电阻/电容/二极管/MOS管,甚至只是连了根线(线路断裂),连IC都很少坏。成本只要几毛钱,但花了你整整一天甚至数天时间。耗费的时间成本足可买个新的。修吗?收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会修家用电器也是一个男人值得炫耀的地方吧

和钱一样,千万不要炫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其实其实就是修个微波炉,烧了几个保险丝,赔上一个万用表

修理过程中,排查故障很锻炼掌握的知识和思考能力,工作上也有帮助!

另外家用电器就那几样,几十年功能都没啥大变化。

就是外壳变化大,现在淘宝买材料很方便,花点时间学会家用电器的维护修理,就不用麻烦人了!

现在的媒体导向都是鼓励消费,增加流通!

网友O:
   lz是   员外    啊,,,有闲功夫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是   员外    啊,,,有闲功夫折腾,,,,

卖废品,要么不收,要么5元钱!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L:
那是高压二极管,万用表测不出来

还是能测吧? 我的便宜万用表测得是:正向约16M欧,反向无穷大。

本月微波炉也坏了,检查是高压电容击穿,正好过去拣过2个亲戚不要的旧微波炉当备件,这次拆东墙补西墙,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是能测吧? 我的便宜万用表测得是:正向约16M欧,反向无穷大。

本月微波炉也坏了,检查是高压电容击穿 ...

还是你厉害,这两天忙果园的事情,暂且放一放修理这个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是能测吧? 我的便宜万用表测得是:正向约16M欧,反向无穷大。

本月微波炉也坏了,检查是高压电容击穿 ...

很久以前了,记不太清,新买的和旧的貌似是用了两块表都没测出来,换上新的就好了。

网友:
中午修了个不加热的微波炉,经过上面的学习,检查了相关部件,发现,只是高压保险丝损坏,换上n年前维修多买的一个保险丝换上,正常工作 。

楼主:
看来这个内容还引来大家这么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