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开源DIY Jlink V9 迷你Type-c

楼主(2019-09-18):
去年参考了坛子里OB的制作,今年工作了才发现200KB的代码量下载速度实在感人,于是乎搞个V9!
东西全开源:https://github.com/Kevincoooool/MCU_Link_Diy
留了1.0和1.25的接口
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2000kHz!

实物图:

网友A:
为什么用f2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f205的?

V9的固件就是F205的

网友:
给楼主这样的高手大大赞!

网友B:
小心ad公司找你,开源建议用kic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ad公司找你,开源建议用kicad

我擦说漏嘴了 不不不  我没工作 我是个人用户

网友C:
这个太NB了, 哪位做了, 我搭车要一块.

网友D:
老哥,你那个项目名字铁定犯忌,很快就来DCMA了
早点改名吧
而且把binary放git库也不是好习惯

网友:
喜欢这种迷尔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那个项目名字铁定犯忌,很快就来DCMA了
早点改名吧
而且把binary放git库也不是好习惯 ...

多谢老哥,这个名字咋样

网友E:
看了下,怎么改进支持宽范围电平?双向是个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怎么改进支持宽范围电平?双向是个难点。

PC0 脚引出来 换一个参考电压即可

网友F:
速度很快,有套件吗,我想支持2个.

网友:
多少软妹币,想收一个玩下

网友G:
哇,好看又小巧,我觉得可以组团做几片出来。

网友H:
边上搞两个耳朵是干嘛用的?

网友I:
可以组团做一批,手里的jlink个头太大了

网友:
多谢分享,我感觉应该可以回来做个5元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NB了, 哪位做了, 我搭车要一块.

搭车要一块

网友:
楼主出套件啊~

网友:
可以搞个套件出啊

网友:
和我的一样,黑色 +C

网友J:
好诱人,好想要一个。

网友K:
楼主的不错,适合diy,github里有一个跟你这个类似的V9,不过是用的0402的器件,立创贴了一面,另一面没时间手贴,不然也可以测下速度怎么样

网友:
两个排针连焊了,差评!哈哈

网友:
楼主是学什么的,飞机设计不错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会出套件吗?

网友:
不错,有俩翅膀

网友:
小工具值得拥有。。。

网友:
好迷你呀,还有两翅膀

网友:
同样支持处套件,造福广大坛友

网友L:
v8老是掉固件,准备淘汰掉,楼主有没有多余的,出几个

网友:
这个可以做到这么小很不错

网友:
趁现在还能下载赶紧先收藏

网友M:
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好多人都喜欢用4线的SWD而不喜欢用5线的SWD?
RESET脚不加进来,好多调试场合感觉没法调试啊。

网友:
Type-c、迷你这两点正是需要的

网友N:
RESET加进去还有有必要的,复位方便,反正我是一直习惯用5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哥,这个名字咋样

尽量把里面的jlink字样改掉,这个咱们知道就好,防爬虫啊
包括readme.md
包括文件夹名称,文件名称

网友:
謝謝分享,有空自製一下。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

貌似很难下载啊,谁下载好,分享一下。

网友:
没加保护哦

网友:
像个飞机~~~

网友:
源文件太大了,给你上传了主要的部分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边上搞两个耳朵是干嘛用的?

同好奇,难道是为了用立创SMT故意加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同好奇,难道是为了用立创SMT故意加宽的?

留的1.0和1.25的接口 分别SWD和串口

网友P:
引出的接口没有保护,很容易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出的接口没有保护,很容易坏吧

看使用环境吧,我只用来下载3.3电平的单片机,没必要加保护没坏过

网友Q:
复位脚这玩意调试新东东时还是很有必要的。有的话也支持一个

网友:
收藏一下,有空做一个用着方便

网友R:
加个磁耦做隔离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加个磁耦做隔离就更完美了

加那玩意体积太大

网友S:
,刚好我手残买了十个U盘外壳,可以改一下外形做这个,楼主是否支持?可以我就做了,搭车的也可以来,嘉立创5块钱5块板

网友:
这个是完整版的是吧,不是OB?

网友:
arm调试工具,收藏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刚好我手残买了十个U盘外壳,可以改一下外形做这个,楼主是否支持?可以我就做了,搭车的也可以来,嘉立 ...

我支持您这做法,但是若搞成如下图的这款小塑料壳,再印接角的说明印丝及换成最普遍那 Micro 的 USB 座子我会更欣赏的。

※ 图片取材自假货宝!

网友S:
我把TYPEC改成USBA,用SWD下载,速度是否也会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S:
,刚好我手残买了十个U盘外壳,可以改一下外形做这个,楼主是否支持?可以我就做了,搭车的也可以来,嘉立 ...

可以的,可以把尺寸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把TYPEC改成USBA,用SWD下载,速度是否也会加快?

不会,速度是看走线的长度

楼主:
老哥们要板子的我可以给嘉立创SMT一批,要不要两边的小翅膀???

网友:
在嘉立创贴了5块板子,如果固件能自动升级就好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可以把尺寸说一下

我已经把工程下载了,准备开搞了,去掉翅膀,type C改成USBA ,输出只要串口和SWD,不要JTAG,,,,就想知道串口和SWD是不是也能下载变快了?

网友:
看到github上另一个版本  type c就电源加两根 m p 串电阻去mcu上

网友:
引用 网友N:
RESET加进去还有有必要的,复位方便,反正我是一直习惯用5线

我也是习惯用五线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T:
我支持您这做法,但是若搞成如下图的这款小塑料壳,再印接角的说明印丝及换成最普遍那 Micro 的 USB 座子 ...

来来来,老司机准备发车了,快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S:
来来来,老司机准备发车了,快上车

老哥6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来来来,老司机准备发车了,快上车

我要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S:
来来来,老司机准备发车了,快上车

搭个车

网友S:
哈哈,板子已经发出了,物料也下单了,只需坐等验证楼主的方案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哈哈,板子已经发出了,物料也下单了,只需坐等验证楼主的方案了

多做一些给我们也尝尝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哈哈,板子已经发出了,物料也下单了,只需坐等验证楼主的方案了

哈哈,坐等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S:
来来来,老司机准备发车了,快上车

我也搭个顺风车

网友:
引用 网友S:
来来来,老司机准备发车了,快上车

也搭个车

网友:
搭车!搭车!

网友S:
等板子回来,我再更新进度哈,,,下周一争取成品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S:
来来来,老司机准备发车了,快上车

我要搭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S:
等板子回来,我再更新进度哈,,,下周一争取成品实验

成功的话,多打几块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来来来,老司机准备发车了,快上车

来两个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成功的话,多打几块呗

可以的,暂时打了五块板,要坐首班车的圈我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哈哈,板子已经发出了,物料也下单了,只需坐等验证楼主的方案了

想要一个

网友V:
引用 网友S:
来来来,老司机准备发车了,快上车

请问第一次下载程序怎么下,没看见留有SWD触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V:
请问第一次下载程序怎么下,没看见留有SWD触点?

有预留的,两个小孔,不过,看楼主的意思,下程序是通过USB口用DFU下载。

网友W:
引用 网友S:
有预留的,两个小孔,不过,看楼主的意思,下程序是通过USB口用DFU下载。 ...

如果有多的,我也搭个车。

网友:
楼主厉害,做到这么小,我就喜欢小巧的

网友:
type C,楼主你好时髦

网友X:
引用 楼主:
老哥们要板子的我可以给嘉立创SMT一批,要不要两边的小翅膀???

期待淘宝上架
话说那个小翅膀是干啥的?

网友Y:
History目录下的内容没删除,会增大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期待淘宝上架
话说那个小翅膀是干啥的?

一边是1.0和1.25的SWD下载,另一边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Y:
History目录下的内容没删除,会增大文件

已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复位脚这玩意调试新东东时还是很有必要的。有的话也支持一个

已增加RST版本的PCB

网友:
搞个单面布板的?这样嘉立创SMT就可以直接出半成品回来焊个插座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已经把工程下载了,准备开搞了,去掉翅膀,type C改成USBA ,输出只要串口和SWD,不要JTAG,,,,就想 ...

建议兄台在接口处加上TVS管或者钳位二极管,提高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S:
来来来,老司机准备发车了,快上车

能搭个车吗

网友Z:
问下楼主,STM32F205的晶振是多少呢?我看原理图上是8MHZ,但好像有些资料里是12MNZ

网友:
引用 网友Z:
问下楼主,STM32F205的晶振是多少呢?我看原理图上是8MHZ,但好像有些资料里是12MNZ ...

楼主原理图是12M

网友:
感谢分享,有点入手的冲动

网友:
不错的资料,可以稍微修改一下自己做了。

网友S:
板子已经回来,请教下楼主,怎么下载固件,用DFU下载吗?还是SWD下载?

网友:
Type-c还有迷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板子已经回来,请教下楼主,怎么下载固件,用DFU下载吗?还是SWD下载?

DFU下载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github上用0402电阻电容那个我做了,固件可以自动升级,SWD正常,虚拟串口没有生成,JTAG好像也不能用不知是我输入的SN号(自动乱填的)不对还是我焊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DFU下载 看起来不错啊

WIN10好像读不到USB,这咋搞,可以用SWD烧固件吗?

楼主:
RX接地 BOOT0脚接地

网友S:
引用 网友S:
板子已经回来,请教下楼主,怎么下载固件,用DFU下载吗?还是SWD下载?

DFU模式进去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板子固件烧哪个呀?直接用DFU软件烧写DFU文件吗?好像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S:
DFU模式进去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板子固件烧哪个呀?直接用DFU软件烧写DFU文件吗?好像报错 ...

bootloader后缀那个文件 40多KB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后缀那个文件 40多KB的

烧录下面这个文件,用KEIL打开JINK-DEBUG,KEIL直接挂了,KEIL软件崩溃,重启软件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S:
烧录下面这个文件,用KEIL打开JINK-DEBUG,KEIL直接挂了,KEIL软件崩溃,重启软件也是一样

DFU下进去了吗

网友:
下进去了,到这步了,报错这个

楼主:
Jlink能够正常检测到吧

网友S:
引用 楼主:
Jlink能够正常检测到吧

现在是这样,提示没有许可证,这又是啥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S:
现在是这样,提示没有许可证,这又是啥东东

SN 改一下  Exec SetSN=20781318

网友:
提示无效的序列号,各位大佬,谁有序列号呀

网友S:
引用 楼主:
SN 改一下  Exec SetSN=20781318

感谢楼主技术支持,感谢楼主方案提供,终于搞定首件。

网友S:
引用 网友S:
感谢楼主技术支持,感谢楼主方案提供,终于搞定首件。

套件首件顺利完成,带外壳(没有输出口标识符,外壳长度差一点点),JTAG 、串口 、SWD三合一,欢迎大家上车!

网友S:
引用 网友S:
套件首件顺利完成,带外壳(没有输出口标识符,外壳长度差一点点),JTAG 、串口 、SWD三合一,欢迎大家 ...

点灯程序烧录

网友:
两侧的机翼

网友AA:
不错  马克一个  能上车了嘛

网友N:
最关键的,下载速度能达到12000KHZ不?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点灯程序烧录

搭车求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关键的,下载速度能达到12000KHZ不?

还真能!!

网友N:
楼上做的好像只有40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上做的好像只有400KHZ

我最大值没设置,刚刚最大值改到10M,现在实测6000KHZ

网友S:
首件已经实测了,要上车的,可以开始预约了,嘉立创继续打板一批次,要上车的可以关注,继续验证楼主方案,继续升级楼主方案,
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NB了, 哪位做了, 我搭车要一块.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附赠全盘资料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速度很快,有套件吗,我想支持2个.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N:
好吧,抢个首发,已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哇,好看又小巧,我觉得可以组团做几片出来。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组团做一批,手里的jlink个头太大了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吧,抢个首发,已拍。

优秀,一血哈

网友: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诱人,好想要一个。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不错,适合diy,github里有一个跟你这个类似的V9,不过是用的0402的器件,立创贴了一面,另一面没时 ...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L:
v8老是掉固件,准备淘汰掉,楼主有没有多余的,出几个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复位脚这玩意调试新东东时还是很有必要的。有的话也支持一个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H:
typec口不是挺好的嘛,感觉改了A口反而不方便,USB线长一点没有关系,SWD/JTAG调试杜邦线长了信号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typec口不是挺好的嘛,感觉改了A口反而不方便,USB线长一点没有关系,SWD/JTAG调试杜邦线长了信号会不好 ...

有点小尴尬,因为我自己用了USBHUB,USB线被延长了,所以,做了一个适配自己这个方案的,尴尬了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多做一些给我们也尝尝鲜呀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也搭个顺风车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刚刚,用KEIL链接JTAG,实测下载速度到了KEIL的MAX值,10M

换一个软件,惊人的15M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成功的话,多打几块呗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W:
如果有多的,我也搭个车。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不错  马克一个  能上车了嘛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搭车求一个,谢谢

上车了,上车了。。。。【预约中】JINK V9迷你JTAG\SWD串口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H:
typec口不是挺好的嘛,感觉改了A口反而不方便,USB线长一点没有关系,SWD/JTAG调试杜邦线长了信号会不好 ...

同感啊,而且出差的时候typec接口可以省得带数据线了

网友C:
包邮的名额过了吗?  没到就要一个,  49.9再加10元运费,  60一个有压力 ;-)

网友V:
引用 网友S:
首件已经实测了,要上车的,可以开始预约了,嘉立创继续打板一批次,要上车的可以关注,继续验证楼主方案, ...

有没有type_c接口版本的?

网友AC:
我也要搭车,算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typec口不是挺好的嘛,感觉改了A口反而不方便,USB线长一点没有关系,SWD/JTAG调试杜邦线长了信号会不好 ...

+1
A口的+那个外壳好LOW,裸着还好看点

网友AD:
我个人也是希望要type c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包邮的名额过了吗?  没到就要一个,  49.9再加10元运费,  60一个有压力 ;-)

还没,五个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有没有type_c接口版本的?

需要tpyeC,直接拿楼主的资料包打板吧,裸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个人也是希望要type c接口的

我手头刚好有A口的外壳,所以改A口了,你也可以同我一样,买个USBHU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7956677407(不知道允许发链接不,不能就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也要搭车,算我一个

来来来,预约

网友S:
引用 网友AD:
我个人也是希望要type c接口的

还是给坛友们顺路搭一个TYPEC,刚好手头的壳子有一个口刚好放下C口

网友:
type-c好,这个要上车,建议加上1.8/3.3v选择

网友AE:
引用 网友S:
感谢楼主技术支持,感谢楼主方案提供,终于搞定首件。

感觉好像是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同问一下,做好板子买好期间焊接好不需要别的工具就可以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还是给坛友们顺路搭一个TYPEC,刚好手头的壳子有一个口刚好放下C口

这个很漂亮,值得上车

网友S:
引用 网友AE:
感觉好像是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同问一下,做好板子买好期间焊接好不需要别的工具就可以下载啊? ...

不需要,直接用DFU软件下载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需要,直接用DFU软件下载固件

谢谢答疑!!!

网友AF:
引用 网友S:
不需要,直接用DFU软件下载固件

前天拍了两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前天拍了两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旺旺上应该都有回复大家,我争取节前给大家焊出来,这周没有周末,只能晚上加班弄一下,实在不行就得节后了,坛友们都理解下哈
打板和买物料都要时间,快递还有时效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主提供的方案,也感谢楼主技术支持,得以做出成品
我尊重原创,赞同楼主批量,造福坛友,需要跟车的转车去楼主的新帖,楼主集大家意见会出一批,新帖坐标: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fee23068
最后也感谢已经搭我车的朋友的鼎力支持,感谢还有某位朋友的善意提醒,希望电工们都能拿到自己心仪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楼主!

网友AG:
引用 网友S:
还是给坛友们顺路搭一个TYPEC,刚好手头的壳子有一个口刚好放下C口

你好,想问一下,RST是连接到哪个引脚的呢?有带RST的原理图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AG:
你好,想问一下,RST是连接到哪个引脚的呢?有带RST的原理图吗?

单片机的第七脚NRST,附件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S:
单片机的第七脚NRST,附件给你

好的,谢谢啊

网友:
收到开简

网友:
引用 网友S:
单片机的第七脚NRST,附件给你

网上看Jlink9的图纸,RST不是简单的接到单片机的第七脚NRST,楼主已经更新了有NRST的PCB

网友AH:
引用 楼主:
看使用环境吧,我只用来下载3.3电平的单片机,没必要加保护没坏过

我之前有自己做过网上的stlink v2 没有使用保护,坏了好几个103cb,芯片管脚短路,发烫,估计是插拔的时候ESD把管教的tvs击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之前有自己做过网上的stlink v2 没有使用保护,坏了好几个103cb,芯片管脚短路,发烫,估计是插拔的时 ...

新版已经加了USBLC6作为ESD静电保护,还有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AI:
最近有个项目用的STM32,之前中意的开源EBOX配套的下载器的无奈没货了,正好这个比较符合我的需求,打板搞些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最近有个项目用的STM32,之前中意的开源EBOX配套的下载器的无奈没货了,正好这个比较符合我的需求,打板搞些 ...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顶一下,标记一下.

网友:
谢谢开源!jink v9 mark

网友:
感谢开源,楼主好人

网友(2019-10-18):
楼主这个串口好像用不了?

网友AJ:
楼主这个好像要用串口的话,就不能升级到最新固件程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这个好像要用串口的话,就不能升级到最新固件程序是吧

可以的   我发货前已经打开串口了

网友:
这个都可以diy,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动手能力强,为啥旁边多了两块?直观概感觉测试用的

给自己的端口方便用1.25的端子

网友AL:
收到楼主的东西,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收到楼主的东西,赞一个。

多谢支持

网友AM(2019-11-25):
你好,你这个固件没有虚拟串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M:
你好,你这个固件没有虚拟串口的吗

有虚拟串口  发货前都会打开

网友AM:
引用 楼主:
有虚拟串口  发货前都会打开

我用你的文件自己做的板子,烧录后发现没有虚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我用你的文件自己做的板子,烧录后发现没有虚拟串口。

打开jlink commander   输入vcom enab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jlink commander   输入vcom enable

完美,谢谢。

网友:
为什么我那这个下载STM32G031的片子显示“Sorry, no valid license for J-Flash found.”

网友AN:
楼主 现在还有套件出吗, 或者打好的空板 搭个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楼主 现在还有套件出吗, 或者打好的空板 搭个车。

签名直接拍

网友AO:
有没有现成卖的,想剁手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有没有现成卖的,想剁手一只。

签名直接拍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好多人都喜欢用4线的SWD而不喜欢用5线的SWD?
RESET脚不加进来,好多调试场合感觉没 ...

芯片上复位管脚和swd管脚离得太远了,拉一起不好布线。

网友(2020-01-07):
支持升级吗?
用最新的JLink_Windows_V660C

网友:
jscope的速度可以到多少

楼主:
年后继续卖!

网友:
复位脚连接到STM32F205的哪个管脚呢?

网友AP:
RESET引脚能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P:
RESET引脚能加不?

正准备加上  不要NTRST  只要NSRST是否可行

网友AQ:
加两个2T45会更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Q:
加两个2T45会更香吧

好像对我们这种普通使用的人来说没有啥用。。。

网友AR:
楼主做的PCB很好,能看出来很用心的布线了,大大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做的PCB很好,能看出来很用心的布线了,大大赞一个。

重新布线了现在,年后出

网友Q(2020-02-14):
引用 楼主:
重新布线了现在,年后出

LZ,年前那个版本3线调试、下载H750成功率很低,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年前那个版本3线调试、下载H750成功率很低,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问提示的什么

网友:
找着原因了,供电的问题,可以适当的加大3.3V的电容。

网友Q:
3.3V输出更换了颗10uF0805的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Q:
3.3V输出更换了颗10uF0805的钽电容

感谢   已改善

网友AS:
楼主的高速DAP板子,在淘宝店上怎么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楼主的高速DAP板子,在淘宝店上怎么没有了?

有了有了  上架之后一直没人问- -

楼主:
又打板啦

网友AT:
是不是SN用的人太多了,报license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T:
是不是SN用的人太多了,报license错误了

重新刷bootloader重新输一个就行了

网友(2020-06-29):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JLINK V9 连不上NRF52832,正常吗?换成V8能连上

网友:
jlink v9.4  正常用了4年+了  昨天突然下载,仿真变的很慢  不足以前的1/6, 请问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
膜拜高手

网友:
还有没有????

网友:
大神牛逼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2020-09-09):
原理图里面的电阻电容大小都是没改过的吗?跟图片里面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DFU模式进去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板子固件烧哪个呀?直接用DFU软件烧写DFU文件吗?好像报错 ...

兄嘚  你用的win10系统吗

网友:
我用Jlink,其中离不开Jscope功能和SEGGER_RTT_printf功能。你的支持吗?
另外,没有用过STlink,STlink支持上述的功能吗?

网友:
确实不错。。。开发利器!

网友:
会不会有啥升级的问题?

楼主(2020-12-06):
新到一批

网友AU:
楼主你这个是需要强制连RESET引脚才能工作?不连会报错,并且无法reset:

WARNING: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网友:
不错,很好的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楼主你这个是需要强制连RESET引脚才能工作?不连会报错,并且无法reset:

WARNING: RESET (pin 15) high,  ...

不需要的,只要DIO CLK GND连接好就可以

网友:
挺实用的,支持!

网友:
支持一下,虽然手上有一堆的jlink

楼主(2021-04-08):
USB_DP这个不能上拉 一旦上拉就不能自动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