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种非接触/注入信号的开关通断状态检测

楼主(2019-09-18):
一个新课题
要检测一个单刀单掷机械开关的通断状态,并且要知道开关是否接触良好(良好标准是不出现断续接触情况或接触电阻很大)。
难点:开关接入电路中,无法确定开关两端具体是什么信号,可能是220V交流,或其他低压控制信号,但能确定电流均不大于100mA。不能将任何检测用的电压或信号(例如但不限于任何直流电压,交流信号等)加到开关两侧,也不能在开关触点上连接阻容或其他器件。
这是刚刚获取到的课题信息,也可能未来会有变化(例如可以在确定可控情况下短时间注入某些非常弱的信号,但目前该条件不可用)
想看看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想法。

网友A:
非接触只能想到 图像识别 热成像 电流传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只能想到 图像识别 热成像 电流传感了

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开关,这样做问题不大,问题是有几百个这种开关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只能想到 图像识别 热成像 电流传感了

还有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