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段汉字寻址示范程序

楼主(2019-09-18):
struct typFNT_GB162
{
    unsigned char Index[3];
    char Msk[32];
};

#define hz16_num  3
const struct typFNT_GB162 hz16[] =
{
#if USE_ONCHIP_FLASH_FONT
    "电", 0x02, 0x00, 0x02, 0x00, 0x02, 0x00, 0x7F, 0xF0, 0x42, 0x10, 0x42, 0x10, 0x7F, 0xF0, 0x42, 0x10, 0x42, 0x10, 0x7F, 0xF0, 0x42, 0x00, 0x02, 0x08, 0x02, 0x08, 0x01, 0xF8, 0x00, 0x00, 0x00, 0x00,
    "子", 0x7F, 0xF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1, 0x00, 0x02, 0x00, 0xFF, 0xF8, 0x02, 0x00, 0x02, 0x00, 0x02, 0x00, 0x02, 0x00, 0x02, 0x00, 0x02, 0x00, 0x0E,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全", 0x01, 0x00, 0x01, 0x00, 0x02, 0x80, 0x04, 0x40, 0x08, 0x20, 0x10, 0x10, 0x2F, 0xE8, 0xC1, 0x06, 0x01, 0x00, 0x01, 0x00, 0x1F, 0xF0, 0x01, 0x00, 0x01, 0x00, 0x01, 0x00, 0x7F, 0xFC, 0x00, 0x00,
#endif
}
void show_One_Chinese(u8 x,u8 y,char *HZ)
{
        u8 t;
        u16 HZK_POS,i=0;
        while((*HZ++!=hz16[i].Index[0])||(*HZ!=hz16[i].Index[1])&& i<hz16_num  ){
                i++;
        }
        HZK_POS = i;
        set_pos(x,y);
    for(t=0;t<16;t++)
    {
        write_data(hz16[HZK_POS].Msk[t]);
     }
    set_pos(x,y+1);
    for(t=0;t<16;t++)
    {
        write_data(hz16[HZK_POS].Msk[t+16]);
    }
}
show_One_Chinese(0,0,"电")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我以前是用的宏定义来指定汉字序号,就没办法直接写中文字符串。

网友:
good idea,当字库数量较大时,无序查表较慢,需改进一下,将汉字编码整成16位数,定义字库时,按汉字编码大小排好序,
这样查表时会快一些,当字库数量更大时,可以将汉字编码分成几个区域,每个区域映射到对应字库,这样平均查找速度会更快一些,
或者开辟一块临时缓冲区,每次先检查缓冲区是否命中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mark一下,很不错的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寻址方式好像还是05年看xiaoqi 晓奇写的1335驱动320x240单色屏程序的时候
还有人知道xiaoqi这个id 么

编辑补充:xiaoqi还专门做了一个取模软件,导入.c程序,直接获取里面所有汉字,然后生成这样的格式,到现在还保留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寻址方式好像还是05年看xiaoqi 晓奇写的1335驱动320x240单色屏程序的时候
还有人知道xiaoqi ...

貌似还用过。不过用的时候是1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寻址方式好像还是05年看xiaoqi 晓奇写的1335驱动320x240单色屏程序的时候
还有人知道xiaoqi ...

握手,同样再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有个地方不是特别明白,结构体typFNT_GB162里面的Index[3],为什么要定义3个空间,在后面的使用里,只用了2个 while((*HZ++!=hz16[i].Index[0])||(*HZ!=hz16[i].Index[1])&& i<hz16_num  ){

网友C:
可以这样吗?show_One_Chinese(0,0,"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有个地方不是特别明白,结构体typFNT_GB162里面的Index[3],为什么要定义3个空间,在后面的使用 ...

字符串结尾NULL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是直接查表…我发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有个地方不是特别明白,结构体typFNT_GB162里面的Index[3],为什么要定义3个空间,在后面的使用 ...

其实小琦工作室字模软件生成的代码就是Index[2]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signed 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char Msk[32];                       // 点阵码数据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小琦工作室字模软件生成的代码就是Index[2]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谢谢提示,我找找看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吗?show_One_Chinese(0,0,"电子")

你这个用法不行,我理解的是显示多个汉字需要写个函数用来逐个判断汉字,然后调用单个汉字显示程序。如果汉字中夹杂着字符,还得判断是汉字还是字符,然后分别调用单个汉字显示函数和单个字符显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