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PCB布线不都是大面积敷地好

楼主(2019-09-18):
今天调试的一个震荡电路,SAW谐振器

电路在别的双面板上非常稳定,但是到这个四层的板子上完全不起振

各个地方都测了,弄了一天也没找到问题

晚上发现我这个是四层板,第二层是大面积地,top层只要0.35mm的走线阻抗就能到50欧

图中绿线的部分是SAW的引出线,走线较粗而且还有一定长度,刚好让阻抗翻转电路不起振,割掉敷铜飞线过去就好了

网友:
那还是功夫不到家吧?不是地多地少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并不是说楼主坏话,既然都知道阻抗不对了,为啥还要这样设计啊,先设计好,仿真好不就可以了?

网友:
你俩都是高手

网友:
请教一下,阻抗是怎么测的?用到哪些仪器?

网友:
这是阻抗值不对?

网友:
这么短的线也好意思叫50欧姆传输线?

网友:
频率多高?

网友:
SASW谐振器?无线无源?

网友:
不要误导大家,还是功夫不到家

网友:
别喷楼主了,即便功夫到家的老手,难免偶尔湿鞋的,至少楼主分享了十分具体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