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黄色图片显示成黑白色的感觉,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2019-09-18):
测试例程,图片换了一张,取模 显示颜色感觉不对,帮忙看看,哪里问题。

另外,显示的汉字,需要自己添加,取模, 能分享一下 汉字 取模 软件么。谢谢。

取模设置

取模设置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网友:
看起来是蓝色搞多了

楼主:
程序

程序

网友A:
bgr和rgb顺序反了吧

网友B:
两个蓝色清屏,咋一个是yellow一个是red ?我拼音拼不通啦。。。 :)

网友C:
rgb bgr顺序搞反,红和蓝对调了,原来黄色(红+绿)变成了青色(蓝+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rgb bgr顺序搞反,红和蓝对调了,原来黄色(红+绿)变成了青色(蓝+绿)

收到。第一玩LCD,我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r和rgb顺序反了吧

收到。第一玩LCD,我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蓝色清屏,咋一个是yellow一个是red ?我拼音拼不通啦。。。 :)

注释有误, 第一个蓝色清屏,第二个,画了了一个小红方框。

网友:
除了RGB/BGR顺序问题外,还有看一下SPI写屏初始化是否正确。重点看一下SPI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
我是进来看黄色图片的;)

楼主:
确实是  RGB  顺序弄反了, 软件改了RGB顺序   取模 显示正常了。

另外,为什么这个软件  取模  最大宽度 和高度 只能320*480       我调整大一些的,还是输出320*480 。  为什么?

有其他软件推荐么?

还有汉字 取模的软件,知道的,告诉 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RGB  顺序弄反了, 软件改了RGB顺序   取模 显示正常了。

另外,为什么这个软件  取模  最大宽度  ...

原图是多大就改成多大就可以了

网友:
说好的黄色图片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RGB  顺序弄反了, 软件改了RGB顺序   取模 显示正常了。

另外,为什么这个软件  取模  最大宽度  ...

你重新选择照片大小时,要点一次那个重新载入的按钮才生效的,这个软件 可以取模的分辨率目前没试过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重新选择照片大小时,要点一次那个重新载入的按钮才生效的,这个软件 可以取模的分辨率目前没试过有限 ...

设置了,再点重新载入,会回到320*48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置了,再点重新载入,会回到320*480

先设置大点的 比如800*600 然后导入图像。后面最大的就一直是设置的了。这个软件就这一点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设置大点的 比如800*600 然后导入图像。后面最大的就一直是设置的了。这个软件就这一点不友好。 ...

我再测试一下,谢谢。

楼主:
使用方法总结:

1、知道你的显示屏的最大尺寸    比如  4.3寸 480x800

2、准备好要显示的图片,使用格式工厂 或者其他软件,转成合适屏幕的分辨率。 转换完成后,记住分辨率  宽和高。 不超过显示屏的最大尺寸

3、进入取模软件  输入最大宽度和高度,就是第2步的宽和高 。 打开,选择图片,  32位真彩色     注意颜色数据排列, 红 绿 蓝 灰 , 不对,可以拖动颜色,改变排列顺序。

4、取模完成后,生成.h文件   放进程序, 程序修改一下。  并且 修改显示分辨率    对应到图片的分辨率

LCD_Fill_Pic(0,0,480,800,(u32*)gImage_pp6);     480  800  改为你取模图片的 实际宽和高。   即显示正常。

网友:
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进来看黄色图片的。。。果然很黄

网友:
进来看黄色图片的。。。果然很黄+1

网友:
这个是spi屏吗